求助:关于IIC总线响应的问题

楼主(2018-06-13):
初学单片机求大神指点迷津。我按照教程抄了个EEPROM的读写程序,对EEPROM写入一个字节后挂起SDA=1,然后置SCL=0等待SDA响应(即SDA会变为0).
可是我用Keil4做单步运行,发现SDA=1后SDA就一直为1, SCL=0后SDA也还是为0.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难道用Keil4调试是没有响应的吗?一定要烧录到开发板后才有反应?
/*******************************************************************************
* 函数名         : I2c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函数功能                 : 通过I2C发送一个字节。在SCL时钟信号高电平期间,保持发送信号SDA保持稳定
* 输入           : num
* 输出                  : 0或1。发送成功返回1,发送失败返回0
* 备注           : 发送完一个字节SCL=0,SDA=1
*******************************************************************************/

unsigned char I2c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a=0,b=0;//最大255,一个机器周期为1us,最大延时255us。
        for(a=0;a<8;a++)//要发送8位,从最高位开始
        {
                SDA=dat>>7;         //起始信号之后SCL=0,所以可以直接改变SDA信号
                dat=dat<<1;
                Delay10us();
                SCL=1;
                Delay10us();//建立时间>4.7us
                SCL=0;
                Delay10us();//时间大于4us
        }
        SDA=1;
        Delay10us();
        SCL=1;
        while(SDA)//等待应答,也就是等待从设备把SDA拉低
        {
                b++;
                if(b>200)         //如果超过2000us没有应答发送失败,或者为非应答,表示接收结束
                {
                        SCL=0;
                        Delay10us();
                        return 0;
                }
        }
        SCL=0;
        Delay10us();
        return 1;
}

网友A:
不清楚了,我没试过

网友B:
I2C有时序要求的, 不能单步调试.

网友C:
等待响应,不是你的单片机响应,而是I2C设备响应,你在调试时,没有那个设备,当然就不会响应了,所以,SDA不会为零的。

网友D:
调试卡住了吗

网友E:
等的信号是外部器件返回的,你没有接实际的外部电路,怎么可能又返回信号呢?

就像你在等按键按下,但是你没有按键(你是软件模拟的)怎么能有按下的信号呢?

当然你也可以在“keil”中的“外围设备”的“port”中手动模拟外围设备的返回信号。

网友F:
不要对时序做调试,你单片机可以等,对面芯片不会等。还是对整个波形进行分析吧,用示波器抓波形分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等的信号是外部器件返回的,你没有接实际的外部电路,怎么可能又返回信号呢?

就像你在等按键按下,但是 ...

其实这个教学程序的作用是写一个字节到EEPROM, 然后读出来并显示在数码管上. 我把标准程序烧录到开发板上并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所以想单步调试看看在写入时字节有没有写入EEPROM ,看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如果无法用Keil4模拟的话,有什么好的方法察看是否成功写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