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音控LED源码 读取咪头音量大小变化RGB灯颜色

楼主(2018-06-13):
读取咪头音量大小变化RGB灯颜色

#include "config.h"

uint8_t UART1_RX_DATA=0;

int main(void)
{
        System_init();
        UART1_Send_Byte(000);
        //GPIO_Write(LEDR_PORT,0x08);
        Led.DISPWM_EN=TRUE;
        Led.Dis_num=1;
        //Led.DisPWM=20;
        //LED_SleepEnable();
        while(1)
        {

                if(timer1.Adc_GetDelay>=10){
                        timer1.Adc_GetDelay=0;
                        if(0xff==GET_ADC_DATA()){
                                //UART1_Send_Word(adc1.Adc_Data);

                                if( adc1.Adc_Data < adc1.Adc_LOW_Data ){
                                        if(Led.SleepFlag == FALSE){
                                                Led.low_num++;
                                                if(Led.low_num>10){
                                                        Led.low_num=0;
                                                        LED_SleepEnable();
                                                        //adc1.Adc_LOW_Data=8;
                                                }
                                        }
                                }else{
                                        Led.low_num=0;
                                        Led.SleepFlag=FALSE;
                                        TIM1_PWM_SET(0xff00,0xff00,0xff00);
                                        Led.NoDisDelay=0;
                                        Led.NoDistime=30;
                                        adc1.Adc_LOW_Data=15;
                                        UART1_Send_Word(adc1.Adc_Data);
                                }

                        }
                }

                LED_SleepDisplay();
                TimerProcess();
        }
}

void assert_failed(u8* file, u32 line) //是一个宏定义;在固件库中,它的作用就是检测传递给函数的参数是否是有效的参数
{
        while (1)
        {
                 UART1_SendData8(0xee);
        }
}

网友A(2018-09-18):
程序无用 ,主要看原理图怎么接咪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