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c语言韦根卡读卡程序 门禁系统

楼主(2018-06-14):
/*******************************************************************************
* 文件名称:Wiegand.c
* 说明:本文件为韦根卡读卡程序。
* 功能:实现对韦根卡的识别
* 修改:无
* 版本:1.0.0
* 作者:YuanDong
* 时间:2009.7.20
*******************************************************************************/
#include <51reg.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标准输入输出定义*/

sbit DATA0=P3^2;   //数据线0
sbit DATA1=P3^3;   //数据线1

/*定义韦根卡的一个结构体*/
struct wiegand_dev
{
        char wiegand[26];                             // 定义Weigand  26Bits 数据
  unsigned char  state;
        int global_var;                                 // 全局计数器 计数组长度

};static struct wiegand_dev *rf_card;

/*****************************************************************************************
*函数名称:initial(void)
*函数功能:中断初始化
*入口函数:无
*出口函数:无
*****************************************************************************************/
void initial(void)
{
  EA=0;   //关CPU中断

  IT0=0;  //Wiegand-Data0        低电平触发中断
  EX0=1;  //外部中断0允许

  IT1=0;  //Wiegand-Data1 低电平触发中断
  EX1=1;  //外部中断1允许

  EA=1;  //开CPU中断
}
/*****************************************************************************************
*函数名称:Wiegand_Data0( )
*函数功能:韦根卡数据0中断处理
*入口函数:无
*出口函数:无
*****************************************************************************************/
void Wiegand_Data0( ) interrupt 0 using 2  //中断0处理函数,使用第二组寄存器
{
        EX0=0;         //关中断0
        udelay(5);

        if(DATA0 == 0)  //如果INT0为低,标示0线中断
        {
                wiegand[rf_card->global_var] = '0';      //往数组里填0
                global_var = rf_card->global_var + 1;
        }

        udelay(500);   //延时1500uS(去掉中断后的处理时间)

        EX0=1;         //开中断0

  udelay(2500);  //延时2500uS(max值,去掉前期处理时间)

}
/*****************************************************************************************
*函数名称:Wiegand_Data1( )
*函数功能:韦根卡数据1中断处理
*入口函数:无
*出口函数:无
*****************************************************************************************/
void  Wiegand_Data1( ) interrupt 2 using 1  //中断1处理函数,使用第一组寄存器
{
        EX1=0;         //关中断1
        udelay(5);

        if(DATA1 == 0)
        {
                rf_card->wiegand[rf_card->global_var] = '1';
                rf_card->global_var = rf_card->global_var + 1;
        }
        udelay(500);
        EX1=1;         //开中断0

}
/*****************************************************************************************
*函数名称:udelay(uint num)
*函数功能:延时函数 延时num  us
*入口函数:num
*出口函数:无
*****************************************************************************************/
void udelay(uint num)
{
  num=num/5;
  while(--num);
}
/*****************************************************************************************
*函数名称:main( )
*函数功能:主函数
*入口函数:无
*出口函数:无
*****************************************************************************************/
void main()
(
   whlie(1)
   {
   initial(void);
   rf_card->global=0;

   //等待中断
   }
)

网友A:
不错,有空试试先

网友B:
正好缺这个

网友C(2020-12-03):
正好需要这个,可以,点个赞

网友D(2021-08-25):
非常需要这方面程序,之前找了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