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H桥电路控制电机的基本原理应用原理图

楼主:
单片机输出一般是几十个ma   所以要加个H桥电路  51单片机的IO口一般不能直接输出控制电机,必须加装电机驱动电路,常见的如L298N等,电机正反转驱动采用H桥电路。你的要求使用很简单的代码就能实现

网友A(2018-11-20):
为什么我按照电路连接之后电机不转呢,而且如果不加电机三极管非常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