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跟52单片机究竟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18-06-14):
51单片机跟52单片机究竟有什么区别啊,在proteus上实验发现两者功能相同,有没有大佬给讲解一下到底有何不同?

网友A:
好像在用的时候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只能说有一点点细微的改动,初学者是感觉不出来的好像。

网友B:
区别其实不大

网友C:
52比52多了一个定时器,其内部数据存储区有高128位,51没有

网友D:
52单片机和51单片机本来就是一个系列的,它们的指令和管脚兼容,主要区别是52程序存储器容量大一倍,内部多128字节的RAM,多一个定时器 不管52还是其它名称如 STC89C516RD,它们肯定和51有区别,51的基本功能都有,只是在51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新功能,仍称为51单片机或51兼容机

网友E:
3楼正解

网友F:
52是51的升级版

51和52引脚都一样,我觉得只是52内存大一点吧,区别不大,似乎中断那里有点区别。我也刚学,说错请见谅

网友G:
帮你搜拉一下:52有定时器3个,   51只有2个定时器 52内部RAM为256字节,  51为128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