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的热敏打印机程序(demo)版,目前打印逻辑有些问题

楼主:
这个程序我是用stm32cubemx生成,所有初始化都是按照ST官方样式编写

/* Includes ------------------------------------------------------------------*/
#include "global.h"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Private variables ---------------------------------------------------------*/
union{
         uint8_t ACC;
         struct{
          uint8_t h0 :1;
          uint8_t h1 :1;
          uint8_t h2 :1;
          uint8_t h3 :1;
    uint8_t h4 :1;
    uint8_t h5 :1;
    uint8_t h6 :1;
    uint8_t h7 :1;
        }bits;
}Bytes;
uint8_t val=0;
void read(unsigned char hz)
{
        Bytes.ACC=hz;
        CLK_PutVal(GPIO_PIN_RESET);
        CLK_PutVal(GPIO_PIN_SET);

        DI_PutVal((GPIO_PinState)Bytes.bits.h7);
        CLK_PutVal(GPIO_PIN_RESET);
        CLK_PutVal(GPIO_PIN_SET);

        DI_PutVal((GPIO_PinState)Bytes.bits.h6);
        CLK_PutVal(GPIO_PIN_RESET);
        CLK_PutVal(GPIO_PIN_SET);

        DI_PutVal((GPIO_PinState)Bytes.bits.h5);
        CLK_PutVal(GPIO_PIN_RESET);
        CLK_PutVal(GPIO_PIN_SET);

        DI_PutVal((GPIO_PinState)Bytes.bits.h4);
        CLK_PutVal(GPIO_PIN_RESET);
        CLK_PutVal(GPIO_PIN_SET);

          DI_PutVal((GPIO_PinState)Bytes.bits.h3);
        CLK_PutVal(GPIO_PIN_RESET);
        CLK_PutVal(GPIO_PIN_SET);

        DI_PutVal((GPIO_PinState)Bytes.bits.h2);
        CLK_PutVal(GPIO_PIN_RESET);
        CLK_PutVal(GPIO_PIN_SET);

        DI_PutVal((GPIO_PinState)Bytes.bits.h1);
        CLK_PutVal(GPIO_PIN_RESET);
        CLK_PutVal(GPIO_PIN_SET);
        DI_PutVal((GPIO_PinState)Bytes.bits.h0);
}

void printf24(u8 *p)
{
  uint8_t i1=0;
  uint8_t *pp;
  uint8_t k,k2;
  unsigned int k1=0;
  char printhzflag;
  unsigned char what,what1;

  char hh;

  pp=p;
  while(1)
  {
    p++;
    if(*p==0x0a) p++;
    pp=p;

    //缺纸/* ++@zengziwen modiffy@++ */
    while((PHK_GetVal()==0))
   {
           return;
   }
    for(k=0;k<24;k++)
    {
                //OneStep();
        __MotorEnable();
        OneStep();
        __MotorEnable();
        //runmotor(4);
      p=pp;
      //while(*p!=0x0d)
      /* ++@zengziwen modiffy@++ */
      while(*p=='\r')
              {
                      p+=1;
              }
      while(*p!='\r')
      {
        what1=what=*p;
        if(what==0x20)
        {
          what=0;
          printhzflag=0;
        }
        else
        {
          if(what==0x03)
          {
            if(*(p-1)==0x0a)
            return;
          }
          //if((what>=0x61)&(what<0x80))
          if((what>=0x61)&&(what<=0x7a)) /* a---->z */
          {
            printhzflag=0;
            //what=what-74+9;
            what=what-65;
            goto print;
          }
          if(what1>=0x80)/* zh */
          {
            what=what-41;
            printhzflag=1;
            goto print;
          }
          if(what1==0x40)
          {
            what1=what1+45;
            printhzflag=1;
            goto print;
          }
          //if((what1>0x40)&(what1<=0x5a))
           if((what1>=0x41)&&(what1<=0x5a)) /* A---->Z */
          {
            what=what-0x41;
            printhzflag=2;
            goto print;
          }
          //if((what1>=0x21)&(what1<=0x3f))
          if((what1>=0x21)&&(what1<=0x3f))
          {
            printhzflag=0;
            what=what-0x20;
            goto print;
          }
        }

        print:

        switch(printhzflag)
        {
          case 0:
            for(i1=0;i1<2;i1++)
            {
              read(hzk16[what*24+k][i1]);
              spe++;
            }
          break;
          case 1:
            what=what1-109;
            for(i1=0;i1<3;i1++)
            {
              read(hzk24[what*24+k][i1]);
              spe++;
            }
          break;
          case 2:
            for(i1=0;i1<2;i1++)
            {
            //hh = what;
            //hh = A_Z[what*24+k][i1];
              read(A_Z[what*24+k][i1]);
              spe++;
            }
          break;
        }
        p++;
      }

      for(i1=0;i1<48-spe;i1++)
      {
                      read(0);
      }

      spe=0;
      nLAT_PutVal(GPIO_PIN_RESET);
        /* ++@zengziwen modiffy@++ */
        delay_us(10);
      nLAT_PutVal(GPIO_PIN_SET);
      if(HEAT_GetVal(&hadc1)!=0)//太热
      {
        do{
        STB1_PutVal(GPIO_PIN_RESET);
        STB2_PutVal(GPIO_PIN_RESET);

         STB3_PutVal(GPIO_PIN_RESET);
        STB4_PutVal(GPIO_PIN_RESET);
         //STB5_PutVal(GPIO_PIN_RESET);
        //STB6_PutVal(GPIO_PIN_RESET);
        }while((HEAT_GetVal(&hadc1)==0));//
      }
      STB1_PutVal(GPIO_PIN_SET);
      STB2_PutVal(GPIO_PIN_SET);

          STB3_PutVal(GPIO_PIN_SET);
        STB4_PutVal(GPIO_PIN_SET);
         //STB5_PutVal(GPIO_PIN_SET);
        //STB6_PutVal(GPIO_PIN_SET);
      k1++;

        //OneStep();
        //runmotor(4);
        __MotorEnable();
        OneStep();
        __MotorEnable();
      //delay_us(400);
      //delay_us(800);
      delay_us(1090);
      k1++;

      nLAT_PutVal(GPIO_PIN_RESET);
      STB1_PutVal(GPIO_PIN_RESET);
      STB2_PutVal(GPIO_PIN_RESET);

          STB3_PutVal(GPIO_PIN_RESET);
        STB4_PutVal(GPIO_PIN_RESET);
         //STB5_PutVal(GPIO_PIN_RESET);
        //STB6_PutVal(GPIO_PIN_RESET);
    }
    for(k2=0;k2<16;k2++)
    {

        //OneStep();
        //runmotor(4);
        __MotorEnable();
        OneStep();
        __MotorEnable();
      delay_us(400);
      delay_us(800);
      k1++;
    }
  }
}

/* USER CODE BEGIN PV */
/* Private variables ---------------------------------------------------------*/

/* USER CODE END PV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USER CODE BEGIN PFP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USER CODE END PFP */

/* USER CODE BEGIN 0 */

/* USER CODE END 0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int i;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USART1_Init(&huart1);
  ADC1_Init(&hadc1);
  __VPENOFF();
ThermalHeadInit();

  nLAT_PutVal(0);
  STB1_PutVal(0);//
  STB2_PutVal(0);

  /* USER CODE BEGIN 2 */
    for(i=0;i<48;i++)
  read(0);
  print_flag = 0;
  if(PHK_GetVal()==1)
  {
    paper_flag = 1;
    runmotor(200);
  }
  else
  {
    paper_flag = 0;
  }
  /* USER CODE END 2 */

  while(1)
          {
                  //val = PHK_GetVal();
                  printf24(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1)
        {
      switch(print_flag)
      {
        case 0:
          nLAT_PutVal(0);
          STB1_PutVal(0);//
          STB2_PutVal(0);
          if(PHK_GetVal()==0)
          {
              if(paper_flag == 0)
              {
                  runmotor(1000);
              }
              if(PHK_GetVal()==1)
              {
                  paper_flag = 1;
              }
              else
              {
                  paper_flag = 0;
              }
          }
          else
          {
            paper_flag = 0;
          }
        break;
        case 1://出纸间隙
          print_flag = 0;
        break;
        case 2://打印机状态
          print_flag = 0;
          if(PHK_GetVal()==1)
          {
            //flag = UART_SendChar(0xa1);//有纸
          }
          else
          {
            //flag = UART_SendChar(0xa0);
          }

        break;
        case 3://版本号
        #if 0
          print_flag = 0;
          flag = UART_SendChar(2);delay(1000);
          flag = UART_SendChar('V');delay(1000);
          flag = UART_SendChar('E');delay(1000);
          flag = UART_SendChar('R');delay(1000);
          flag = UART_SendChar('2');delay(1000);
          flag = UART_SendChar('.');delay(1000);
          flag = UART_SendChar('0');delay(1000);
          flag = UART_SendChar('1');delay(1000);
          flag = UART_SendChar(0X0D);delay(1000);
          flag = UART_SendChar(0X0A);delay(1000);
          flag = UART_SendChar(3);delay(1000);
                #endif
        break;
        case 4://正常打印
          print_flag = 0;
          printf24(huart1.RxBuff);
          if(PHK_GetVal()==1)//有纸
          {
            for(i=0;i<line_out*17;i++)
            runmotor(2);
          }
          memset(huart1.RxBuff, 0, 2048);
          print_flag = 0;
        break;
      }
        }
  /* USER CODE END 3 */

}

/**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RCC_PeriphCLKInitTypeDef PeriphClkInit;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
  RCC_OscInitStruct.HSEPredivValue = RCC_HSE_PREDIV_DIV1;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UL = RCC_PLL_MUL9;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2)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PeriphClkInit.PeriphClockSelection = RCC_PERIPHCLK_ADC;
  PeriphClkInit.AdcClockSelection = RCC_ADCPCLK2_DIV6;
  if (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PeriphClkInit)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Configure the Systick interrupt time
    */
  HAL_SYSTICK_Config(HAL_RCC_GetHCLKFreq()/1000);

    /**Configure the Systick
……………………

网友A(2018-08-15):
请问楼主,如何控制热敏打印头加热

网友B(2018-10-14):
不下也要点赞。

网友C:
能打印内容出来吗?

网友C:
打印头是多少点的,最快打印速度能达到多少mm/s,有外部字库吗?

网友D(2019-02-19):
要具体看看.打印头驱动,字符转图片.好多内容.

网友E(2019-05-13):
兄弟用什么机芯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兄弟用什么机芯的?

用的是精芯科技的,字库方式打印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打印头是多少点的,最快打印速度能达到多少mm/s,有外部字库吗?

24点阵,速度我忘了,字库得自己做,不过程序里有

网友G(2019-09-19):
下载了,为什么打不开?解压报告没有发现档案文件?

网友G:
引用 网友G:
下载了,为什么打不开?解压报告没有发现档案文件?

用好压就解决了。

网友G:
原来用winrar就报错!

网友H(2019-11-07):
图片怎么打印?

网友I(2020-01-28):
你好,麻烦问一下有没有机芯的手册呢?

网友J(2020-05-16):
楼主打印机调通了吗?

网友K(2020-07-16):
感谢分享,下载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L(2020-08-31):
刚好手头有报废的poss机,谢谢楼主分享学习。

网友M(2021-02-19):
最近在调热敏打印 参考一下

网友N(2021-03-25):
标记,以后研究。

网友O(2022-09-17):
没接触过打印机,但也要学习,感觉热心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