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窗帘 请问定时怎么加进去?

楼主(2018-06-14):
请问定时怎么加进去?    按下一直转怎么回事

#include<reg51.h>                          //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定义变量
sbit D0   = P2^0;//B键
sbit D1   = P2^1;//D键
sbit D2   = P2^2;//A键
sbit K1=P3^4; //限位开关1
sbit K2=P3^5; //限位开关2
sbit IN1=P1^0;
sbit IN2=P1^1;        //电机输入口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Timer0Init()
{
        TMOD|=0X01;//选择为定时器0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0打开启动。

        TH0=0XD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0=0X00;
        ET0=1;//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0=0;
}

void run(void)        //正转

{
        IN1=0;
        IN2=1;
}
void stop(void)          //停转
{
         IN1=0;
        IN2=0;
}
void back(void) //反转
{
         IN1=1;
        IN2=0;
}
void main(void)//主函数
{
    uchar flag=0;  //标志位1
        uchar bad=0;   //标志位        2

         P2=0x08;           //P2口清零

           while(1)
           {

                  if(D1==1)         //D键按下
                {
                                   delay(10);
                                 if(D1==1)
                                {
                                        bad++;
                                        if(bad==3)
                                        {
                                        bad=0;
                                        }
                                        while(D1);

                                }

                        switch(bad)
                        {
                        case 1:                 // 按下一次 1/2

                                back();
                                TR0=1;
                                D1=0;
                                break;

                        case 2:                 //按下两次 继续转

                                back();
                                D1=0;
                                break;
                        }
                }

                  if(D2==1)         //A键按下
                 {
                            delay(10);
                                 if(D2==1)
                                {

                                        flag++;
                                        if(flag==3)
                                        {
                                        flag=0;
                                        }
                                        while(D2);
                                }

                        switch(flag)
                        {
                        case 1:                                 //按下一次 1/2

                                run();
                                TR0=1;
                                D2=0;
                                break;

                        case 2:                                 //按下两次 继续转

                                run();
                                D2=0;
                                break;
                        }
                 }
                if(K1==0||K2==0)   //碰到限位开关
                {
                while(K1==0||K2==0)
                stop();
                }
                   if(D0==1)           //B键按下
                           {
                        while(D0==1)
                        {
                                stop()        ;

                        }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int i=0;
        TH0=0XD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0ms
        TL0=0X00;
        i++;
        if(i==1000)
        {
                i=0;
                IN1=0;
                IN2=0;
                TR0=0;//关闭定时器
        }
}

金子。 + 5 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