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2 L298控制2相4线步进电机 按键正反转 按转 不按不转

楼主(2018-06-14):
通过别人的程序修改的
主要作用 按键正反转
按下转  松开按键不转
适合监控云台------------------------编译后 实际控制云台成功。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P1.0=A ;P1.1=A` ;P1.2=B ;P1.3=B`****/
/*****P1.4=C; P1.5=C’; P1.6=D; P1.7=D’这个是用两个L298 驱动,如果一个的就用P1.0-P1.3******/
code unsigned charrunz[8]={0x05,0x01,0x09,0x08,0x0a,0x02,0x06,0x04};  //正转的数组
code unsigned charrunf[8]={0x04,0x06,0x02,0x0a,0x08,0x09,0x01,0x05};  //反转的数组
code ucharrun1z[8]={0x50,0x10,0x90,0x80,0xa0,0x20,0x60,0x40};//这个是第二个L298正转数组
code uchar run1f[8]={0x40,0x60,0x20,0xa0,0x80,0x90,0x10,0x50};//这个是第二个L298反转数组
uchar keycan=0;                            //启动哪个数组,用switch 函数
uint y=50;/转速调整,延时时间,越高越慢
sbit P2_0=P2^0;//按键
sbit P2_1=P2^1;//
sbit P2_2=P2^2;//
sbit P2_3=P2^3;//
void delay(i)//延时  i=y
  {
     uchar              j,k;
     for(j=0;j<i;j++)
     for(k=0;k<250;k++);
  }
void delay1(uint b)//这个是按键按下时 延时,没什么大作用!第二个L298没有使用此延时,运行正常!应该可以不用
   {
            uchar g;
            for(;b>0;b--)
          {
                    g=250;
                  while(--g);
                  g=249;
                  while(--g);
          }
       }
/********************************************************************
                          1号 L298 正转
*********************************************************************/
void zrun()// 正转运行
{
  uchar z;
  for(z=0;z<8;z++)
      {
        P1=runz[z];
        delay(y);
         if(P2_0==1)// 监测按键是否松开,松开为高电平 1
         delay1(10);//延时 确定按键松开,不使用也可以
         if(P2_0==1)//确定按键松开
           {
             P1 &= 0x00;// P1  “与”运算 全部清零,不运行
            z = 7;//终止这个运行程序
           }
      }
}
/********************************************************************
                           反转
*********************************************************************/
void frun()//
{
    uchar z;
    for(z=0;z<8;z++)
       {
           P1=runf[z];
           delay(y);
            if(P2_1==1)
            delay1(10);
            if(P2_1==1)
              {
                P1 &= 0x00;
                z = 7;
              }

        }
}
void zrun1()//第二个L298的正转
{
  uchar z;
for(z=0;z<8;z++)
{
   P1=run1z[z];
   delay(y);
   If(P2_2==1)
     {
        P1 &= 0x00;
         z = 7;
      }
}
}
void frun1()//反转
{
   uchar z;
   for(z=0;z<8;z++)
   {
     P1 = run1f[z];
     delay(y);
     If(P2_3==1)
      {
        P1 &= 0x00;
        z = 7;
}
}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while(1)
    {
      if(P2_0==0) //监测按键
       delay1(10);
       if(P2_0==0)
     {
       keycan=1;              //给keycan赋值
     }
        if(P2_1==0)
         delay1(10);
         if(P2_1==0)
      b     {
             keycan=2;
           }
      if(P2_2==0)  // ????
      delay1(10);
      if(P2_2==0)
          {
          keycan=3;
          }
       if(P2_3==0)
       delay1(10);
       if(P2_3==0)
         {
            keycan=4;
         }
switch (keycan)//运行各函数
                 {
                           case 1: zrun();   break;
                           case 2: frun();   break;
                           case 3:zrun1();  break;
                           case 4:frun1();  break;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