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是5v供电的但是烟雾模块需要3.3V供电,怎么办?

楼主(2018-06-14):
自制的51单片机最小系统板是5v供电的   一个烟雾模块需要3.3V供电    怎样设计电路使模块的电压工作在3.3v

网友A:
使用ASM1117-3.3v降压模块

网友A:
刚才不对是AMS1117-3.3,进行降压就可以了

网友B:
用1117 3.3v

网友C(2021-04-27):
5V转 3.3V的LDO进行降压,

网友D:
使用稳压模块 。把电压降下来之后再给模块使用就行了

网友E:
还有一个办法串二极管,一个0.7伏串个二、三个

网友F:
C51有低电压版本的89LV52可以在3.3V电压下工作。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刚才不对是AMS1117-3.3,进行降压就可以了

不建议用AMS11173.3V,静态电流太大了。。。推荐用7133这种低功耗的LDO稳压。静态电流特别小。我以前就是用蓝牙低功耗的,AMS的不适合~  一般烟雾报警器都是电池供电,所以选用静态电流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