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12864时钟,用数据线连电源正常,用充电线连电源就不正常显示

楼主(2018-06-14):
用的是DS12C887和12864液晶  无论的开发板上还是最小系统板都是一样,用数据线连电源就是完美运行,换充电线连电源就不行,图里分别是用充电线和用数据线的显示。求大神解救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A:
电源纹波问题。要么是输入功率不够   你可以在适配器输入那里并个大电容试试

网友B:
应该电源问题

网友C:
可能是电路没有共地。你看看你的系统不同的模块部分用的电源的负极有没有都连通了,如果没有的话要记得确保所有模块的负极是连接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