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DS18B20的温控系统仿真和单片机程序源码

楼主(2018-06-14):
基于DS18B20的温控系统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安装目录下的EXE文件打开后可在电脑上显示当前温度值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S=P2^7;          //温度传感器信号线
sbit dula=P2^0;                   //数码管段选线
sbit wela=P2^1;                   //数码管位选线

uint temp;             //定义整型的温度数据
float f_temp;
sbit beep=P3^7;        //蜂鸣器
sbit led0=P1^0;        //模拟开启制热设备,伴随着led0发光二极管闪烁,蜂鸣器慢”滴”声报警
sbit led1=P1^1;        //模拟加大制热设备功率,伴随着led0,led1发光二极管一起闪烁,蜂鸣器快”滴”声报警
sbit led2=P1^2;        //模拟开启制冷设备,伴随着led2发光二极管闪烁,蜂鸣器慢”滴”声报警
sbit led3=P1^3;        //模拟加大制冷设备功率,伴随着led2,led3发光二极管一起闪烁,蜂鸣器快”滴”声报警
uint warn_11=270;      //定义温度下限值  是温度值乘以10以后的结果
uint warn_12=250;      //定义温度下限值
uint warn_h1=300;      //定义温度上限值
uint warn_h2=320;      //定义温度上限值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带小数点的0-9编码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1[]={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
                        0x87,0xff,0xef};//不带小数点的0-9编码

void delay(uint count)      //delay函数
{
        uint i;
        while(count)
        {
                i=200;
                while(i>0)
                i--;
                count--;
        }
}

void dsreset(void)       //DS18B20复位,初始化函数
{
        uint i;
        DS=0;
        i=103;
        while(i>0)i--;
        DS=1;
        i=4;
        while(i>0)i--;
}

bit tempreadbit(void)      //读1位数据函数
{
        uint i;
        bit dat;
        DS=0;i++;          //i++ 起延时作用
        DS=1;i++;i++;
        dat=DS;
        i=8;while(i>0)i--;
        return (dat);
}

uchar tempread(void)   //读1字节数据函数
{
        uchar i,j,dat;
        dat=0;
        for(i=1;i<=8;i++)
        {
                j=tempreadbit();
                dat=(j<<7)|(dat>>1);   //读出的数据最低位在最前面,这样刚好一个字节在DAT里
        }
        return(dat);
}

void tempwritebyte(uchar dat)   //向ds18b20写一个字节数据函数
{
        uint i;
        uchar j;
        bit testb;
        for(j=1;j<=8;j++)
        {
                testb=dat&0x01;
                dat=dat>>1;
                if(testb)     //写1
                {
                        DS=0;
                        i++;i++;
                        DS=1;
                        i=8;while(i>0)i--;
                }
                else
                {
                        DS=0;       //写0
                        i=8;while(i>0)i--;
                        DS=1;
                        i++;i++;
                }
        }
}

void tempchange(void)  //DS18B20开始获取温度并转换
{
        dsreset();
        delay(1);
        tempwritebyte(0xcc);  // 写跳过读ROM指令
        tempwritebyte(0x44);  // 写温度转换指令
}

uint get_temp()             //读取寄存器中存储的温度数据
{

        uchar a,b;
        dsreset();
        delay(1);
        tempwritebyte(0xcc);
        tempwritebyte(0xbe);
        a=tempread();                        //读低8位
        b=tempread();                        //读高8位
        temp=b;
        temp<<=8;             //两个字节组合为1个字节
        temp=temp|a;
        f_temp=temp*0.0625;                //温度在寄存器中为12位,分辨*0.0625
        temp=f_temp*10+0.5;                //temp是整型
        return temp;
}

void display(uint temp)                        //数据显示程序
{
        uchar A1,A2,A3;

        A1=temp/100;
        A2=temp%100/10;
        A3=temp%10;

        wela=1;
        P0=0x7e;
        wela=0;

        dula=1;
        P0=table[A1];                //显示百位
        dula=0;
        delay(1);

        wela=1;
        P0=0x7d;
        wela=0;

        dula=1;
        P0=table1[A2];                //显示十位
        dula=0;
        delay(1);

        wela=1;
        P0=0x7b;
        wela=0;

        dula=1;
        P0=table[A3];                //显示个位
        dula=0;
        delay(1);
}

void warn(uint s, uchar led)  //报警显示
{
        uchar i;i=s;
        beep=0;
        P1=~(led);
        while(i--)
        {
                display(get_temp());
        }
        beep=1;
        P1=0xff;
        i=s;
        while(i--)
        {
                display(get_temp());
        }
}

void deal(uint t)  //温度处理函数
{
        uchar i;
        if((t>warn_12)&&(t<=warn_11))
        {
                warn(40,0x01);
        }
        else if(t<=warn_12)
        {
                warn(10,0x03);
        }
        else if((t<warn_h2)&&(t>=warn_h1))
        {
                warn(40,0x04);
        }
        else if(t>=warn_h2)
        {
                warn(10,0x0c);
        }
        else
        {
                i=40;
                while(i--)
                {
                        display(get_temp());
                }
        }
}

void main()
{

        uchar a;

        while(1)
        {
                tempchange();
                get_temp();
                deal(temp);

                for(a=10;a>0;a--)
                {
                        display(get_temp());
                }
        }

}

网友A(2018-10-31):
代码写得很整齐,水平高

网友B(2019-04-12):
安装目录下的EXE文件在哪里的,没有懂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