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AD采集DA数据一个按键问题,一直困扰

楼主(2018-06-14):
AD采集DA的显示在数码管上,这个已经都做出来了,现在就是控制按键,按一次,数值增长100
看主函数value,value=11的时候数值是1000,现在知道了value每次加2就能实现数值增长100
所以我就写了一个

if   (K1==0)

      {
      delay(10);
      if(K1==0)
      {
         value=value+2;
       }
      }
按键程序,按键按下去就增加2,但是实际用的时候按一下子就达到PWM百分之50数值上限了,顺便说一下value/timer1 是占空比
按一次,占空比一下就到百分之50了这是怎么回事?我又试了一下,把
value=value+2;

改成

value=13;

实际中按一次键盘,从1000显示为1100
这就正常了,为什么
value=value+2;不对啊

/**************************************************************************************
*                外部输入AD实验              *
实现现象: 具体接线操作请参考视频
   下载程序后数码管前4位显示外部输入IN3通道检测的AD值,模拟信号电压范围在0-5V
注意事项:
***************************************************************************************/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XPT2046.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定义使用的IO口--//
sbit PWM=P2^1;
bit DIR;
//--定义一个全局变量--//
u16 count,value,timer1;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K1=P3^0;
u8 disp[4];
u8 code smgduan[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函数名         :datapros()
* 函数功能   :数据处理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atapros()
{
u16 temp;
static u8 i;
if(i==50)
{
  i=0;
  temp = Read_AD_Data(0xE4);  //   AIN3 外部输入
}
i++;
disp[0]=smgduan[temp/1000];//千位
disp[1]=smgduan[temp%1000/100];//百位
disp[2]=smgduan[temp%1000%100/10];//个位
disp[3]=smgduan[temp%1000%100%10];
}

/*******************************************************************************
* 函数名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数码管显示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4;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

  P0=disp[ i];//发送数据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r1Init()
{
TMOD|=0X10;//选择为定时器1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1打开启动。
            TH1 = 0x0FF;
    TL1 = 0x38; //1us

ET1=1;//打开定时器1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1=1;//打开定时器
}
void main()
{

Timer1Init();  //定时器1初始化
             value=11;
while(1)
{

         if   (K1==0)

      {
      delay(10);
      if(K1==0)
      {
         value=value+2;
       }
      }

  if(timer1>50)  //PWM周期为1000*1us
  {
   timer1=0;
  }
  if(timer1 <value)
  {
   PWM=1;
  }
  else
  {
   PWM=0;
  }

}
}

void Time1(void) interrupt 3    //3 为定时器1的中断号  1 定时器0的中断号 0 外部中断1 2 外部中断2  4 串口中断
{           TH1 = 0x0FF;
    TL1 = 0x38;//1us
timer1++;
   count++ ;
   if(count==50)
   {
          count=0;
       datapros();  //数据处理函数
  DigDisplay();//数码管显示函数
  }

}

网友A:
应该是没有检测按键释放,最简单的需要在后面加一句检测按键释放的程序while(!K1);来等待按键释放   在value=value+2;后面加

网友B:
按键需要一个检测松开的程序,你的程序按下一直加,因为10MS,会加得很快。在一直按的情况下加上一个延时检测达到一定时间后再松开加一

网友C:
单个按键检测应该以按键松开作为判断结束输出效果,在value=value+2;前加上一句while(!K1);

网友D:
你按键时间如果稳定在delay(10)的时间就没问题,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吧
想想你按了100ms,是不是value就加了好多次?
可以在按键处理后加一句while(!K1); 等待按键松开

网友C:
没有按键松开的检测语句,在你按下按键后没有松开的时间里,程序会循环value=value+2;而你改写为value=13;value就一直循环赋值13而不用管按键是否松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键需要一个检测松开的程序,你的程序按下一直加,因为10MS,会加得很快。在一直按的情况下加上一个延时检 ...

我按照你说的加了
if   (K1==0)

                                  {
                                         delay(10);
                                        if   (K1==0)
                                         {
                                            value=value+2;
                                                                 while(!K1);
                                          }

                                  }
不论这个While 加在哪个if里,都不行,还是跳变那么大,这是怎么回事
我发现如果不加while,把第二个IF里面的K1==0写成K1==1,居然就能实现要求了,这是咋回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按照你说的加了
if   (K1==0)

value=value+2;和while(!K1); 前后位置换一下就好了啊!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按照你说的加了
if   (K1==0)

判断按键按下需要三步:第一扫描到有按键按下;第二等待10-20ms再次检测,作用是消抖;第三等待按键松开,然后再输出键值或执行相应的语句。检测松开的if语句你放在执行语句后面不就没起作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判断按键按下需要三步:第一扫描到有按键按下;第二等待10-20ms再次检测,作用是消抖;第三等待按键松开 ...

试了还是不可以按你说的调换位置
while(!K1);
value=value+2;
                                                 写入硬件还是不行,按键按一下马上又占空比一下升到百分之50了
但是
把第二个IF里面的K1==0写成K1==1,居然就能实现要求了,这是咋回事?
到底哪出问题了?按理说你们的检测按键松开的方法应该没问题啊,但是为什么实际就不行呢??

网友E:
你的delay(10)时间太短了,无法起到消抖的作用,最好要大于10ms的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delay(10)时间太短了,无法起到消抖的作用,最好要大于10ms的延时。

大于了还是不行

网友F:
按键销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