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 仿真stm32f103r6按键输入流水灯二合一

楼主:
此商品已被删除

图一

图一

图二

图二

图三

图三

图四

图四

1. LED 流水灯 按键输入.zip

网友A(2018-06-14):
不明白的可以问我,我会尽力解答,我也是今天才在Proteus仿真中实现这些功能,
商品1 只是图片请勿下载

网友B:
为什么下载的是php文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下载的是php文件?

额  是个压缩包    里面有源程序 和仿真文件

网友C:
如果要这样改有什么思路呢?加上利用按键设置灯亮的时间,分三档分别是持续1秒,2秒,3秒

网友A:
灯亮的时间你可以用延迟实现,只要修改延迟时间就可以了,

网友D(2018-08-04):
谢谢分享  可以运行

网友E:
非常感谢,可以运行,如果是HAL的就更好了,现在Protues读管脚读不出来

网友E:
对了,电源要改成VDD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果要这样改有什么思路呢?加上利用按键设置灯亮的时间,分三档分别是持续1秒,2秒,3秒

可以使用中断去写,三个中断事件里面写上不同的闪烁延时间,或者就直接用开关扫描写,只要按键一直按着就执行里面的程序也可以

网友F(2018-09-03):
为什么按键换到别的引脚读不出来数据,题主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求分享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按键换到别的引脚读不出来数据,题主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求分享下。

你的程序中开关对应的管脚都要修改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你的程序中开关对应的管脚都要修改

我也有这个问题,开关对应的引脚都修改好了,还是读不出数据,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H(2018-10-17):
仿真没有现象。。。。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我也有这个问题,开关对应的引脚都修改好了,还是读不出数据,有什么办法吗?

还有仿真软件中 电源名称也要修改才行

网友I(2018-12-09):
感谢,可以使用

网友J(2019-01-08):
为什么我下载后出现不了你的现象

网友K(2019-05-16):
引用 网友C:
如果要这样改有什么思路呢?加上利用按键设置灯亮的时间,分三档分别是持续1秒,2秒,3秒

嗯,可以不错

网友L:
如何多设置一个按键控制流水灯实现另一个效果呢

网友M:
感谢分享,基本容易出错的地方都嫩在帖子得到指导,比如晶振频率,vdd电源

网友N:
楼主  可以邮箱1321029634@qq.com发下吗?
我实在是没有积分下载了

网友O(2019-06-17):
您好,请问我仿真时候发现上拉电阻没用,pa0点的颜色是灰色的,而不是红色的高电平,请问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P:
请问这种情况下 想根据按键次数来改 怎么改程序呢 新人求指教

网友Q:
怎么打开源代码修改功能呢?没有keil工程吗

网友R(2019-10-19):
楼主,为什么引脚要配置成下拉输入,然后用外部电阻上拉。不能直接配置成上拉输入吗。我用上拉输入在开发板上可以用,但是仿真确实是怎么试都不成功

网友S:
您好
proteus中的源文件可以给我发下吗,我的这个老是没反应

网友T(2020-02-20):
谢谢,最近一直在找资料学习

网友U:
改了IO口就不行了,很是怪异

网友U:
查了下资料,似乎proteus有bug

网友V: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的可以问我,我会尽力解答,我也是今天才在Proteus仿真中实现这些功能,
商品1 只是图片请勿下载

...

怎吗做这个实验

网友W:
打不开了?是不是版本的原因?

网友X(2020-03-24):
引用 网友U:
查了下资料,似乎proteus有bug

解决了没

网友X:
引用 网友U:
改了IO口就不行了,很是怪异

我也有这个问题,读电平,读不对,一直是低,解决了没

网友Y: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的可以问我,我会尽力解答,我也是今天才在Proteus仿真中实现这些功能,
商品1 只是图片请勿下载

...

请问大神是用什么语言写的

网友Z(2020-06-09):
不错,难度适宜,可惜我黑币不够

网友Z:
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有keil程序吗?我想对代码做一下修改,可是没有代码。或者说,我怎么把程序加载到keil里呢

网友AA:
题目:燕宏桥灯饰工程的设计
描述:在Proteus软件中完成燕宏桥灯饰控制硬件设计,并编写灯饰效果程序,最后通过软硬件联调实现灯饰效果。
要求:
(1)使用64个LED,分2组,每组32个灯,灯色自选。(参考图1)
(2)基础效果:跑马灯,每组/侧32个灯依次点亮,再依次熄灭,两侧同步。
(3)升级效果:自行设计一套较复杂灯饰效果。

网友AB:
请问源程序在哪里啊?

网友AC(2020-11-04):
不错,可以使用,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