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77A单片机PPM调制的激光通信Proteus仿真及源程序

楼主(2018-06-14):
帮一个毕业生做的《PIC16F877A基于PPM的激光通信》仿真。
软件:
MPLAB X IDE v4.15编译    proteus 8.6仿真.
1、仿真电路图;
2、发送和接收源程序加注释。
请看注释。
原理:
1)ADC读取并用led显示ADC读数,并通过usart进行输出。
2)通过PPM原理进行通讯传输到另外一个单片机,LED显示接收的值。
具体请看附件
希望大家顶一下。

原理和仿真

原理和仿真

1、发送模块:读取ADC数值,LED显示10位ADC值。并通过PPM发送。
2、接收模块:PPM接收到的数据。LED显示接收的ADC值(10bits)

基于PIC单片机的PPM调制激光通信收发器
PPM (pulse position modulation) 脉冲位置调制。
  • 通过改变脉冲的位置来传输不同的数据。
如图1、
  • PPM的编码:
如图、利用单片机的PWM功能产生PWM1和PWM2连个脉冲。
利用数字电路合成PPM脉冲。
可以看出当PWM1的占空比是0时,PPM如下图的A,
PWM1的占空比是1时,PPM如下图的B,

  • PPM的合成:
如第一个图可知,PPM可以将PPM1求反后和PWM2相与得到。
故设计如上发送模块。接收模块结果波形整形送到单片机处理。
  • PPM发送的数据(16位的双字节数)。
定义占空比一定的脉冲为发送的数据。
发送0,   0,   0,   0-3, 4-7,   8-11, 12-15
前面是头,可以提供接收PPM的单个周期。
  • PPM接收。
PPM接收到的数据是:
由图中知道
  • 不用,作为启动接收。
  • 就是波形的周期
    (3-2)即3测量的宽度减去波形的周期的等于0-3对应的PWM脉宽1
(4+脉宽1-2)即4测量的宽度加上脉宽1减去波形的周期的等于4-7对应的PWM脉宽2
(5+脉宽2-2)即5测量的宽度加上脉宽2减去波形的周期的等于8-11对应的PWM脉宽3
(6+脉宽3-2)即6测量的宽度加上脉宽3减去波形的周期的等于12-15对应的PWM脉宽4
在将四个半字节数合成2个字节16位的值。

#include "sys.h"
#include <stdint.h>        /* For uint8_t definition */
#include <stdbool.h>       /* For true/false definition */
#include <stdio.h>
#define AKING PORTCbits.RC0
const uint8_t uart_disp1[]={"ADC result(DEC) is:"};      //uart DISP
void usart_send_8bits(uint8_t send_data);
void ppm_send_unit(uint8_t send_data);
void time1_init();

uint16_t adc_read()
{
    ADCON1=0x80;                //fosc/2,A口都是AD口,Vref=VDD
           ADCON0=0x01;                //AN0进行转换,允许转换
                                //ADFM  ADCS2 --  --  PCFG3   PCFG2   PCFG1  PCFG0
                                //        1      0             0      0      0      0
                                //ADCS1 ADCS0  CHS2 CHS1 CHS0  GO/DONE  --  ADON
                                //  0     0     0    0     0     0            1
    __delay_ms(2);              //delay
        GO=0x01;                                                          //开始AD转换
    while(GO);                                                        //是否转换完毕,GO=0转换完毕
        uint16_t adc_result=(uint16_t)ADRESH<<8 |ADRESL;    //转换结果,10bits
    return adc_result;                  //return ADC results
}
void sys_init()                        //SYS INIT
{
    TRISC=0;                            //PORTC is output
    PORTC=0;                            //Clear PORTC
    TRISD=0;                            //PORTD is output
    PORTD=0;                            //Clear PORTD
}
void uart_init()                        //UART INIT
{
    TXSTA =0x24;                            //TXEN=1,TX enable
                                            //BRGH=1,high speed baud
    RCSTA =0b10010000;                      //SPEN=1,receive enable
                                            //CREN=1
    TRISB=0x00;                             //PORTB is output
    SPBRG=103;                              //SPBRG=FOSC/(16*baud)-1;      (high speed baud)
                                            //     =16000000/(16*9600)-1
                                            //     =104-1=103
    INTCON=0;                               //no interrupt
    PIE1=0;                                 //PIE1 disable
    PIE2=0;                                 //PIE2 disable
    PIR1=0;                                 //Clear PIR1(flag of interrupt)
    PIR2=0;                                 //Clear PIR2(flag of interrupt)
}
void usart_send_16bits(uint16_t send_data)            //send 2 bytes
{
     uint16_t send_buffer;
      send_buffer=send_data;
      usart_send_8bits((uint8_t)(send_buffer>>8));      //send high byte
      usart_send_8bits((uint8_t)(send_data));           //send low  byte
}
void usart_send_8bits(uint8_t send_data)            //send one bytes
{
      TXREG=(uint8_t)(send_data);
      while(TRMT==0);                                 //send is over
}
void TMR1_init()                                    //TMR1 INIT
{
    T1CON=0;                                         //TMR1 is TIMR
    TMR1=(uint16_t)(65535-985);                      //delay is 1000*FOSC=1000*0.25=250us
    TMR1IF=0;                                        //Clear TMR1IF
}
void PWM_init()                                     //PWM INIT
{
    PR2=0xff;                                        //写入PR2寄存器设置PWM周期,PWM周期=[(PR2)+1]*4*TOSC*(TMR2预分频比)
                                                     //                               =[255+1]*4*4/16=256us

    CCPR1L=0;                                       //Clear CCPR1L
    T2CON=0x01;                                     //TMR2预分频比=1:4
    CCP1CON=0;                                      //Clear CCP1CON
    CCP2CON=0;                                      //Clear CCP2CON
    TMR2ON=1;                                       //TMR2 enable
}
void PPM_unit(uint8_t send_data)                   //PPM send half byte
{
    TMR1_init();                                    //TMR1 delay 250us
    TMR1ON=1;                                       //TMR1 enable
    TMR2=0xF0;                                      //to start PWM
    CCPR1L=(uint8_t)(send_data<<3);                 //CCPR1L
    CCPR2L=(uint8_t)(CCPR1L+8);                     //CCPR2L=CCPR1L+8
    CCP1CON=0x0c;                                   //CCP1 PWM enable
    CCP2CON=0x0c;                                   //CCP2 PWM enable
    while(TMR1IF==0);                               //250us delay is over
    TMR1IF=0;                                       //clear TMR1IF
    CCP1CON=0x0;                                    //CCP1 PWM disable
    CCP2CON=0x0;                                    //CCP2 PWM disable

}
void PPM_send(uint16_t send_data)                 //PPM send 2 byte
{
    uint8_t send_buffer[7];
    send_buffer[3]=(uint8_t)send_data;              //half byte
    send_buffer[4]=(uint8_t)send_data;              //half byte
    send_buffer[5]=(uint8_t)(send_data>>8);         //half byte
    send_buffer[6]=(uint8_t)(send_data>>8);         //half byte
    send_buffer[0]=0;                               //head
    send_buffer[1]=0;                               //head
    send_buffer[2]=0;                               //head
    send_buffer[3]=(uint8_t)(send_buffer[3] & 0x0f);    //half byte
    send_buffer[4]=(uint8_t)(send_buffer[4]>>4);        //half byte
    send_buffer[5]=(uint8_t)(send_buffer[5] & 0x0f);    //half byte
    send_buffer[6]=(uint8_t)(send_buffer[6]>>4);        //half byte
    for(uint8_t i=0;i<7;i++)
    {
        PPM_unit(send_buffer[i]);                       //PPM send head(0,0,0) & half byte,half byte,half byte,half byte      7 bytes
    }
}
void UART_disp(uint16_t uart_data)                     //UART DISP
{
    for(uint8_t i=0;i<19;i++)
    {
        usart_send_8bits(uart_disp1[i]);                //PRINT"ADC result(DEC) is:"
    }
    uint8_t buff[4];
    sprintf(buff,"%d",uart_data);                       //ADC result Dec
    for(uint8_t i=0;i<4;i++)
    {
        usart_send_8bits(buff[i]);                      //
    }
    usart_send_8bits(0x0d);                             //send "enter"
}
void main(void)
……………………

网友A(2019-11-13):
好样的,学习一下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