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MP3-FLASH-16P简单使用源码

楼主(2018-06-14):
STM32驱动MP3-FLASH-16P电路原理图如下:

程序源码:
#include "mp3.h"
#include "delay.h"

static u16 MP3_SEND_BUF[8]={0x7E,0xFF,0x06,0x08,0x00,0x00,0x01,0xEF}; //单曲循环
//static u16 MP3_SEND_BUF[8]={0x7E,0xFF,0x06,0x03,0x00,0x00,0x00,0xEF};//定义串口3数据发送缓**************************************
函数名称   :MP3_PLAY_SETNUM
函数功能   :指定曲目(num)播放
函数参数   :num ----- 要选定播放的歌曲号
函数返回值 ;无
**************************************/
void MP3_PLAY_SETNUM(u16 num)
{
        u8 i=0;
        MP3_SEND_BUF[5]=num>>8;
        MP3_SEND_BUF[6]=num&0x00FF;
        for(i=0;i<8;i++)
                {
                        USART_SendData(USART3,MP3_SEND_BUF[i]);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3,USART_FLAG_TC)!= SET);
                        USART_ClearFlag(USART3,USART_FLAG_TC);
                }
        i=0;
}
/*************************************
函数名称   :MP3_BUSY_CHECK
函数功能   :检测播放是否结束
函数参数   ;无
函数返回值 :返回  1 ------- 播放结束
                   0 ------- 正在播放
**************************************/
u8 MP3_BUSY_CHECK(void)
{
        return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2);
}
/**************************************
函数名称   :MP3_Init
函数功能   :MP3 busy引脚初始化 延时500ms以保证初始化完成
函数参数   ;无
函数返回值 :无
***************************************/
void MP3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N_FLOATING; //上拉输入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delay_ms(500);
}

STM32 MP3 欢迎.rar

网友A(2019-05-24):
你好 ,用32控制这个

网友A:
你好  ,我想请教一下, 用32控制MP3-FLASH-16P的时候连接好PA9和PA10之后   给模块供电可以用USB口插充电宝供电吗

网友A:
你好    我想请教一下 我可以给给模块供电的时候   用充电宝接US(币)给模块供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我想请教一下, 用32控制MP3-FLASH-16P的时候连接好PA9和PA10之后   给模块供电可以用USB口插充电 ...

应该可以,但是感觉没必要,因为它可以从STM32供电电源中获取的,而USB可以为MP3-FLASH下载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我想请教一下 我可以给给模块供电的时候   用充电宝接US(币)给模块供电吗

可以的

网友B(2020-01-11):
收藏一下,MP3-TF-16P资料真心不多

网友C(2020-04-14):
RX接PB11,TX接PB10且都,busy接PB2,程序并不能运行,只是自带的LED闪了一下,是接线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RX接PB11,TX接PB10且都,busy接PB2,程序并不能运行,只是自带的LED闪了一下,是接线有问题吗

你最好看一下关于MP3-FLASH-16P的资料,有两种接线方式使其工作,一个可以直接采用按键模式,一个通过串口发送数据,都行,你可以都试试

楼主(2020-06-03):
更新一下之前可能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