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四位数码管可调时钟

楼主(2018-06-14):
四位数码管可调时钟(1)

/**** 本程序中,晶振为12MHz,           ****/
/**** 时间控制采用定时中断控制方式。  ****/
/**** 模式和时间调整采用查询方式。    ****/

#include<reg52.h>

sbit P20=P2^0;              //分个位控制端
sbit P21=P2^1;              //分十位控制端
sbit P22=P2^2;              //时个位控制端
sbit P23=P2^3;              //时十位控制端
sbit led=P2^7;              //second display led

sbit key0=P3^0;              //模式设置
sbit key1=P3^1;              //加
sbit key2=P3^2;              //减

unsigned char hour,min,sec,T50ms;
unsigned char modstate;              //模式状态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段码

void init();                                                        //初始化子程序声明
void delay500us(unsigned char X);              //延时子程序声明
void display();                                                        //显示子程序声明
void display001();                                          //显示子程序声明
void display002();                                          //显示子程序声明
void keyscan();                                                        //按键识别子程序声明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keyscan();
              }
}

void init()              //初始化子程序
{
              TMOD=0x01;
              TH0=(65536-49990)/256;
              TL0=(65536-49990)%256;
              ET0=1;
              EA=1;
              TR0=1;
}

void delay500us(unsigned char X)
{
              unsigned char i,j;
              for(i=X;i>0;i--)
              for(j=248;j>0;j--);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timer0中断服务子程序,定时时间为50ms,本程序加了10us的时间修正量
{
              TMOD=0x01;
              TH0=(65536-49990)/256;
              TL0=(65536-49990)%256;

              T50ms++;
              if(T50ms>=20)
              {
                            T50ms=0;
                            sec++;
                            if(sec>=60)
                            {
                                          sec=0;
                                          min++;
                                          if(min>=60)
                                          {
                                                        min=0;
                                                        hour++;
                                                        if(hour>=24)hour=0;
                                          }
                            }
              }
}

void display()
{
              P20=1;
              P21=1;
              P22=1;
              P23=1;
              P0=table[hour/10];
              P23=0;
              delay500us(5);

              P20=1;
              P21=1;
              P22=1;
              P23=1;
              P0=table[hour%10];
              P22=0;
              delay500us(5);

              P20=1;
              P21=1;
              P22=1;
              P23=1;
              P0=table[min/10];
              P21=0;
              delay500us(5);

              P20=1;
              P21=1;
              P22=1;
              P23=1;
              P0=table[min%10];
              P20=0;
              delay500us(5);

              if(T50ms<=10)led=0;
              if(T50ms>10)led=1;
}

void display001()
{
              P20=1;
              P21=1;
              P22=1;
              P23=1;
              P0=table[hour/10];
              P23=0;
              delay500us(10);

              P20=1;
              P21=1;
              P22=1;
              P23=1;
              P0=table[hour%10];
              P22=0;
              delay500us(10);
}

void display002()
{
              P20=1;
              P21=1;
              P22=1;
              P23=1;
              P0=table[min/10];
              P21=0;
              delay500us(10);

              P20=1;
              P21=1;
              P22=1;
              P23=1;
              P0=table[min%10];
              P20=0;
              delay500us(10);
}

void keyscan()                            //按键识别钟程序
{
              while(modstate==0)
              {
                            display();
                            if(key0==0)
                            {
                                          display();
                                          if(key0==0)modstate++;                            //这两句加在一起为延时10ms软件防抖设计。
                                          while(key0==0)display001();              //等待按键释放。
                            }
              }
//****************************************************************************//
              while(modstate==1)
              {
                            display001();
                            if(key0==0)
                            {
                                          display001();
                                          if(key0==0)modstate++;                            //这两句加在一起为延时10ms软件防抖设计。
                                          while(key0==0)display002();              //等待按键释放。
                            }

                            if(key1==0)
                            {
                                          display001();
                                          if(key1==0)
                                          {
                                                        hour++;
                                                        if(hour>=24)hour=0;
                                                        while(key1==0)display001();
                                          }
                            }
                            if(key2==0)
                            {
                                          display001();
                                          if(key2==0)
                                          {
                                                        hour--;
                                                        if(hour>=24)hour=0;
                                                        while(key2==0)display001();
                                          }
                            }
              }
//****************************************************************************//
              while(modstate==2)
              {
                            display002();
                            if(key0==0)
                            {
                                          display002();
                                          if(key0==0)modstate=0;                            //这两句加在一起为延时10ms软件防抖设计。
                                          while(key0==0)display();              //等待按键释放。
                            }

                            if(key1==0)
                            {
                                          display002();
                                          if(key1==0)
                                          {
                                                        min++;
                                                        if(min>=60)min=0;
                                                        while(key1==0)display002();
                                          }
                            }
                            if(key2==0)
                            {
                                          display002();
                                          if(key2==0)
                                          {
                                                        min--;
                                                        if(min>=60)min=0;
                                                        while(key2==0)display002();
                                          }
                            }
              }
}

四位数码管秒闪烁可调时钟 (1).doc

网友A(2018-10-08):
想问问数码管是共阴的还是共阳的

网友B(2018-12-18):
想知道接数码管1.2.3.4的那四个三角是什么?

网友C(2020-01-08):
你好 如果再加上闹钟设置  应该怎么弄呢  大哥求解

网友D(2020-12-18):
引用 网友A:
想问问数码管是共阴的还是共阳的

是共阳极的啊

网友E(2025-12-12):
引用 网友B:
想知道接数码管1.2.3.4的那四个三角是什么?

逻辑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