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桥杯单片机组 第七届“电压、频率采集设备”源代码

楼主(2018-06-14):
蓝桥杯单片机组 第七届“电压、频率采集设备”源代码
包括主函数,驱动函数等。

#include<stc15f2k60s2.h>
#include<deputy.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bf,0XFF};
uchar yi,er,san,si,wu,liu,qi,ba;
uchar num,flag;
uint t = 0;
uint intr = 0;
bit s_flag;
unsigned int zheng=0,fan=0,zheng_now=0,fan_now=0,time,freq;
uchar t_flag=0;
uchar low ,high;
uint num_p;
uchar jia=0,jian=0;
uchar shizhong=1,dianya=0,pinlv=0,chaxun=0,gongneng=0;
uint vol=0;
uchar shangxian,xiaxian;
uchar shan=0;
uchar cun_shi,cun_fen,cun_miao,cun_lei;
void delayms(uint ms);
void allinit(void);
void keyscan(void);
void display1(uchar yi,uchar er);
void display2(uchar san,uchar si);
void display3(uchar wu,uchar liu);
void display4(uchar qi,uchar ba);
//void send_wave(void);
void Timer0Init(void);          //5US
void Timer1Init(void);         //2MS
// extern unsigned char shijian[];

void main()
{
allinit();
yi=0,er=6,san=10,si=5,wu=9;liu=10,qi=0,ba=0;
//        EEPROM_write(0x00,20);delayms(2);
//        EEPROM_write(0x01,10);delayms(2); //只初始化一次,之后注释掉
shangxian=EEPROM_Read(0x00);delayms(2);
xiaxian=EEPROM_Read(0x01);delayms(2);
DS_init();
Timer0Init();
Timer1Init();
EA=1;
ET1=1;
while(1)
{
DS_get();
/****************时钟************************/
if (shizhong==1)
{

if(gongneng==0)
{
yi=shijian[2]/10;er=shijian[2]%10;san=10;si=shijian[1]/10;
wu=shijian[1]%10;liu=10;qi=shijian[0]/10;ba=shijian[0]%10;
}
else if(gongneng==1)
{
if(shijian[0]%2==0)
{
yi=shijian[2]/10;er=shijian[2]%10;san=10;si=shijian[1]/10;
wu=shijian[1]%10;liu=10;qi=shijian[0]/10;ba=shijian[0]%10;
}
else if(shijian[0]%2==1)
{
yi=11;er=11;san=10;
si=shijian[1]/10;wu=shijian[1]%10;liu=10;qi=shijian[0]/10;ba=shijian[0]%10;
}
if(jia==1)
{
jia=0;
shijian[2]=shijian[2]+1;
DS_init();
}
if(jian==1)
{
jian=0;
shijian[2]=shijian[2]-1;
DS_init();
}
}
else if(gongneng==2)
{
if(shijian[0]%2==0)
{
yi=shijian[2]/10;er=shijian[2]%10;san=10;si=shijian[1]/10;
wu=shijian[1]%10;liu=10;qi=shijian[0]/10;ba=shijian[0]%10;
}
else if(shijian[0]%2==1)
{
yi=shijian[2]/10;er=shijian[2]%10;san=10;si=11;
wu=11;liu=10;qi=shijian[0]/10;ba=shijian[0]%10;
}
if(jia==1)
{
jia=0;
shijian[1]=shijian[1]+1;
DS_init();
}
if(jian==1)
{
jian=0;
shijian[1]=shijian[1]-1;
DS_init();
}
}
else if(gongneng==3)
{
if(shijian[0]%2==0)
{
yi=shijian[2]/10;er=shijian[2]%10;san=10;si=shijian[1]/10;
wu=shijian[1]%10;liu=10;qi=shijian[0]/10;ba=shijian[0]%10;
}
else if(shijian[0]%2==1)
{
yi=shijian[2]/10;er=shijian[2]%10;san=10;si=shijian[1]/10;
wu=shijian[1]%10;liu=10;qi=11;ba=11;
}
if(jia==1)
{
jia=0;
shijian[0]=shijian[0]+1;
DS_init();
}
if(jian==1)
{
jian=0;
shijian[0]=shijian[0]-1;
DS_init();
}
}
}
/****************电压)************************/
else if (dianya==1)
{
vol=EEPROM_Read(0x03)*19.6;        //1000/51
if(gongneng==0)
{
yi=10;er=1;san=10;si=11;
wu=vol/1000;liu=vol%1000/100;qi=vol%100/10;ba=vol%10;
}
else if(gongneng==1)
{
if(shan<100)
{
shan++;
yi=shangxian/10;er=shangxian%10;
wu=xiaxian/10;liu=xiaxian%10;san=0;si=0;qi=0;ba=0;
}
else if(shan>=100)
{
shan++;
if(shan==200) shan=0;
yi=11;er=11;wu=xiaxian/10;liu=xiaxian%10;san=11;si=11;
}
if(jia==1)
{
jia=0;
shangxian=shangxian+5;
EEPROM_write(0x00,shangxian) ;delayms(2);
}
if(jian==1)
{
jian=0;
shangxian=shangxian-5;
EEPROM_write(0x00,shangxian) ;delayms(2);

}
}
else if(gongneng==2)
{

if(shan<100)
{
shan++;
yi=shangxian/10;er=shangxian%10;
wu=xiaxian/10;liu=xiaxian%10;san=0;si=0;qi=0;ba=0;
}
else if(shan>=100)
{
shan++;
if(shan==200) shan=0;
yi=shangxian/10;er=shangxian%10;
wu=11;liu=11;qi=11;ba=11;
}
if(jia==1)
{
jia=0;
xiaxian=xiaxian+5;
EEPROM_write(0x01,xiaxian) ;delayms(2);

}
if(jian==1)
{
jian=0;
xiaxian=xiaxian-5;
EEPROM_write(0x01,xiaxian) ;delayms(2);

}
}
if((vol>shangxian)&&(EEPROM_Read(0x13)!=1))
{
EEPROM_write(0x10,shijian[2]);delayms(2);
EEPROM_write(0x11,shijian[1]);delayms(2);
EEPROM_write(0x12,shijian[0]);delayms(2);
EEPROM_write(0x13,0);delayms(2);

}
if((vol<xiaxian)&&(EEPROM_Read(0x13)!=0))
{
EEPROM_write(0x10,shijian[2]);delayms(2);
EEPROM_write(0x11,shijian[1]);delayms(2);
EEPROM_write(0x12,shijian[0]);delayms(2);
EEPROM_write(0x13,0);delayms(2);

}
}

/****************频率************************/

else if (pinlv==1)
{
yi=10;er=2;san=10;
time=(zheng_now+fan_now)*5;
freq=1000000/time;
if(gongneng==0)
{
si=freq/10000;wu=freq%10000/1000;
liu=freq%1000/100;qi=freq%100/10;ba=freq%10;
}
else  if(gongneng==1)
{
si=time/10000;wu=time%10000/1000;
liu=time%1000/100;qi=time%100/10;ba=time%10;
}
}
/****************查询************************/

else  if (chaxun==1)
{
if(gongneng==0)
{
yi=11;er=11;san=11;si=11;
wu=11;liu=11;qi=cun_lei/10;ba=cun_lei%10;
}
else if(gongneng==1)
{
san=10;        liu=10;
yi=cun_shi/10;er=cun_shi%10;si=cun_fen/10;
wu=cun_fen%10;qi=cun_miao/10;ba=cun_miao%10;
}
}
keyscan();
display1(yi,er);
display2(san,si);
display3(wu,liu);
display4(qi,ba);
}
}

/****************矩阵按键************************/

void keyscan()
{
        uchar temp;
        P3=0XFF;P4=0XEF;
        //P44=0;P42=1;P30=1;P31=1;P32=1;P33=1;
        temp=P3;
        temp=temp&0x1f;
        while(temp!=0x1f)
        {
                delayms(1);
                temp=P3;
                temp=temp&0x1f;
                while(temp!=0x1f)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fe:shizhong=1,dianya=0,pinlv=0,chaxun=0,gongneng=0;break;
                                case 0xfd:shizhong=0,dianya=1,pinlv=0,chaxun=0,gongneng=0;break;
                                case 0xfb:shizhong=0,dianya=0,pinlv=1,chaxun=0,gongneng=0;break;
                                case 0xf7:
                                         if (shizhong==1)
                                         {
                                                 if (gongneng==0) gongneng=1;
                                                else if(gongneng==1) gongneng=2;
                                                else if(gongneng==2) gongneng=3;
                                                else if(gongneng==3) gongneng=0;
                                         }
                                         if (dianya==1)
                                         {
                                                 if (gongneng==0) gongneng=1;
                                                else if(gongneng==1) gongneng=2;
                                                else if(gongneng==2) gongneng=1;
                                         }
                                         if (pinlv==1)
                                         {
                                                 if (gongneng==0) gongneng=1;
                                                else if(gongneng==1) gongneng=0;

                                         }
                                         if (chaxun==1)
                                         {
                                                 if (gongneng==0) gongneng=1;
                                                else if(gongneng==1) gongneng=0;

                                         }
                                break;

                        }
                        while(temp!=0x1f)
                        {
                                temp=P3;
                                temp=temp&0x1f;
                        }
                }
        }

        P3=0XFF;P4=0XFB;
        temp=P3;
        temp=temp&0x1f;
        while(temp!=0x1f)
        {
                delayms(1);
                temp=P3;
                temp=temp&0x1f;
                while(temp!=0x1f)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fe:jia=1;break;
                                case 0xfd:jian=1;break;
                                case 0xfb:shizhong=0,dianya=0,pinlv=0,chaxun=1,gongneng=0;
                                cun_shi=EEPROM_Read(0x10);delayms(2);
                                cun_fen=EEPROM_Read(0x11);delayms(2);
                                cun_miao=EEPROM_Read(0x12);delayms(2);
                                cun_lei=EEPROM_Read(0x13);delayms(2);
                                break;

                        }

                        while(temp!=0x1f)
                        {
                                temp=P3;
                                temp=temp&0x1f;
                        }
                }
        }

//        P3=0XDF;
//        temp=P3;
//        temp=temp&0x1f;
//        while(temp!=0x0f)
//        {
//                delayms(2);
//                temp=P3;
//                temp=temp&0x0f;
//                while(temp!=0x0f)
//                {
//                        temp=P3;
//                        switch(temp)
//                        {
//                                case 0xde:;break;
//                                case 0xdd:;break;
//                                case 0xdb:break;
//                                case 0xd7:break;
//                        }
//                        while(temp!=0x0f)
//                        {
//                                temp=P3;
//                                temp=temp&0x0f;
//                        }
//                }
//        }
//
//        P3=0XEF;
//        temp=P3;
//        temp=temp&0x0f;
//        while(temp!=0x0f)
//        {
//                delayms(2);
//                temp=P3;
//                temp=temp&0x0f;
//                while(temp!=0x0f)
//                {
//                        temp=P3;
//                        switch(temp)
//                        {
//                                case 0xee:break;
//                                case 0xed:break;
//                                case 0xeb:break;
//                                case 0xe7:break;
//                        }
//                        while(temp!=0x0f)
//                        {
//                                temp=P3;
//                                temp=temp&0x0f;
//                        }
//                }
//        }
}
/****************初始化************************/

void allinit(void)
{
        P2=0XA0;
        P0=0X00; //关闭蜂鸣器

        P2=0X80;
        P0=0XFF;//关闭LED

        P2=0XC0;
        P0=0XFF;//选择数码管
        P2=0XFF;
        P0=0XFF; //关闭数码管
}

void display1(uchar yi,uchar er)
{
          P2=0XC0;
          P0=0X01;//选择数码管
             P2=0XFF;
          P0=tab[yi];
          delayms(1);

          P2=0XC0;
          P0=0X02;//选择数码管
             P2=0XFF;
          P0=tab[er];
          delayms(1);
}

void display2(uchar san,uchar si)
{
          P2=0XC0;
          P0=0X04;//选择数码管
             P2=0XFF;
          P0=tab[san];
          delayms(1);

          P2=0XC0;
          P0=0X08;//选择数码管
             P2=0XFF;
          P0=tab[si];
          delayms(1);
}

void display3(uchar wu,uchar liu)
{
          P2=0XC0;
          P0=0X10;//选择数码管
             P2=0XFF;
          P0=tab[wu];
          delayms(1);

          P2=0XC0;
          P0=0X20;//选择数码管
             P2=0XFF;
          P0=tab[liu];
          delayms(1);
}

void display4(uchar qi,uchar ba)
{
          P2=0XC0;
          P0=0X40;//选择数码管
             P2=0XFF;
          P0=tab[qi];
          delayms(1);

          P2=0XC0;
          P0=0X80;//选择数码管
             P2=0XFF;
          P0=tab[ba];
          delayms(1);
}

//定时器0中断服务函数
void Timer0Init(void)                //5微秒@12.000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C4;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F;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

void Timer0_Rountine(void) interrupt 1
{
        /************************方法pwm*****************/
        if(P34==0)
        {
            fan++;
                if(t_flag==1)
                {
                        t_flag=0;
                        fan_now=fan;
                        fan=0;
                }
        }
        else if(P34==1)
        {
                zheng++;

                if(t_flag==0)
                {
                        t_flag=1;
                        zheng_now=zheng;
                        zheng=0;
                }
        }

//         /************************只显示周期*****************/
//                if(P34==0)
//                {
//                            if(high==1)
//                         {
//                                time=num_p;
//                                 num_p=0;
//                                 high=0;
//                        }
//                        num_p++;
//                }
//
//                else if(P34==1)
//                {
//
//                         num_p++;
//                         high=1;
//                }

}
void Timer1Init(void)                //2毫秒@12.000MHz
{
        AUXR |= 0x4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0F;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1 = 0x40;                //设置定时初值
        TH1 = 0xA2;                //设置定时初值
        TF1 = 0;                //清除TF1标志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
void Timer1_Rountine(void) interrupt 3
{
          if(pinlv==1)
          {
                  intr++;
                if(intr==495)
                {
                        TR0 = 1; ET0= 1;
                }
                else if(intr==500)
                {
                  intr=0;
                  TR0 = 0; ET0= 0;
                }
          }
}

void delayms(uint ms)
{
        uint i,j;
        for(i=ms;i>0;i--)
                for(j=845;j>0;j--);
}
<deputy.h>
#include<stc15f2k60s2.h>
#include<deputy.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somenop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SlaveAddrW 0xA0
#define SlaveAddrR 0xA1

//总线引脚定义
sbit SD = P2^1;  /* 数据线 */
sbit SCL = P2^0;  /* 时钟线 */

sbit SCK=P1^7;
sbit SDA=P2^3;
sbit RST = P1^3;   // DS1302复位

unsigned char shijian[]={55,59,23,0,0,0,0};

void Write_Ds1302_Byte(unsigned  char temp)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8;i++)
        {
                SCK=0;
                SDA=temp&0x01;
                temp>>=1;
                SCK=1;
        }
}
void Write_Ds1302( 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dat )
{
        RST=0;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CK=0;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RST=1;
  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Write_Ds1302_Byte(address);
        Write_Ds1302_Byte((dat/10<<4)|(dat%10));
        RST=0;
}

unsigned char Read_Ds1302 ( unsigned char address )
{
        unsigned char i,temp=0x00,dat1,dat2;
        RST=0;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CK=0;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RST=1;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Write_Ds1302_Byte(address);
        for (i=0;i<8;i++)
        {
                SCK=0;
                temp>>=1;
                if(SDA)
                temp|=0x80;
                SCK=1;
        }
        RST=0;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RST=0;
        SCK=0;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CK=1;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DA=0;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DA=1;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dat1=temp/16;
        dat2=temp%16;
        temp=dat1*10+dat2;

        return (temp);
}

void DS_init(void)
{
        unsigned char i,add;
        add=0x80;
        Write_Ds1302(0x8e,0x00);
        for(i=0;i<7;i++)
        {
                Write_Ds1302(add,shijian[i]);
                add=add+2;
        }
        Write_Ds1302(0x8e,0x80);
}

void DS_get(void)
{
        unsigned char i,add;
        add=0x81;
        Write_Ds1302(0x8e,0x00);
        for(i=0;i<7;i++)
        {
                shijian[i]=Read_Ds1302(add);
                add=add+2;
        }
        Write_Ds1302(0x8e,0x80);
}

/******************************************IIC********************************/
//总线启动条件
void IIC_Start(void)
{
        SD = 1;
        SCL = 1;
        somenop;
        SD = 0;
        somenop;
        SCL = 0;
}

//总线停止条件
void IIC_Stop(void)
{
        SD = 0;
        SCL = 1;
        somenop;
        SD = 1;
}

//应答位控制
//void IIC_Ack(bit ackbit)
//{
//        if(ackbit)
//        {
//                SD = 0;
//        }
//        else
//        {
//                SD = 1;
//        }
//        somenop;
//        SCL = 1;
//        somenop;
//        SCL = 0;
//        SD = 1;
//        somenop;
//}

//等待应答
bit IIC_WaitAck(void)
{
        SD = 1;
        somenop;
        SCL = 1;
        somenop;
        if(SD)
        {
                SCL = 0;
                IIC_Stop();
                return 0;
        }
        else
        {
                SCL = 0;
                return 1;
        }
}

//通过I2C总线发送数据
void IIC_SendByte(unsigned char byt)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if(byt&0x80)
                {
                        SD = 1;
                }
                else
                {
                        SD = 0;
                }
                somenop;
                SCL = 1;
                byt <<= 1;
                somenop;
                SCL = 0;
        }
}

//从I2C总线上接收数据
unsigned char IIC_RecByte(void)
{
        unsigned char da;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SCL = 1;
                somenop;
                da <<= 1;
                if(SD)
                da |= 0x01;
                SCL = 0;
                somenop;
        }
        return da;
}
void  EEPROM_write(uchar add,uchar date)
{
        IIC_Start();
        IIC_SendByte(0xa0);
        IIC_WaitAck();
        IIC_SendByte(0X10);
        IIC_WaitAck();
        IIC_SendByte(date);
        IIC_WaitAck();
        IIC_Stop();
}
uchar   EEPROM_Read(uchar add)
{
        uchar date;
        IIC_Start();
        IIC_SendByte(0xa0);
        IIC_WaitAck();
        IIC_SendByte(add);
        IIC_WaitAck();

        IIC_Start();
        IIC_SendByte(0xa1);
        IIC_WaitAck();
        date=IIC_RecByte();
        IIC_Stop();
        return date;
}
DEPUTY.H
#ifndef __DEPUTY_H__
#define __DEPUTY_H__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xtern unsigned char shijian[];

void Write_Ds1302_Byte(unsigned  char temp);
void Write_Ds1302( 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Read_Ds1302 ( unsigned char address );
void DS_init(void);
void DS_get(void);
void  EEPROM_write(uchar add,uchar date);
uchar   EEPROM_Read(uchar add);
void IIC_Start(void);
void IIC_Stop(void);
void IIC_Ack(bit ackbit);
void IIC_SendByte(unsigned char byt);
bit IIC_WaitAck(void);
unsigned char IIC_RecByte(void);
#endif

c文件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