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脉冲产生电路的原理

楼主(2018-06-14):
求答?

网友A:
百度百度万能的度娘

网友B:
是用石英晶体振荡电路产生的频率很稳定的交流信号。频率越高,石英晶体的体积越小。将高频振荡信号经过分频后,得到高度稳定的时钟信号。不同的主板上,所用的振荡频率不一样,更换石英晶体时,一定要用同型号的。

网友C:
在数字控制设备中,经常要用到时序脉冲发生器(又称节拍脉冲发生器或脉冲分配器)。它有许多条输出线,在这些输出线上能依次出现节拍控制电位(或时序脉冲),用以协调机器各部分的动作。计数式时序脉冲发生器主要由计数电路和译码电路组成。主脉冲(计数脉冲)送入计数电路,译码电路译出相应的计数状态,即可得到需要的输出

网友D:
可以使用现代数字信号发生器即DDS 可编程可产生方波或者正弦波,精度高,频率范围广。价格比较高某宝上随便搜搜都有的。

网友E:
几乎所有的数字系统在处理信号都是按节拍一步一步地进行的,系统各部分也是按节拍做的,要使电路的各部分统一节拍就需要一个“时钟信号”,产生这个时钟信号的电路就是时钟电路。 时钟电路的核心是个比较稳定的振荡器(一般都用晶体振荡器),振荡器产生的是正弦波,频率不一定是电路工作的时钟频率,所以要把这正弦波进行分频,处理,形成时钟脉冲,然后分配到需要的地方。让系统里各部分工作时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