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单片机8路抢答器,里面有电路仿真图,c程序等

楼主(2018-06-14):
这是我画了好几天做的抢答器,里面有电路仿真图,c程序等,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电路图

电路图

一部分程序

一部分程序

                                   //总源程序
#include<reg51.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sbit K0=P3^0;                  //开始抢答按键
sbit beep=P3^7;                //蜂鸣器
sbit D0=P3^1;                  //指示灯
sbit K1=P1^0;                  //1号选手抢答按键
sbit K2=P1^1;                  //2号选手抢答按键
sbit K3=P1^2;                  //3号选手抢答按键
sbit K4=P1^3;                  //4号选手抢答按键
sbit K5=P1^4;                  //5号选手抢答按键
sbit K6=P1^5;                  //6号选手抢答按键
sbit K7=P1^6;                  //7号选手抢答按键
sbit K8=P1^7;                  //8号选手抢答按键
sbit S1=P3^2;                  //答题计时键
sbit S2=P3^3;                  //开始抢答时间调整键
sbit S3=P3^4;                  //答题计时时间调整键
char s;
uchar num=0;
char  time1;                                           //抢答时间
char  time2;                                           //答题限时时间
uint  m,n;                                             //T0,T1定时器定一秒时
bit   flag1,flag2,flag3,flag4;                         //标志位
bit   aa,bb;                                           //时间调整标志位

                         //延时子函数
void delay(uint z)
{uint x,y;
   for(x=z;x>0;x--)
  for(y=120;y>0;y--); }
uchar code table1[]={
                                    //共阴数码管段码值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
uchar code table2[]={
                                   //共阴数码管位码值
                                              0xfe,0xfd,
                                              0xfb,0xf7 };

                        //初始化子函数
void init()
{TMOD=0x11;
    TH0=(65536-2000)/256;
    TL0=(65536-2000)%256;
    TH1=(65536-2000)/256;
    TL1=(65536-2000)%256;
    ET0=1;
    ET1=1;
    EA=1;
    P0=0x00;
    time1=10;
    time2=10;
    flag2=1; }

                          //开始键扫描子函数
  void key1()
  {uchar i=100;
    if(K0==0)
   {delay(10);
       if(K0==0)
     {    while(K0==0&&i)
               {i--;
                  delay(10);}
           TR0=1;
           s=time1;
           m=0;
           flag1=1;
           flag2=1;
           flag3=1;
           num=0;
           beep=1;
           D0=1;
           flag4=0;                              //清除违规标志位
           aa=0;
           bb=0;
                  }
          }
     }

                           //选手抢答按键扫描子函数
void key()
{uchar i=100;
         if(K1==0)
            {delay(10);
              if(K1==0)
              {while(K1==0&&i)
                {i--;
                  delay(10);}
                  num=1;                                    //数码管显示1号"1"
                  TR0=0;                                    //关闭定时器0,时间停止
                  TR1=1;                                    //打开定时器1,使扬声器响一声
                  flag2=0;                                  //关闭开始键标志位,使再按其他七个键不会响应
               }
            }
      if(K2==0)                                              //下面七个键的处理同上
        {
           delay(10);
           if(K2==0)
            {while(K2==0&&i)
              {i--;
               delay(10);}
             num=2;
             TR0=0;
             TR1=1;
             flag2=0;                    //重要
            }
         }
   if(K3==0)
       {delay(10);
         if(K3==0)
         {while(K3==0&&i)
            {i--;
              delay(10);}
          num=3;
          TR0=0;
          TR1=1;
          flag2=0;
         }
       }
   if(K4==0)
    {delay(10);
       if(K4==0)
         {while(K4==0&&i)
             {i--;
               delay(10);}
           num=4;
           TR0=0;
           TR1=1;
           flag2=0;
         }
      }
   if(K5==0)
    {delay(10);
      if(K5==0)
         {while(K5==0&&i)
            {i--;
               delay(10);}
           num=5;
           TR0=0;
           TR1=1;
           flag2=0;
          }
        }
  if(K6==0)
  {delay(10);
   if(K6==0)
     {while(K6==0&&i)
           {i--;
             delay(10);}
          num=6;
          TR0=0;
          TR1=1;
          flag2=0;
         }
   }
if(K7==0)
    {delay(10);
           if(K7==0)
              {while(K7==0&&i)
                      {i--;
                             delay(10);}
                     num=7;
                         TR0=0;
                         TR1=1;
                         flag2=0;
                   }
         }
  if(K8==0)
      {delay(10);
             if(K8==0)
                    {while(K8==0&&i)
                             {i--;
                                    delay(10);}
                          num=8;
                          TR0=0;
                          TR1=1;
                          flag2=0;
                        }
            }
    }

                            //数码管显示子函数
void display()
   {if(flag1==1)                                            //开始键按下,开始计时抢答
      {if(num!=0)                                           //如果有人抢答,则显示相应的几号
             {P0=table1[num];                                   //显示几号抢到了
                  P2=table2[0];
                   delay(2);
                   P0=0;
                   P2=0xff;
                   }
                 else                                                  //否则没人抢答,则前面不显示几号
                 {P0=0x00;
                   P2=0xff;}
                  P0=table1[s/10];                                     //下面为显示抢答倒计时
                  P2=table2[2];
                  delay(2);
                  P0=0;
                  P2=0xff;
                  P0=table1[s%10];
                  P2=table2[3];
                  delay(2);
                  P2=0xff;
                  P0=0x00;
                  }
                  else                                                  //如果开始键没有按下,则显示F FF(若有违规者,则显示违规号码及 FF)或时间调整
                  {if(flag4==1)                                         //违规显示
                     {if(num!=0)
                            {P0=table1[num];                                //显示几号违规了
                                  P2=table2[0];
                                  delay(2);
                                  P0=0x00;
                                  P2=0xff;
                                  P0=table1[15];                                   //下面显示 FF,表示违规了
                                  P2=table2[2];
                                  delay(2);
                                  P0=0x00;                                            //消隐
                                  P2=0xff;
                                  P0=table1[15];
                                  P2=table2[3];
                                  delay(2);
                                  P0=0x00;
                                  P2=0xff;
                                  }
                                  else
                                  {
                                  P0=0x00;
                                  P2=0xff;}
                                  }
                                  else                                                 //没有人违规才显示调整时间
                                  {if(aa==1)
                                     {
                                            P0=0x76;                                           //第一位数码管显示"5(S)"(表示抢答时间调整)
                                                P2=table2[0];
                                                delay(2);
                                                P0=0x00;
                                                P2=0xff;
                                                P0=table1[time1/10];                               //下面显示调整的抢答时间
                                        P2=table2[2];
                                                delay(2);
                                                P0=0x00;
                                                P2=0xff;
                                                P0=table1[time1%10];
                                                P2=table2[3];
                                                delay(2);
                                                P0=0x00;
                                                P2=0xff;
                                                }
                                                else if(bb==1)
                                                {P0=0x38;                               //第一位与第二位数码管合起来显示"T",表示答题 时间调整
                                                  P2=table2[0];
                                                  delay(2);
                                                  P0=0x00;
                                                  P2=0xff;
                                                  P0=table1[time2/10];
                                                  P2=table2[2];
                                                  delay(2);
                                                  P0=0x00;
                                                  P2=0xff;
                                                  P0=table1[time2%10];
                                                  P2=table2[3];
                                                  delay(2);
                                                  P0=0x00;
                                                  P2=0xff;
                                                 }
                                                 else                                  //否则显示F FF
                                                 {P0=table1[15];
                                                   P2=table2[0];
                                                   delay(2);
                                                   P0=0x00;
                                                   P0=table1[15];
                                                   P2=table2[2];
                                                   delay(2);
                                                   P0=0x00;                             //消隐
                                                   P2=0xff;
                                                   P0=table1[15];
                                                   P2=table2[3];
                                                   delay(2);
                                                   P0=0x00;
                                                   P2=0xff;
                                                   }
                                                 }
                                    }
                                }

                                                  //调整时间键扫描子函数
void key2()
{uchar i=100;
  if(S2==0)                                                      //抢答时间调整
     {delay(10);
           if(S2==0)
             {while(S2==0&&i)
                    {i--;
                          delay(10);}
                time1++;
                if(time1==61)
                {time1=10;}
                aa=1;                                                    //将抢答时间标志位置1
                bb=0;                                                    //同时关闭答题时间标志位
                }
        }
  if(S3==0)                                                      //答题时间调整
      {delay(10);
             if(S3==0)
                   {while(S3==0&&i)
                      {i--;
                            delay(10);}
                                time2++;
                                if(time2==61)
                                  {time2=10;}
                                  bb=1;
                                  aa=0;
                        }
                }
  }

                                                   //主函数
void main()
{uchar i=100;
  init();                                                           //调用初始化子函数
   while(1)
    {key1();                                                        //调用开始键扫描子函数
          if((flag1==0)&(flag2==1))                                     //当开始键没按下及没有人违规时才可进行时间调整
             {key2();}
          if((flag1==1)&(flag2==0))                                     //当开始键按下及有人抢答才进行开始回答计时倒 计时
             {if(S1==0)
                    {delay(10);
                           if(S1==0)
                             {while(S1==0&&i)
                                    {i--;
                                          delay(10);}
                                   s=time2;
                                   TR0=1;
                                   m=0;
                                   TR1=1;
                                   }
                          }
                  }
          if((flag1==0)&(flag2==1))                                           //违规
             {key();
                    if(num!=0)                                                    //开始键没有按下时,有人按下了抢答器,则置违规标志位
                          {flag4=1;
                             D0=0;
                            }
                   }
          if((flag1==1)&(flag2==1))                                           //如果开始键按下且抢答键没有人按下,则进行八路 抢答键扫描
              {key();}
                  display();                                                      //显示到数码管上
                }
         }

                                   //定时器0中断子函数
void t0() interrupt 1
{TH0=(65536-2000)/256;//2ms
  TL0=(65536-2000)%256;
  if(flag3)                                                                 //开始(START)键按下,嘟一声(长1秒),表示开始抢答
  {
    beep=~beep;
        }
        else
         beep=1;
        if(s<5)                                                                  //抢答时间快到报警,隔1秒响一声且红灯闪烁,响三声
        {if(s%2==0)
           {flag3=1;
             D0=0;}
          else
           {flag3=0;
              D0=1;}
          }
          m++;
          if(m==500)//1秒
            {m=0;
                  s--;
                  flag3=0;                                                            //关闭开始键按下响一秒的嘟声
                  if(s==-1)
                    {s=20;
                          TR0=0;
                          flag1=0;                                                        //显示F FF
                          flag2=1;
                          num=0;
                          D0=1;}
                  }
  }

                                  //定时器1中断子函数
void t1() interrupt 3                                                           //定时器1处理有人按下抢答器嘟一声(长1秒)
   {TH1=(65536-2000)/256;
     TL1=(65536-2000)%256;
         beep=~beep;
         n++;
         if(n==500)
            {n=0;TR1=0;}
    }

网友A(2018-11-15):
厉害了,大佬的头奥

网友B(2018-12-20):
想问一下,那个里面有仿真

网友C:
你好,在吗。我把程序拷到仿真芯片里。只有倒计时,抢答和抢答时间都没有用,请问一下怎么改呀

网友D(2019-06-15):
只有倒计时,抢答和抢答时间都没有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好,在吗。我把程序拷到仿真芯片里。只有倒计时,抢答和抢答时间都没有用,请问一下怎么改呀

引脚吧,改那个定义

网友F(2019-10-19):
有人实验过没,为啥我实验的时候用不了

网友G(2019-12-12):
我也是,实验用不了

网友H(2020-07-04):
好像楼主的程序可以实现以下功能吧
1、        基本要求:有一个主持人控制开关和6路抢答按扭,当主持人允许抢答时才能进行抢答操作,并用一个数码管显示抢答选手的号码,同时其他选手不能再抢答。
2、        当主持人允许抢答后倒计时5秒时间,在这5秒内抢答有效,过后就不能进行抢答了。
3、        电路上要加个蜂鸣器的电路,当有选手抢答时蜂鸣器响一下。
4、        当有选手抢答后,进行倒计时20秒作为选手回答问题时间,用两个数码管显示,倒计时时间到时有声光提示。
5、        扩展功能(选做),
用按键可设置倒计时的时间,范围在5秒到30秒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