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蓝牙小车

楼主:
首先,需要的哪些工具:
1、        arduino UNO R3  x1
2、        L298N电机驱动模块 x1
3、        HC06 蓝牙模块 x1
4、        小车底盘 x1
5、        12V电源(7~9V)x1
6、        导线 若干
7、        蓝牙遥控app

第二:L298模块介绍

第三:App的下载
http://shouji.baidu.com/software/11629425.html
第四:HC-06模块的介绍:

说一下具体电路连接:
第一步:12V 18650充电电池 接到 L298N 电机驱动模块的 +12V 以及 GND,+5V 电源输出给Arduino UNO R3板子供电。有些人可能说如果电机供电以及板子供电是同一个电源,可能电机转动会影响到板子供电。目前我测试是没有发现问题。可能原因是本来板子耗电量也不是很大,并且12V电池本身电量还是足够,不会出现供电不足问题。

第二步:左电机连接到OUT3和OUT4,右电机连接到OUT1和OUT2
第三步:就是L298N的IN控制引脚和Arduino板子的连接。IN1连接到引脚6,IN2连接到引脚7,IN3连接到引脚4,IN4连接到引脚5.

蓝牙测试代码
功能:蓝牙小车测试按键值程序
蓝牙测试代码
功能:蓝牙小车测试按键值程序

void setup() {
  // put your setup code here, to run once:
  Serial.begin(9600);
}

void loop() {
  // put your main code here, to run repeatedly:
  if(Serial.available()>0){
      char ch = Serial.read();
      if(ch == '1'){
         //前进
         Serial.println("up");
      }else if(ch == '2'){
         //后退
         Serial.println("back");
      }else if(ch == '3'){
         //左转
         Serial.println("left");
      }else if(ch == '4'){
        //右转
         Serial.println("right");
      }else if(ch=='0'){
        //停车
        Serial.println("stop");
      }else{
        //其他编码
        Serial.println(ch);
      }
    }
}

蓝牙小车代码:

#define IN1 6 // 7 6 右轮
#define IN2 7
#define IN3 4 // 5 4 左轮
#define IN4 5

#define LEFT '3' //左转编码
#define RIGHT '4'//右转编码
#define GO '1'//前进编码
#define BACK '2'//后退编码
#define STOP '0'//停止编码

void setup() {
  // put your setup code here, to run once:
  Serial.begin(9600);
  pinMode(IN1,OUTPUT);
  pinMode(IN2,OUTPUT);
  pinMode(IN3,OUTPUT);
  pinMode(IN4,OUTPUT);
  initCar();
}

void loop() {
  // put your main code here, to run repeatedly:
  if(Serial.available()>0){
      char ch = Serial.read();
      if(ch == GO){
         //前进
         go();
      }else if(ch == BACK){
         //后退
         back();
      }else if(ch == LEFT){
         //左转
         turnLeft();
      }else if(ch == RIGHT){
        //右转
        turnRight();
      }else if(ch=='0'){
        //停车
        stopCar();
      }
    }
}

void initCar(){
  //默认全是低电平 停止状态
  digitalWrite(IN1,LOW);
  digitalWrite(IN2,LOW);
  digitalWrite(IN3,LOW);
  digitalWrite(IN4,LOW);
}

/**
* 左转
*/
void turnLeft(){
  digitalWrite(IN1,HIGH);
  digitalWrite(IN2,LOW);         //右轮前进
  digitalWrite(IN3,LOW);
  digitalWrite(IN4,LOW);         //左轮不动
}

/**
* 右转
*/
void turnRight(){
  digitalWrite(IN1,LOW);
  digitalWrite(IN2,LOW);         //右轮不动
  digitalWrite(IN3,HIGH);
  digitalWrite(IN4,LOW);         //左轮前进
}

/**
* 前进
*/
void go(){
  digitalWrite(IN1,HIGH);
  digitalWrite(IN2,LOW);         //右轮前进
  digitalWrite(IN3,HIGH);
  digitalWrite(IN4,LOW);         //左轮前进
}

/**
* 倒车
*/
void back(){
  digitalWrite(IN1,LOW);
  digitalWrite(IN2,HIGH);        //右轮后退
  digitalWrite(IN3,LOW);
  digitalWrite(IN4,HIGH);        //左轮后退
}

/**
* 停车
*/
void stopCar(){
  initCar();
}

void setup() {
  // put your setup code here, to run once:
  Serial.begin(9600);
}

void loop() {
  // put your main code here, to run repeatedly:
  if(Serial.available()>0){
      char ch = Serial.read();
      if(ch == '1'){
         //前进
         Serial.println("up");
      }else if(ch == '2'){
         //后退
         Serial.println("back");
      }else if(ch == '3'){
         //左转
         Serial.println("left");
      }else if(ch == '4'){
        //右转
         Serial.println("right");
      }else if(ch=='0'){
        //停车
        Serial.println("stop");
      }else{
        //其他编码
        Serial.println(ch);
      }
    }
}

网友A(2018-08-25):
才十米距离,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