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万年历仿真中出现显示内容不断闪烁的问题,求助大神怎么解决

楼主: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CDIO P0
sbit rs=P2^4;
sbit rd=P2^5;
sbit lcden=P2^6;
uchar second,minute,hour,day,month,year,week,count=0;
uchar ReadValue,num;
uchar tflag;
uchar code table[]={"2018-06-15 FRI"};
uchar code table1[]={"13:14:00    "};
uchar code table2[]= "THUFRISATSUNMONTUEWES";
uchar data disdata[5];
sbit DATA=P1^1;
sbit RST= P1^0;
sbit SCLK=P1^2;
sbit menu=P3^0;
sbit add=P3^1;
sbit dec=P3^2;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elay1(uint z)
{
for(;z>0;z--);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s=0;
rd=0;
lcden=0;
P0=com;
delay(20);
lcden=1;
delay(10);
lcden=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rs=1;
  rd=0;
  lcden=0;
  P0=date;
  delay(20);
  lcden=1;
  delay(10);
  lcden=0;
  }
   void init()
{
uchar num;
lcden=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delay(5);
write_com(0x80);
for(num=0;num<15;num++)
{
write_date(table[num]);
delay(5);
}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16;num++)
{
write_date(table1[num]);
delay(5);
}
}
void Write1302(uchar dat)
{
uchar i;
SCLK=0;
delay1(2);
for(i=0;i<8;i++)
{
DATA = dat&0x01;
delay1(2);
SCLK=1;
delay1(2);
SCLK=0;
dat>>=1;
}
}
void WriteSet1302(uchar Cmd,uchar dat)
{
RST=0;
SCLK=0;
RST=1;
delay1(2);
Write1302(Cmd);
Write1302(dat);
SCLK=1;
RST=0;
}
uchar Read1302(void)
{
uchar i,dat;
delay(2);
for(i=0;i<8;i++)
{
dat>>=1;
if(DATA==1)
dat|=0x80;
SCLK=1;
delay1(2);
SCLK=0;
delay1(2);
}
return dat;
}
uchar ReadSet1302(uchar Cmd)
{
uchar dat;
RST=0;
SCLK=0;
RST=1;
Write1302(Cmd);
dat=Read1302();
SCLK=1;
RST=0;
return dat;
}
void Ini_DS1302(void)
{
WriteSet1302(0x8E,0x00);
WriteSet1302(0x80,((0/10)<<4|(0%10)));
WriteSet1302(0x82,((45/10)<<4|(45%10)));
WriteSet1302(0x84,((15/10)<<4|(15%10)));
WriteSet1302(0x86,((29/10)<<4|(29%10)));
WriteSet1302(0x88,((11/10)<<4|(11%10)));
WriteSet1302(0x8c,((10/10)<<4|(10%10)));
WriteSet1302(0x8a,((4/10)<<4|(4%10)));
}
void DisplaySecond(uchar x)
{
uchar i,j;
i=x/10;
j=x%10;
write_com(0xc7);
write_date(0x30+i);
write_date(0x30+j);
}
void DisplayMinute(uchar x)
{
uchar i,j;
i=x/10;
j=x%10;
write_com(0xc4);
write_date(0x30+i);
write_date(0x30+j);
}
void DisplayHour(uchar x)
{
uchar i,j;
i=x/10;
j=x%10;
write_com(0xc1);
write_date(0x30+i);
write_date(0x30+j);
}
void DisplayDay(uchar x)
{
uchar i,j;
i=x/10;
j=x% 10;
write_com(0x89);
write_date(0x30+i);
write_date(0x30+j);
}
void DisplayMonth(uchar x)
{
uchar i,j;
i=x/10;
j=x%10;
write_com(0x86);
write_date(0x30+i);
write_date(0x30+j);
}
void DisplayYear(uchar x)
{
uchar i,j;
i=x/10;
j=x%10;
write_com(0x83);
write_date(0x30+i);
write_date(0x30+j);
}
  void DisplayWeek(uchar x)
{
  uchar i;
  x=x*3;
  write_com(0x8c);
  for(i=0;i<3;i++)
  {
  write_date(table2[x]);
  x++;
  }
  }
  void  read_date(void)
{
ReadValue = ReadSet1302(0x81);
second=((ReadValue&0x70)>>4)*10+(ReadValue&0x0F);
ReadValue = ReadSet1302(0x83);
minute=((ReadValue&0x70)>>4)*10+(ReadValue&0x0F);
ReadValue = ReadSet1302(0x85);
hour=((ReadValue&0x70)>>4)*10+(ReadValue&0x0F);
ReadValue = ReadSet1302(0x87);
day=((ReadValue&0x70)>>4)*10+(ReadValue&0x0F);
ReadValue = ReadSet1302(0x89);
month=((ReadValue&0x70)>>4)*10+(ReadValue&0x0F);
ReadValue = ReadSet1302(0x8d);
year=((ReadValue&0x70)>>4)*10+(ReadValue&0x0F);
ReadValue = ReadSet1302(0x8b);
week=ReadValue&0x70;
DisplaySecond(second);
DisplayMinute(minute);
DisplayHour(hour);
DisplayDay(day);
DisplayMonth(month);
DisplayYear(year);
DisplayWeek(week);
}
void turn_val(char newval,uchar flag,uchar newaddr,uchar s1num)
{
newval=ReadSet1302(newaddr);
newval=((newval&0x70)>>4)*10+(newval&0x0f);
if(flag)
{
newval++;
switch(s1num)
{
case 1:if(newval>99) newval=0;
DisplayYear(newval);
break;
case 2:if(newval>12) newval=1;
DisplayMonth(newval);
break;
case 3:if(newval>31) newval=1;
DisplayDay(newval);
break;
case 4:if(newval>6) newval=0;
DisplayWeek(newval);
break;
case 5:if(newval>23) newval=0;
DisplayHour(newval);
break;
case 6:if(newval>59) newval=0;
DisplayMinute(newval);
break;
case 7:if(newval>59) newval=0;
DisplaySecond(newval);
break;
default:break;
}
}
else
{
newval-- ;
switch(s1num)
{
case 1:if(newval==0) newval=99;
DisplayYear(newval);
break;
case 2:if(newval==0) newval=12;
DisplayMonth(newval);
break;
case 3:if(newval==0) newval=31;
DisplayDay(newval);
break;
case 4:if(newval==0) newval=6;
DisplayWeek(newval);
break;
case 5:if(newval==0) newval=23;
DisplayHour(newval);
break;
case 6:if(newval==0) newval=59;
DisplayMinute(newval);
break;
case 7:if(newval==0) newval=59;
DisplaySecond(newval);
break;
default:break;
}
}
WriteSet1302((newaddr-1),((newval/10)<<4)|(newval%10));
}

void key_scan(void)
{
uchar miao, s1num=0;
if(menu==0)
{
delay(5);
if(menu==0)
{
while(!menu);
s1num ++ ;
while(1)
{
if(menu==0)
{
delay(5);
if(menu==0)
{
while(!menu);
s1num ++;
}
}
rd=0;
miao = ReadSet1302(0x81);
second= miao;
WriteSet1302(0x80, miao|0x80);
write_com(0x0f);
if(s1num==1)
{
year = ReadSet1302(0x8d);
write_com(0x80+4);//????
if(add==0)
{
delay(3);
if(add==0)
{
while(!add);
turn_val(year,1,0x8d,1);
}
}
if(dec==0)
{
delay(3);
if(dec==0)
{
while(!dec);
turn_val(year,0,0x8d,1);
}
}
}
if(s1num==2)
{
month = ReadSet1302(0x89);
write_com(0x80+7);
if(add==0)
{
delay(3);
if(add==0)
{
while(!add);
turn_val(month, 1,0x89,2);
}
}
if(dec==0)
{
delay(3);
if(dec==0)
{
while(!dec);
turn_val( month,0,0x89,2);
}
}
}
if(s1num==3)
{
day = ReadSet1302(0x87);
write_com(0x80+10);
if(add==0)
{
delay(3);
if(add==0)
{
while(!add);
turn_val(day,1,0x87,3);
}
}
if(dec==0)
{
delay(3);
if(dec==0)
{
while(!dec);
turn_val(day,0,0x87,3);
}
}
}
if(s1num==4)
{
week=ReadSet1302(0x8b);
write_com(0x80+14);
if(add==0)
{
delay(3);
if(add==0)
{
while(!add);
turn_val(week,1,0x8b, 4);
}
}
if(dec==0)
{
delay(3);
if(dec==0)
{
while(!dec);
turn_val(week, 0, 0x8b,4);
}
}
}
if(s1num==5)
{
hour = ReadSet1302(0x85);
write_com(0x80+0x40+2);
if(add==0)
{
delay(3);
if(add==0)
{
while(!add);
turn_val(hour,1,0x85,5);
}
}
if(dec==0)
{
delay(3);
if(dec==0)
{
while(!dec);
turn_val(hour,0,0x85,5);
}
}
}
if(s1num==6)
{
minute=ReadSet1302(0x83);
write_com(0x80+0x40+5);
if(add==0)
{
delay(5);
if(add==0)
{
while(!add);
turn_val(minute,0,0x83,6);
}
}
if(dec==0)
{
delay(3);
if(dec==0)
{
while(!dec);
turn_val(minute,0,0x83,6);
}
}
}
if(s1num==7)
{
second = ReadSet1302(0x81);
write_com(0x80+0x40+8);
if(add==0)
{
delay(3);
if(add==0)
{
while(!add);
if(second == 0x60)
second =0x00;
turn_val(second,1,0x81,7);
}
}
if(dec==0)
{
delay(3);
if(dec==0)
{
while(!dec);
turn_val(second,0,0x81,7);
}
}
}
if(s1num==8)
{
miao=ReadSet1302(0x81);
second = miao;
WriteSet1302(0x80,second&0x7f);
s1num=0; //
write_com(0x0c);
break;
}
}
}
}
}
void main( )
{
init();
Init_DS1302();
while(1)
{
read_date();
key_scan();
}
}

仿真文件

网友A(2018-06-14):
init_ds1302();子函数没有提前声明,有函数调用该子函数在该子函数之前,所以如果子函数很多的话,最好都提前进行声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nit_ds1302();子函数没有提前声明,有函数调用该子函数在该子函数之前,所以如果子函数很多的话,最好都提 ...

感谢感谢,本来已经声明过了,但是检查了一下发现是少打了一个字母,

网友C:
你程序里面错误太多,不如重写,论坛里有现成的程序,善用搜索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程序里面错误太多,不如重写,论坛里有现成的程序,善用搜索功能

好的好的,我来搜个好的模仿一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