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解码通用型红外遥控器之我见

楼主:
这段时间在研究单片机解码红外遥控器,本人也是小白一枚,之前还发贴询问红外遥控波形的问题,感谢miho提点。现把本人的见解写出来,供大家参加。通用型遥控键码大家可参数键码图。那这些键码是如何出来的呢?我们用逻辑分析仪看一下波形。4A键按下的波形(如图),有用户码、用户码反码、键码、键码反码。值得注意的是,测出来的波形是从低位向高位测的,所以我们写的时候,要从高位写到低位,所以这里4A键的键码应该为01001010,转换成16进制为4A,与参数键码图是对应的。大家可以参考另一张图,看能否得到键码为45的键。

4A键

4A键

45键

45键

通用遥控键码

通用遥控键码

网友A(2018-06-14):
这样理解不知道是否正确,如有错误,请大侠指点

网友B:
红外遥控我是特头疼 努力好几次都败阵 后来用这个论坛里一位前辈的方法 只纪录高电平 不管具体码是什么

回帖是很赞你的研究精神 就这分析做的就很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