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408AS单片机驱动74hc595源代码

楼主(2018-06-14):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hc595.h"
#include "intrins.h "

///////////////////////////引脚定义///////////////////////////////
sbit Hc595_Sck_P11 = P3^2; //输入串行移位时钟脉冲 sh_cp_595
sbit Hc595_Rck_P12 = P3^3; //输出锁存器控制脉冲 st_cp_595
//sbit Hc595_Oe_P13 = P1^5; //8 位并行输出使能禁能(高阻态)
sbit Hc595_Ser_P14 = P3^4; //串行数据输入线

unsigned char Hc595_Datas[6] = {0x00U}; //存放6个数码管显示的数据
unsigned long Hc595_Count = 0U;//显示定时计数,
unsigned long Hc595_Time_Count = 0U;//定时器超时计数

unsigned long hc595_time_count_temp = 0U;//临时存储
unsigned long hc595_time_count_temp_1 = 0U;//临时存储
unsigned long hc595_time_count_temp_2 = 0U;//临时存储

unsigned char Hc595_Led_Code[]={
                                                                0x3FU, // 0
                                                                0x06U, // 1
                                                                0x5BU, // 2
                                                                0x4FU, // 3
                                                                0x66U, // 4
                                                                0x6DU, // 5
                                                                0x7DU, // 6
                                                                0x07U, // 7
                                                                0x7FU, // 8
                                                                0x6FU, // 9
                                                                0x77U, // A
                                                                0x7CU, // B
                                                                0x39U, // C
                                                                0x5EU, // D
                                                                0x79U, // E
                                                                0x71U, // F
                                                                0x00U  //0x10:表示不显示
                                                        };//共阳极数码管

/////////////////////////////////////////////////外部调用函数/////////////////////////////////////////////
/***********************************************************************************************
//功能:单个数据往hc595发送,串行输入数据(SER)移入寄存器
//输入:unsigned char SendVal:要发送的数据
//输出:无
//备注:无
//日期:2018.06.05
*************************************************************************************************/
void Hc595SendData(unsigned char SendVal)//往hc595发送数据,串行输入数据(SER)移入寄存器
{
        unsigned char i;
        for(i = 0U; i < 8U; i++)
        {
                if((SendVal <<i ) & 0x80U)
                {
                        Hc595_Ser_P14 = HC595_HIGH;
                }
                else
                {
                        Hc595_Ser_P14 = HC595_LOW;
                }
                //由低电平跳为高电平,产生上升沿,串行输入数据(SER)移入寄存器
                Hc595_Sck_P11 = HC595_HIGH;
                _nop_();
                _nop_();
                Hc595_Sck_P11 = HC595_LOW;
        }
}

/***********************************************************************************************
//功能:数据显示.RCK_595 产生上升沿,(输出数据用于引脚)
//输入:无
//输出:无
//备注:无
//日期:2018.06.05
*************************************************************************************************/
void Hc595ShowData(void)//RCK_595 产生上升沿,(输出数据用于引脚)
{
        Hc595_Rck_P12 = HC595_LOW;
        _nop_();
        _nop_();
        Hc595_Rck_P12 = HC595_HIGH;
        _nop_();
        _nop_();
        Hc595_Rck_P12 = HC595_LOW;
        _nop_();
        _nop_();
}

/***********************************************************************************************
//功能:6个数据级联显示
//输入:无
//输出:无
//备注:无
//日期:2018.06.05
*************************************************************************************************/
void Hc595LedDisplayN(void)
{
        unsigned char i;//,j;
        unsigned char movebit[6];
        //Hc595_Oe_P13 = HC595_LOW; //选中数码管
        for(i = 0U; i < 6U; i++)
        {
                movebit[i] = Hc595_Led_Code[Hc595_Datas[i]];
        }
        // P1 = 0U;
        Delay(1U);
        for(i = 0U; i< 6U; i++) //数据移位
        {
                if(i == 1U)//第二个字段小数点常亮处理
                {
                        Hc595SendData(movebit[i] & 0x7FU );//共阳极低电平点亮对应的二极管
                }
                else
                {
                        Hc595SendData(movebit[i]);
                }

                /*test = movebit[i];
                for(j = 0U;j < 8U; j++)
                {
                        testb = (test & 0x80U);
                        test = (test << 1U);
                        if(testb)
                        {
                                Hc595_Ser_P14 = HC595_HIGH;
                        }
                        else
                        {
                                Hc595_Ser_P14 = HC595_LOW;
                        }
                        Hc595_Sck_P11 = HC595_HIGH;
                        _nop_();
                        _nop_();
                        _nop_();
                        Hc595_Sck_P11 = HC595_LOW;
                } //数据移位*/
        }

        //显示数据,
        Hc595ShowData();
        /*Hc595_Rck_P12 = HC595_LOW;
        _nop_();
        _nop_();
        _nop_();
        Hc595_Rck_P12 = HC595_HIGH;
        _nop_();
        _nop_();
        _nop_();
        Hc595_Rck_P12 = HC595_LOW;
        _nop_();
        _nop_();
        _nop_();*/
}

/***********************************************************************************************
//功能:定时器计数处理函数,并将对应的数据转化为十进制数处理
//输入:无
//输出:无
//备注:应用于中断中
//日期:2018.06.05
*************************************************************************************************/
void Hc595TimerCountHandle(void)
{
        unsigned char hc595_key_status = 0U;//按键状态
        unsigned char hc595_key_count_modle = 0U;//档位
        unsigned char hc595_stop_display_flag = 0U;

        hc595_key_count_modle = KeyCheckCount();//取按键设置的档位显示
        hc595_key_status = KeyCheckStatus();//获取按键状态
        switch(hc595_key_status)
        {
                case KeySwitchModeTimeOutInit://上电初始化状态,可用于切换档位
                        Hc595_Datas[0] = hc595_key_count_modle;//取按键设置的档位显示
                        Hc595_Datas[1] = 0x10U;//不显示,全关处理
                        Hc595_Datas[2] = 0x10U;//不显示,全关处理
                        Hc595_Datas[3] = 0x10U;//不显示,全关处理
                        Hc595_Datas[4] = 0x10U;//不显示,全关处理
                        Hc595_Datas[5] = 0x10U;//不显示,全关处理
                        Hc595_Count = 0U;
                        break;
                case KeyTimeCountInit://档位设置完成后初始态,开启计数
                case KeyTimeCountStopClear://按键计时清零状态
                case KeyTimeCountOver://计时结束
                case KeyTimeCountOverStop://超出后停止状态
                case KeyTimeCountOverInit_1://超出后停止状态
                case KeyTimeCountOverInit://超出后初始化状态
                        Hc595_Count = 0U;
                        Hc595_Datas[0] = 0x00U;//全险0
                        Hc595_Datas[1] = 0x00U;//全险0
                        Hc595_Datas[2] = 0x00U;//全险0
                        Hc595_Datas[3] = 0x00U;//全险0
                        Hc595_Datas[4] = 0x00U;//全险0
                        Hc595_Datas[5] = 0x00U;//全险0
                        break;
                case KeyTimeCountStart://开启计数
                        //根据档位处理时间

                        Hc595_Count ++;
                        hc595_time_count_temp_2 = Hc595_Count;
                        //显示
                        if(hc595_key_count_modle == 5U)//第5档只显示时间
                        {
                                if(Hc595_Count >= 600000U)
                                {
                                        Hc595_Count = 0U;
                                        Key.Key_Status = KeyTimeCountOver;//计时结束
                                }
                                //分钟
                                Hc595_Datas[0] = (Hc595_Count / 6000U) / 10U;
                                Hc595_Datas[1] = (Hc595_Count / 6000U) % 10U;
                                //秒
                                Hc595_Datas[2] = (Hc595_Count % 6000U) / 1000U;
                                Hc595_Datas[3] = (Hc595_Count % 1000U) / 100U;
                                //毫秒
                                Hc595_Datas[4] = (Hc595_Count % 100U)/10U;
                                Hc595_Datas[5] = (Hc595_Count % 10U)/1U;
                        }
                        else
                        {
                                hc595_time_count_temp = Hc595_Count;
                                if(hc595_key_count_modle == 0U)
                                {
                                        hc595_time_count_temp = (Hc595_Count*5 + Hc595_Count%5);//400us
                                }
                                else if(hc595_key_count_modle == 1U)
                                {
                                        hc595_time_count_temp = (Hc595_Count*4 + Hc595_Count%4);
                                }
                                else if(hc595_key_count_modle == 2U)
                                {
                                        hc595_time_count_temp = (Hc595_Count*3 + Hc595_Count%3);
                                }
                                else if(hc595_key_count_modle == 3U)
                                {
                                        hc595_time_count_temp = (Hc595_Count*2 + Hc595_Count%2);
                                }
                                else if(hc595_key_count_modle == 4U)
                                {
                                        hc595_time_count_temp = (Hc595_Count + Hc595_Count);
                                }

                                //if((hc595_key_count_modle == 0U) || (hc595_key_count_modle == 1U) || (hc595_key_count_modle == 4U))
                                {
                                        if(hc595_time_count_temp >= 10000U)
                                        {
                                                Hc595_Count = 0U;
                                                hc595_time_count_temp = 0U;
                                                Key.Key_Status = KeyTimeCountOver;//计时结束
                                        }

                                        Hc595_Datas[0] = (Hc595_Count % 10000U)/1000U;
                                        Hc595_Datas[1] = (Hc595_Count % 1000U)/100U;
                                        Hc595_Datas[2] = (hc595_time_count_temp % 100U)/10U;
                                        Hc595_Datas[3] = (hc595_time_count_temp % 10U)/1U;
                                        Hc595_Datas[4] = (hc595_time_count_temp % 100U)/10U;
                                        Hc595_Datas[5] = (hc595_time_count_temp % 10U)/1U;
                                }
                                hc595_time_count_temp_1 = ((unsigned long)Hc595_Datas[0])*100000U + ((unsigned long)Hc595_Datas[1])*10000U + ((unsigned long)Hc595_Datas[2])*1000U + ((unsigned long)Hc595_Datas[3])*100U + ((unsigned long)Hc595_Datas[4])*10U + (unsigned long)Hc595_Datas[4];

                        }
                        break;
                case KeyTimeCountStop://停止计数状态
                        if(hc595_key_count_modle !=        5U)
                        {
                                switch(hc595_key_count_modle)
                                {
                                        case 0U:
                                                if((hc595_time_count_temp_1 >= 99990U) && (hc595_time_count_temp_1 <= 100000U))
                                                {
                                                        hc595_time_count_temp = 100000U;
                                                        hc595_stop_display_flag = 1U;
                                                }
                                                break;
                                        case 1U:
                                                if((hc595_time_count_temp_1 >= 99970U) && (hc595_time_count_temp_1 <= 100000U))
                                                {
                                                        hc595_time_count_temp = 100000U;
                                                        hc595_stop_display_flag = 1U;
                                                }
                                                break;
                                        case 2U:
                                                if((hc595_time_count_temp_1 >= 99950U) && (hc595_time_count_temp_1 <= 100000U))
                                                {
                                                        hc595_time_count_temp = 100000U;
                                                        hc595_stop_display_flag = 1U;
                                                }
                                                break;
                                        case 3U:
                                                if((hc595_time_count_temp_1 >= 99910U) && (hc595_time_count_temp_1 <= 100000U))
                                                {
                                                        hc595_time_count_temp = 100000U;
                                                        hc595_stop_display_flag = 1U;
                                                }
                                                break;
                                        case 4U:
                                                if((hc595_time_count_temp_1 >= 98000U) && ((hc595_time_count_temp_1 <= 100000U)))
                                                {
                                                        hc595_time_count_temp = 100000U;
                                                        hc595_stop_display_flag = 1U;
                                                }
                                                break;
                                        default:
                                                break;
                                }
                                if(hc595_stop_display_flag == 1U)
                                {
                                        Hc595_Datas[0] = (hc595_time_count_temp % 1000000U)/100000U;
                                        Hc595_Datas[1] = (hc595_time_count_temp % 100000U)/10000U;
                                        Hc595_Datas[2] = (hc595_time_count_temp % 10000U)/1000U;
                                        Hc595_Datas[3] = (hc595_time_count_temp % 1000U)/100U;
                                        Hc595_Datas[4] = (hc595_time_count_temp % 100U)/10U;
                                        Hc595_Datas[5] = (hc595_time_count_temp % 10U)/1U;
                                }
                        }

                        Hc595_Count = 0U;

                        break;

                default:
                        break;
        }

        Hc595LedDisplayN();//数据显示处理
}

#include "stc15w408as.h"

#include "hc595.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timer0.h"

int main(void)
{
        Timer0Init();
        KeyInit();

        SYS_INTERUPT_EN();
        while(1)
        {
                //定时器0处理
                if(Timer0CheckIntFlag() == 1U)
                {
                        Timer0ClearIntFlag();
                        //KeyInitTimeOutHandle();
                        //Hc595TimerCountHandle();
                }
                //按键处理
                if(KeyCheckUpDownStatus() == 1U)
                {
                        KeyClearUpDownFlag();//清除按键标志
                        KeyHandle();
                }

                //数码管显示处理

        }
        return 0U;
}

网友A(2020-05-19):
谢谢分离,,,我正好需要

网友B(2022-03-18):
优秀的电子作品,值得学习

网友C:
谢谢分享,我正好需要这个测试

网友D(2022-06-11):
原理图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