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写的串口设置HC05_BCM417蓝牙上位机源码

楼主:
运行界面:

源码预览: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using System.ComponentModel;
using System.Data;
using System.Drawing;
using System.Linq;
using System.Text;
using System.Windows.Forms;
using System.Diagnostics;
using System.Diagnostics.PerformanceData;
using System.Threading;

namespace COM_A
{
    public partial class analysis : Form
    {
        Form1 myFrm=new Form1();
        public string myStr1;
        public int myFlag=0;

        public analysis()
        {
            InitializeComponent();
        }

        private void button1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myFrm.Show();
        }

        private void button2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myFrm.sendData("AT\r\n");
            myFlag = 1;

        }

        private void analysis_Loa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Control.CheckForIllegalCrossThreadCalls = false;
            //this.pictureBox1.Image = Image.FromFile(@"C:\Users\nxzh\Desktop\2.jpg");
            this.pictureBox1.Image = Image.FromFile(Application.StartupPath + "\\2.jpg");//bin文件中
            this.pictureBox2.Image = Image.FromFile(Application.StartupPath + "\\2.jpg");//bin文件中
            //开始执行后台操作
            //backgroundWorker1.RunWorkerAsync();
            //多线程处理
            Thread thread = new Thread(CrossThreadFlush);
            thread.IsBackground = true;
            thread.Start();
        }

        private void CrossThreadFlush()
        {
            while (true)
            {
                //将sleep和无限循环放在等待异步的外面
                Thread.Sleep(10);
                ThreadFunction();
            }
        }

        private delegate void FlushClient();//代理

        private void ThreadFunction()//多线程处理
        {
            //try
            {
                if ((this.txbBAUD.InvokeRequired) || (this.txbNameIn.InvokeRequired) || (this.txbNameOut.InvokeRequired) || (this.textBox4.InvokeRequired) || (this.textBox5.InvokeRequired) || (this.textBox6.InvokeRequired))//等待异步
                {
                    FlushClient fc = new FlushClient(ThreadFunction);
                    try
                    {
                        this.Invoke(fc);//通过代理调用刷新方法
                    }
                    catch
                    { }

                }
                else
                {
                    //this.txbBAUD.Text = DateTime.Now.ToString();
                    analysisData(myFrm.myStr);
                }
            }
            //catch
            { }

        }

        /*private void backgroundWorker1_DoWork(object sender, DoWorkEventArgs e)
        {
            while (true)
            {
                #region
                /*this.Invoke((EventHandler)(delegate
                {
                    try
                    {
                        if (myFrm.myStr == "OK\r\n")
                        {
                            this.pictureBox1.Image = Image.FromFile(Application.StartupPath + "\\green.png");

                        }
                        else
                        {
                            this.pictureBox1.Image = Image.FromFile(Application.StartupPath + "\\red.png");
                        }

                        if (myFrm.myStr == "OK:" + comboBox1.Text + "\r\n")
                        {
                            this.pictureBox2.Image = Image.FromFile(Application.StartupPath + "\\green.png");
                        }
                        else
                        {
                            this.pictureBox2.Image = Image.FromFile(Application.StartupPath + "\\red.png");
                        }
                    }
                    catch
                    {

                    }

                }));//
                //多线程使用时调用
                #endregion
                //analysisData(myFrm.myStr);

           }
        }*/

        public void analysisData(string str)//解析函数
        {
            if ((str == "OK\r\n"))
            {
                if (myFlag == 1)
                {
                    this.pictureBox1.Image = Image.FromFile(Application.StartupPath + "\\green.png");
                    this.pictureBox5.Image = Image.FromFile(Application.StartupPath + "\\red.png");
                    this.pictureBox6.Image = Image.FromFile(Application.StartupPath + "\\red.png");
                }
                else if (myFlag == 2)
                {
                    this.pictureBox5.Image = Image.FromFile(Application.StartupPath + "\\green.png");
                    this.pictureBox1.Image = Image.FromFile(Application.StartupPath + "\\red.png");
                    this.pictureBox6.Image = Image.FromFile(Application.StartupPath + "\\red.png");
                }
                else if (myFlag == 3)
                {
                    this.pictureBox6.Image = Image.FromFile(Application.StartupPath + "\\green.png");
                    this.pictureBox1.Image = Image.FromFile(Application.StartupPath + "\\red.png");
                    this.pictureBox5.Image = Image.FromFile(Application.StartupPath + "\\red.png");

                }

            }
            else
            {
                this.pictureBox1.Image = Image.FromFile(Application.StartupPath + "\\red.png");
                this.pictureBox5.Image = Image.FromFile(Application.StartupPath + "\\red.png");
                this.pictureBox6.Image = Image.FromFile(Application.StartupPath + "\\red.png");
            }

            if (str == "OK:" + myStr1 + "\r\n")
            {
                this.pictureBox2.Image = Image.FromFile(Application.StartupPath + "\\green.png");
                txbBAUD.Text = myStr1;
            }
            else
            {
                this.pictureBox2.Image = Image.FromFile(Application.StartupPath + "\\red.png");
                txbBAUD.Text = "";
            }
            if (str == "OK:" + txbNameIn.Text.ToString() + "\r\n")
            {
                this.pictureBox3.Image = Image.FromFile(Application.StartupPath + "\\green.png");
                txbNameOut.Text = txbNameIn.Text;
            }
            else
            {
                this.pictureBox3.Image = Image.FromFile(Application.StartupPath + "\\red.png");
                txbNameOut.Text = "";
            }

            if (str == "OK:" + textBox4.Text.ToString() + "\r\n")
            {
                this.pictureBox4.Image = Image.FromFile(Application.StartupPath + "\\green.png");
                textBox5.Text = textBox4.Text;
            }
            else
            {
                this.pictureBox4.Image = Image.FromFile(Application.StartupPath + "\\red.png");
                textBox5.Text = "";
            }

            if ((str == "OK:M\r\n") || (myFrm.myStr == "OK:S\r\n"))
            {
                this.pictureBox7.Image = Image.FromFile(Application.StartupPath + "\\green.png");
                textBox6.Text = comboBox2.Text;
            }
            else
            {
                this.pictureBox7.Image = Image.FromFile(Application.StartupPath + "\\red.png");
                textBox6.Text = "";
            }
        }

        private void analysis_FormClosing(object sender, FormClosingEventArgs e)
        {
            if (DialogResult.Yes == MessageBox.Show("程序正在使用中,确认退出?", "确认退出", MessageBoxButtons.YesNo))
            {
                //MessageBox.Show("立即退出!");

                e.Cancel = false;
            }
            else
            {
                e.Cancel = true;
            }
        }

        private void button3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string myTempStr;
            switch (cbxBAUD.SelectedIndex)
            {
                case 9:
                    myTempStr = "A";
                    break;
                case 10:
                    myTempStr = "B";
                    break;
                case 11:
                    myTempStr = "C";
                    break;
                default:
                    myTempStr = (cbxBAUD.SelectedIndex + 1).ToString();
                    break;
            }
            //MessageBox.Show(comboBox1.SelectedIndex.ToString());
            myFrm.sendData("AT+BAUD:" + myTempStr + "\r\n");
            myStr1 = this.cbxBAUD.Text;

        }

        private void button4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if (txbNameIn.Text.Length < 20)
            {
                myFrm.sendData("AT+NAME:" + txbNameIn.Text.ToString() + "\r\n");
            }
            else
            {
                MessageBox.Show("蓝牙名称超过20个字符","提示");
            }

        }

        private void button5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if (textBox4.Text.Length ==4)
            {
                myFrm.sendData("AT+PIN:" + textBox4.Text.ToString() + "\r\n");
            }
            else
            {
                MessageBox.Show("蓝牙密码不等于4个字符", "提示");
            }
        }

        private void button6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myFlag = 2;
            myFrm.sendData("AT+PAIR\r\n");
        }

        private void button7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myFrm.sendData("AT+DEFAULT\r\n");
            myFlag = 3;
        }

        private void button8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if (comboBox2.Text == "主模式")
            {
                myFrm.sendData("AT+ROLE=M\r\n");
            }
            else if (comboBox2.Text == "从模式")
            {
                myFrm.sendData("AT+ROLE=S\r\n");
            }
        }
    }
}

网友A(2018-09-03):
很详细啊,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