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DS18B20数据线延长75米,不影响单片机传输数据?

楼主(2018-06-14):
要求测试六个点的温度,全线总长75米。我是新手大神们帮看看什么办法能使信号稳定,谢谢!

网友A:
试下zigbee,无线传输

网友B:
感觉需要双单片机使用RS485串行总线进行数据传输,应该能满足你这工程的需求。

网友C:
DQ线上接个上拉电阻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DQ线上接个上拉电阻试试

ttl电平无法传输这么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DQ线上接个上拉电阻试试

这个试了不稳定,网上有的说用2K左右的上拉电阻,可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需要双单片机使用RS485串行总线进行数据传输,应该能满足你这工程的需求。

是不是六个18B20的位置都需要各加一个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下zigbee,无线传输

工作环境温度高,zigbee达不到要求,不行。

网友E:
单片机造价不高,就近用单片机处理温度数据,通过485传输比较稳妥。

网友F:
转换成485传输数据比较靠谱

网友G:
给你一个我找到的案例,前面发的地址有问题,重新修一下,http://www.51hei.com/mcu/287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给你一个我找到的案例,前面发的地址有问题,重新修一下,http://www.51hei.com/mcu/2871.html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