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数字电路数字钟proteus仿真设计(74LS90+555+74LS161+74LS48)

楼主:
看到密集的布线了吗,对了这就是由74LS90十进制计数器+555定时器+74LS161计数器+74LS48译码器等纯数字电路构成的数字钟设计

网友A(2018-11-15):
请问下想了解74LS90这类原件,用什么书比较好

网友B:
非常感谢,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A:
还有我想问一下这个实物的电源应该用什么呀?
我实物只做了秒,焊接好了,然后买了两节南孚5号电池,接通之后电路没有反应,我对照做的秒仿真仔细检查过焊接电路了,没有错误

网友C(2019-12-29):
引用 网友A:
还有我想问一下这个实物的电源应该用什么呀?
我实物只做了秒,焊接好了,然后买了两节南孚5号电池,接通 ...

+5V供电,常用74系列芯片的供电电压

网友D(2020-05-06):
能校正时间吗

网友D:
请问能校正吗

网友E(2021-07-01):
能不能大致讲解下,不太能看懂,求求了

网友E:
能不能大致的讲解一下,有点看不懂

网友F(2022-06-13):
6不戴帽、9不穿鞋,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