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音乐盒的仿真课程设计(8首歌)

楼主(2018-06-15):
仿真成功
初始化显示P.521061P.
显示歌曲编号。
8首歌的音乐盒课程设计。
一个很简单的程序
分享一下

//////////////////////////////////////////////
//51单片机音乐播放器程序                                        //
//共三个按键:上一曲、下一曲、播放\暂停                //
//播放完一首歌曲无按键按下时顺序播放下一曲        //
//////////////////////////////////////////////
#include<REG51.H>
//#define sound_amount 5 //歌曲的数量
sbit play_up=P1^0;           //上一首歌
sbit play_down=P1^1;   //下一首歌
sbit pause=P1^2;       //播放\暂停
sbit speaker=P3^1;     //无源蜂鸣器
//////////////////////////////////////////////
unsigned char timer0h,timer0l,time;//timer0h,timer0l为定时器T0的高低位初值,time为对应的节拍时间
unsigned char music_num;       //music_num为歌曲编号,music_num=0表示刚开机时的状态,num是查找歌曲数据表的地址
unsigned int num;
signed int fre; //对应频率数据表的地址
// 频率-半周期数据表 低八位
unsigned char code FREQL[]={
    0x42, 0xC1, 0x17, 0xB6, 0xD0, 0xD1, 0xB6,    //低音1234567
    0x21, 0xE1, 0x8C, 0xD8, 0x68, 0xE9, 0x5B, 0x8F, //1,2,3,4,5,6,7,i
    0xEE, 0x44, 0x6B, 0xB4, 0xF4, 0x2D,             //高音 234567
    0x47, 0x77, 0xA2, 0xB6, 0xDA, 0xFA, 0x16};   //超高音 1234567
// 频率-半周期数据表 高八位  共保存了四个八度的28个频率数据
unsigned char code FREQH[]={
    0xF2, 0xF3, 0xF5, 0xF5, 0xF6, 0xF7, 0xF8,    //低音1234567
    0xF9, 0xF9, 0xFA, 0xFA, 0xFB, 0xFB, 0xFC, 0xFC,//1,2,3,4,5,6,7,i
    0xFC, 0xFD, 0xFD, 0xFD, 0xFD, 0xFE,            //高音 234567
    0xFE, 0xFE, 0xFE, 0xFE, 0xFE, 0xFE, 0xFF};   //超高音 1234567
unsigned code dm[]={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0c};
unsigned code sz[]={9,1,6,0,9,5,2,1};
unsigned code wm[]={0x01,0x02,0x04,0x08,0x80,0x40,0x20,0x10};
bit play_enable;                   //歌曲播放的使能标志位,用于播放\暂停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t);           //延时子函数,控制发音的时间长度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t);           //普通延时子程序,可用于按键消抖
void song(void);                           //演奏一个音符
void music_play(void);                   //播放歌曲
//////////////////////////////////////////////
//每三个数字,代表一个音符
//第一个数字是音符的数值1234567之一(第几个音),代表哆来咪发...
//第二个数字是0123之一,代表低音\中音\高音\超高音(第几个八度)
//第三个数字是时间长度,以半拍为单位,乐曲数据表的结尾是三个0
//////////////////////////////////////////////

//《烟花易冷》
unsigned char code song1[]={
     5,2,1, 3,2,1, 2,2,2, 2,2,4, 3,2,1, 1,2,1, 2,2,1, 3,2,4,
         5,2,1, 3,2,1, 2,2,2, 2,2,2, 5,1,1, 3,2,1, 4,2,1, 3,2,4,
         3,2,1, 3,2,1, 7,2,1, 3,2,1, 2,2,2, 1,2,1, 7,1,1, 1,2,1,
         2,2,1, 3,2,1, 6,2,3, 6,1,1, 1,2,1, 3,2,1, 2,2,1, 6,1,1,
         1,2,1, 7,1,1, 5,1,1, 6,1,6, 5,2,1, 3,2,1, 2,2,2, 2,2,1,
         2,2,1, 3,2,1, 1,2,1, 2,2,1, 3,2,4, 5,2,1, 3,2,1, 2,2,2,
         2,2,1, 2,2,1, 5,1,1, 3,2,1, 4,2,1, 3,2,4, 3,2,1, 3,2,1,
         7,2,3, 3,2,1, 2,2,2, 1,2,1, 7,1,1, 1,2,1, 2,2,1, 3,2,1,
         6,2,3, 6,1,1, 1,2,1, 3,2,1, 2,2,1, 6,1,1, 1,2,1, 7,1,2,
         5,1,2, 6,1,6, 0,0,0 };

//《发如雪》
unsigned char code song2[]={
     5,1,1, 2,2,1, 3,2,2, 2,2,1, 3,2,1, 5,2,1, 6,2,1, 5,2,3, 1,2,1, 2,2,1,
         3,2,1, 6,2,1, 5,2,1, 3,2,1, 5,2,3, 5,2,1, 6,2,1, 1,3,2, 6,2,1, 5,2,1,
         3,2,1, 5,2,1, 3,2,2, 1,2,1, 2,2,1, 3,2,1, 1,2,1, 6,1,1, 3,2,1, 2,2,1,
         5,1,1, 2,2,1, 3,2,2, 2,2,1, 3,2,1, 5,2,1, 6,2,1, 5,2,3, 1,2,1, 2,2,1,
         3,2,1, 6,2,1, 5,2,3, 5,2,1, 6,2,1, 1,3,2, 6,2,1,
         5,2,1, 3,2,1, 5,2,1, 3,2,2, 1,2,1, 6,1,1, 3,2,1, 2,2,1, 1,2,1, 6,1,1,
         1,2,1, 2,2,1, 2,2,1, 1,2,4, 0,0,0 };

//《简单爱》
unsigned char code song3[]={
     5,1,1, 1,2,1, 2,2,1, 3,2,1, 2,2,1, 3,2,1, 4,2,1, 5,2,1, 5,2,1, 5,2,1,
         4,2,1, 3,2,1, 2,2,3, 5,1,1, 1,2,1, 2,2,1, 3,2,1, 4,2,1, 5,2,1, 5,2,1,
         5,2,1, 6,2,1, 5,2,2, 2,2,1, 3,2,1, 1,2,2, 1,2,1, 6,1,1, 2,2,1, 2,2,1,
         3,2,1, 3,2,1, 1,2,1, 5,2,1, 1,2,1, 5,2,1, 1,2,1, 7,1,1, 1,2,1, 1,2,1, 6,1,1,
         2,2,1, 2,2,1, 3,2,1, 3,2,1, 5,2,1, 5,2,1,
         5,2,1, 6,2,1, 5,2,2, 2,2,1, 3,2,1, 1,2,2,
         5,1,1, 1,2,1, 2,1,2, 3,2,1, 2,2,1, 3,2,1, 4,2,1, 5,2,1, 5,2,1, 5,2,1,
         4,2,1, 3,2,1, 2,2,3, 5,1,1, 1,2,1, 2,2,1, 3,2,1, 2,2,1, 3,2,1, 4,2,1,
         5,2,1, 5,2,1, 5,2,2, 2,2,1, 3,2,1, 1,2,2, 1,2,1, 6,1,1, 2,2,1, 2,2,1,
         3,2,1, 3,2,1, 1,2,2, 5,2,1, 1,2,1, 5,2,1, 5,2,1, 7,1,1, 1,2,1, 0,0,0 };

//《世上只有妈妈好》
unsigned char code song4[]={
     6,2,3, 5,2,1, 3,2,2, 5,2,2, 1,3,2, 6,2,1,
         //6,2,3代表6,中音,3个半拍;
         //5,2,1代表5,中音,1个半拍;
         //3,2,2代表3,中音,2个半拍;
         //5,2,2代表5,中音,2个半拍;
         //1,3,2代表1,高音,2个半拍;
         //...
     5,2,1,6,2,4, 3,2,2, 5,2,1, 6,2,1, 5,2,2, 3,2,2, 1,2,1,6,1,1, 5,2,1,
         3,2,1, 2,2,4, 2,2,3, 3,2,1, 5,2,2, 5,2,1, 6,2,1, 3,2,2, 2,2,2,
         1,2,4, 5,2,3, 3,2,1,2,2,1, 1,2,1, 6,1,1, 1,2,1, 5,1,6, 0,0,0};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unsigned char code song5[]={
     3,2,2, 3,2,1, 4,2,1, 3,2,2, 2,2,1, 1,2,1,  2,2,2, 5,2,2, 2,2,2, 2,2,3,
         1,2,2, 1,2,1, 2,2,1, 1,2,2, 7,1,1, 6,1,1, 7,1,2, 3,2,2, 7,1,2, 7,1,3,
         6,1,2, 2,2,1, 3,2,1, 2,2,1, 1,2,1, 6,1,2, 5,1,2, 2,2,1, 3,2,1, 2,2,1,
         1,2,1, 6,1,2, 6,1,2, 2,2,1, 3,2,1, 2,2,1, 1,2,1, 6,1,1, 7,1,1, 1,2,6, 0,0,0 };

//《乡间小路》
unsigned char code song6[]={
     3,1,2, 3,1,1, 3,1,1, 6,0,1, 6,0,1, 1,1,2,
     6,0,1, 5,0,1, 6,0,4, 6,0,2, 6,0,1 ,6,0,1, 6,0,2, 6,0,1, 1,1,1,
     2,1,2, 2,1,1, 3,1,1, 2,1,4, 3,1,1, 3,1,1, 3,1,1, 2,1,1, 4,1,2,
     4,1,2, 3,1,2, 2,1,1, 1,1,1, 2,1,4, 7,0,1, 7,0,1, 7,0,1, 6,0,1,
     5,0,1, 5,0,1, 6,0,1, 7,0,1, 7,0,1, 6,0,1, 5,0,1, 6,0,4, 6,1,2,
     3,1,1, 6,1,1, 7,1,1, 6,1,1, 5,1,1, 5,1,2, 5,1,1, 2,1,1, 5,1,1,
     6,1,1, 5,1,1, 4,1,1, 4,1,2, 4,1,1, 3,1,1, 2,1,2, 1,1,1, 2,1,1,
     3,1,1, 2,1,1, 1,1,1, 2,1,1, 3,1,4, 6,1,2, 3,1,1, 6,1,1, 7,1,1,
         6,1,1, 5,1,1, 5,1,2, 2,1,1, 5,1,1, 6,1,1, 5,1,1, 4,1,1, 0,0,0};

//《送别》
unsigned char code song7[]={
     5,1,2, 3,1,3, 5,1,1, 1,2,3, 6,1,2, 1,2,2,
     5,1,4, 5,1,2, 1,1,1, 2,1,1, 3,1,2, 2,1,1, 1,1,1, 2,1,4, 5,1,2,
         3,1,1, 5,1,1, 1,2,2, 7,1,1, 6,1,2, 1,2,2, 5,1,4, 5,1,2, 2,1,1,
         3,1,1, 4,1,2, 7,0,1, 1,1,4, 6,1,2, 1,2,2, 1,2,4, 7,1,2, 6,1,1,
         7,1,1, 1,2,4, 6,1,1, 7,1,1, 1,2,1, 6,1,1, 6,1,1, 5,1,1, 3,1,1,
         1,1,1, 2,1,8, 5,1,2, 3,1,1, 5,1,1, 1,2,2, 7,1,1, 6,1,2, 1,2,2,
         5,1,4, 5,1,2, 2,1,1, 3,1,1, 4,1,2, 7,0,2, 1,1,4, 0,0,0};

//《最浪漫的事》
unsigned char code song8[]={
     5,1,1, 6,1,1, 1,2,1, 6,1,2, 6,1,1, 5,1,1, 6,1,1, 5,1,1, 3,1,1, 5,1,5,
         5,1,1, 6,1,1, 1,2,1, 6,1,2, 6,1,1, 5,1,1, 6,1,1, 5,1,1, 6,1,1, 1,1,5,
         1,1,1, 2,1,1, 3,1,1, 2,1,1, 2,1,1, 2,1,1, 1,1,1, 2,1,1, 1,1,1, 6,1,1,
         3,1,2, 2,1,3, 5,1,1, 6,1,1, 1,2,1, 6,1,2, 6,1,1, 5,1,1, 6,1,1, 5,1,1,
         6,1,1, 1,1,5, 1,1,1, 2,1,1, 3,1,1, 4,1,2, 4,1,1, 5,1,1, 6,1,1, 6,1,1,
         5,1,1, 6,1,2, 1,2,1, 6,1,3, 1,2,1, 6,1,1, 5,1,1, 5,1,4, 1,1,1, 6,1,1,
         5,1,5, 5,1,1, 6,1,1, 1,2,1, 3,1,1, 2,1,1, 3,1,1, 1,1,6, 0,0,0};

void KEY()
{
        if(!pause)                //暂停键处理
                {
                delayms(5);
                if(!pause)
                {
                        TR0=0;
                        speaker=1;
                        if(music_num==0)    //music_num=0只有在刚开机,且未按下暂停键时存在,表示刚开机时的状态,按下后从第一首开始播放
                        {
                                music_num=1;    //歌曲序号置1
                                num=0;                //从头播放
                                play_enable=1;        //允许播放
                        }
                        else
                        {
                                play_enable=~play_enable;
                            speaker=1;
                        }
                        while(!pause)         //若按着暂停键不放手时的处理
                        {
                        if(play_enable==0){}                //如果是暂停,则显示时间不变//(暂停时play_enable==0)
                        }

                  }//暂停键处理结束
        }//while结束

                if((!play_up)&&(music_num!=0)) //上一首按键
                {
                delayms(5);
                if((!play_up)&&(music_num!=0))
                {
                   TR0=0;
                   speaker=1;
                        music_num-=1;//歌曲编号减一
                        if(music_num<=0)
                        music_num=8;
                        num=0;                 //从头开始播放

/*                        if(music_num==(sound_amount+1))
                                music_num=1;          */
                        delayms(500);//歌曲切换时延时0.5S
                }
                }

                if((!play_down)&&(music_num!=0))
                {
                delayms(5);
                if((!play_down)&&(music_num!=0))
                {
                        TR0=0;
                        speaker=1;
                        music_num+=1;//歌曲编号加一
                        if(music_num>=9)
                        music_num=1;
                        num=0;                  //从头开始播放

        /*                if(music_num==0)
                                music_num=sound_amount;                  */
                        delayms(500);//歌曲切换时延时0.5S
                }
                }
}
void main(void)
{
        TMOD=0x11; //T0 T1 均在工作方式1
        ET0=1;  //T0开中断
        EA=1;   //CPU开中断
        while(1)
        {
                music_play();        //根据当前状态播放相应歌曲的某个音符

                KEY();

        }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t)           //MS延时子程序
{
        unsigned int i,j;
        for(i=0;i<t;i++)
        {
                for(j=0;j<123;j++)
                        ;
        }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t)            //延时子函数,控制发音的时间长度,每个节拍0.4S
{
        unsigned char t1;
        unsigned long t2;
        for(t1=0;t1<t;t1++)               //嵌套循环, 共延时t个半拍
        {
            for(t2=0;t2<6500;t2++) //延时期间, 可进入T0中断去发音
        {
                KEY();
        }
        }
        TR0=0;                               //关闭T0, 停止发音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T0中断程序,控制发音的音调
{
        speaker=!speaker;//输出方波, 发音
        TH0=timer0h;         //下次的中断时间,这个时间控制音调高低
        TL0=timer0l;
}

void song(void)          //演奏一个音符
{
        TH0=timer0h;    //控制音调
        TL0=timer0l;
        TR0=1;                    //启动T0, 由T0输出方波发音
        delay(time);    //每个音符的演奏时间
}
////////////////////////////////////////////////////////////////////////////////////
void music_play(void)//播放相应歌曲的某个音符
{ int i;
        i=0;

        for(i=0;i<8;i++)
                {  P2=0x00;
             P0=0x00;
                        if(play_enable==1)
            {
                                P0=dm[music_num];
                    P2=0x99;
             break;}
           else if(play_enable==0)
            {
                         P0=dm[sz[i]];
                   P2=wm[i];
                   delayms(5);
                   P2=0x00;
                   };
        }
        if((music_num==1)&&(play_enable==1))
        {
                fre=song1[num]+7*song1[num+1]-1;//第i个是音符,第i+1个是第几个八度
                timer0h=FREQH[fre];                    //从数据表中读出频率数值,实际上是定时的时间长度
            timer0l=FREQL[fre];
            time=song1[num+2];              //读出时间长度数值
            num+=3;
                if(fre<0)                //判断歌曲的结束位,结束后转到下一首
                {
                        num=0;            //下一首从头播放
                        music_num=2;
            }
                song();                //发出一个音符
        }
////////////////////////////////////////////////////////////////////////////////////
        if((music_num==2)&&(play_enable==1))
        {
                fre=song2[num]+7*song2[num+1]-1;
                timer0h=FREQH[fre];
            timer0l=FREQL[fre];
            time=song2[num+2];
            num+=3;
                if(fre<0)
                {
                        num=0;
                        music_num=3;
            }
                song();
        }
////////////////////////////////////////////////////////////////////////////////////
                if((music_num==3)&&(play_enable==1))
        {
                fre=song3[num]+7*song3[num+1]-1;
                timer0h=FREQH[fre];
            timer0l=FREQL[fre];
            time=song3[num+2];
            num+=3;
                if(fre<0)
                {
                        num=0;
                        music_num=4;
            }
                song();
        }
////////////////////////////////////////////////////////////////////////////////////
        if((music_num==4)&&(play_enable==1))
        {
                fre=song4[num]+7*song4[num+1]-1;
                timer0h=FREQH[fre];
            timer0l=FREQL[fre];
            time=song4[num+2];
            num+=3;
                if(fre<0)
                {
                        num=0;
                        music_num=5;
            }
                song();
        }
////////////////////////////////////////////////////////////////////////////////////
        if((music_num==5)&&(play_enable==1))
        {
                fre=song5[num]+7*song5[num+1]-1;
                timer0h=FREQH[fre];
            timer0l=FREQL[fre];
            time=song5[num+2];
            num+=3;
                if(fre<0)
                {
                        num=0;
                        music_num=6;
            }
                song();
        }
////////////////////////////////////////////////////////////////////////////////////
        if((music_num==6)&&(play_enable==1))
        {
                fre=song6[num]+7*song6[num+1]-1;
                timer0h=FREQH[fre];
            timer0l=FREQL[fre];
            time=song6[num+2];
            num+=3;
……………………

网友A(2018-08-01):
赞一个,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B(2018-09-05):
太棒了吧
超级感谢

网友C:
很棒,大佬很强

网友D:
有谁知道数码管共阴还是共阳?

网友E(2018-10-31):
为什么我下载的代码在leil4上运行有错误,显示超过版本限制。

网友F:
赞一个求下载啊

网友G:
为什么用不了仿真没问题

网友H(2018-12-01):
牛人!!可否留个联系方式。想学习节拍编码。

网友I:
太棒了,谢谢呀

网友J:
好棒啊,不过那个节奏方面的还是没弄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用不了仿真没问题

仿真没问题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谁知道数码管共阴还是共阳?

数码管是共阳的 看的出来的

网友K:
如何将乐谱录入并转换成十六进制,再转换成不同频率输出的

网友L:
大神,没有protues仿真文件吗?

网友M:
一边看一边学吧

网友N:
很好的学习资料!

网友O:
fre=song1[num]+7*song1[num+1]-1这里具体是什么意思尤其是-1

楼主(2018-12-31):
引用 网友D:
有谁知道数码管共阴还是共阳?

共阳数码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用不了仿真没问题

protues的仿真图的51单片芯片没加载那个文件吧

网友P:
太好啦!感谢!学到了

网友Q:
这个单片机贼6

网友Q:
那个某个音符那边什么意思?

网友R:
哇,我要是能做出来就好了

网友R:
看不到仿真文件啊

网友S(2019-03-13):
看看下载能不能用

网友T:
刚好需要啊

网友U:
非常感谢 好厉害

网友V:
很有用,大佬

网友W:
太棒了,好想拥有

网友X:
66666,那些歌的音符怎么转换成数字的?

网友Y:
有空要试试,再加个音频放大电路

网友Z(2019-04-17):
感谢分享!我正好需要这些代码!

网友AA:
仿真工程文件是哪个我怎么找不到

网友AB:
怎么没有仿真图

网友AC:
这个好,值得学习

网友AD:
厉害了大哥,佩服佩服

网友AD:
好像很不错,那这个歌怎么改呢

网友AE:
厉害  真的挺好的

网友AF(2019-05-30):
引用 网友D:
有谁知道数码管共阴还是共阳?

这是共阳数码管

网友AG:
怎么又是没有proteus仿真的?

网友AH:
没有黑币,只能网页看

网友AI:
可以的,有我最喜欢的周杰伦

网友AJ:
你好可以私发给我吗我下载不了

网友AK:
用处很大。。。。

网友AL:
引用 网友AM:

太棒了吧
超级感谢

不响啊

网友AN:
为什么下载文件已损坏

网友AO(2019-07-13):
学习了给大佬点赞

网友AP:
大神程序写的可以

网友AQ:
大神,开发板上蜂鸣器接的是p3.6,怎么进行修改让开发板上的蜂鸣器响啊,

网友AQ:
大神,为什么我导入到开发板里蜂鸣器不响啊

网友AR:
下下来试试

网友AS:
这个代码很专业啊

网友AT:
赞一个,太棒了

网友AU:
根本没有proteus仿真

网友AV:
说没有仿真的,请你们用Proteus8打开阿,我装了7,和8,这个可能是8的文件,可以打开

网友AW:
仿真 用的proteus 吗?  还是什么 版本是多少??

网友AX(2019-10-28):
兄嘚,你好牛啊

网友AY:
正好要做个音乐板,谢谢楼主

网友AZ:
太棒了太棒了,学习一下

网友BA:
高手,我留个足迹,说不定哪天就用上了!

网友BB(2019-11-29):
两个数码管作用是什么?

网友BC:
赞,大神有8键电子琴代码?

网友BD:
仿真那条线可以直一些

网友BE:
能不能发一下这些仿真图的元器件?跪求

网友BF:
你好  可以分享一下么   我黑币不够谢谢

网友BG:
腻害了,求下载链接

网友BH:
兄弟,节拍得时长在这个程序怎么调

网友BI:
能连接显示屏运行吗

网友BJ:
对单片机有要求吗,哪些单片机适用这个程序

网友BK:
谢谢大佬 真棒

网友BL:
没有显示函数啊

网友BL:
没有显示函数的话,程序里的p0p2没有什么用啊,仿真的数码管也没有用了就

网友BM(2019-12-31):
有人能解释一下吗频率 fre=song1[num]+7*song1[num+1]-1为什么要减一

网友BN:
怎么生成不了hex

网友BO(2020-02-01):
太强大了,学好了再来下载’

网友BP:
没有仿真文件

网友BQ(2020-05-17):
fre=song1[num]+7*song1[num+1]-1;有大佬可以解释一下这句话嘛,,,或者发QQ:2437503708也行,非常感谢

网友BR:
怎么让他和上位机进行联合调试

网友BS:
你们是,用的keil4仿真吗?

网友BT:
基础程序真的 可以

网友BU(2020-06-19):
厉害值得学习借鉴

网友BV:
很厉害,代码也很清晰

网友BW:
我的没法运行出HEX文件哎

网友BW:
大佬,为什么我的没有声音,只有滋滋一俩下

网友BW:
显示函数在哪呀

网友BX:
引用 楼主:
protues的仿真图的51单片芯片没加载那个文件吧

原理图是怎么链接的

楼主:
压缩包里程序和仿真图都有,

网友BY: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我下载的代码在leil4上运行有错误,显示超过版本限制。

leil5现在是

网友BZ(2020-10-02):
优秀
巨有用!

网友CA:
蜂鸣器放音乐,好想法

网友CB(2020-11-15):
这也太厉害了吧!是不是所有音乐都可以?

网友CC:
好资料学习,还得等些时间才能下载学习

网友CD:
正在学习这个,感谢分享~

网友CE(2020-12-30):
厉害了 正好需要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CF:
引用 网友BM:
有人能解释一下吗频率 fre=song1[num]+7*song1[num+1]-1为什么要减一

发到24小时内就有人回答了。

网友CG(2021-04-11):
楼主51单片机用的是哪一个型号啊

网友CG:
大佬,你的at89s52在Proteus哪里调出来的。我找不到啊

网友CH:
求PCB原理图文件

网友CI(2021-05-11):
楼主你好,请问这个能做出和弦的吗,能做和弦的就好了

网友CJ(2021-06-21):
刚开始数码管显示的字母和数字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1-08-11):
引用 网友CJ:
刚开始数码管显示的字母和数字是什么意思

不用管,那是学号

网友CK(2023-05-23):
楼主啊,我下载不到,提示已经损坏,能否帮忙看一下

网友CL:
引用 网友CK:
楼主啊,我下载不到,提示已经损坏,能否帮忙看一下

前两天刚下载过,没问题的

网友CL:
折腾了几天终于移植到了普中A2开发板子上!

网友CM(2024-10-25):
非常好非常有帮助

网友CN:
非常棒了,学习了

网友CO:
大佬 超级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