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帮个忙,谁能指点写个温度比较程序。 求帮助

楼主(2018-06-15):
我要用两个18B20,分别是A和B,测得温度后进行比较,当A大于B时,超过2度时输出,继电器吸合。A和B的温度值有显示。我用的是HC6800-ES V2.0实验板。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A:
结果都有了,减一下就可以,自己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1、开发板的原理图要发一下
2、温度显示用什么?液晶1602还是12864?

你好,
    温度显示用液晶1602,两个温度传感器分开接两个端口,继电器另配,

HC6800-ES V2.0 新版.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