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光敏电阻在AD中的标准画法

楼主(2018-06-15):
毕业论文用的,要求很严格,网上找不到,希望大佬们帮下忙

网友A:
你的光敏电阻是什么封装? 你问的是画原理图还是画PCB,  我这里有各种PCB封装的尺寸图

网友B:
http://www.3dcontentcentral.cn/ AD 3D模型下载,你上面下吧,要注册一下,有3D,2D图都有,自己去下吧,PCB封装也有。

网友C:
按外形画即可吧,论文当然是原理图用的嘛

网友D:
你只要把封装画对了就行,可以用普通电阻表示,在型号上面弄清楚就行

网友E:
画原理图用 敏电阻的标准画法

网友F:
楼主要的是5楼给的答案吧~

网友G:
用protel之类的很容易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