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15系列单片机不能正常使用LCD1602

楼主(2018-06-15):
我使用了网上的代码,同样的代码我在STC89C516的开发板上就可以成功显示,但是在STC15W4K58S4单片机的开发板上就不能运行,并且第一行只显示方格子。确认代码无误,请求大神指导

网友A:
是不是头文件漏了加上去??

网友B:
延时函数要根据单片机做相应的改动

网友C:
板子端口不一样吧

网友D(2018-07-21):
更改头文件 延时函数  端口

网友E:
12T和1T。STC15W4K58S4为1T。STC89C516为12T 改1602程序

网友F:
时间不一样时序要重新调整

网友G:
时序的延时有问题

网友H:
单片机硬件配置的代码应该有区别吧

网友I:
两个片子的时序完全不同,调整时序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J:
延时有问题吧

网友K(2018-11-02):
调背光度看看

网友L:
延时函数要合适才行

网友M:
有一点你需要注意一下,STC15W4K32S4整个系列的单片机上电时IO状态是不定的,需要手动配置成准双向口。
配置方式是
void IO_init()
{
        P1M1=0x00;
        P1M0=0x00;
        P2M1=0x00;
        P2M0=0x00;
        P3M1=0x00;
        P3M0=0x00;
        P4M1=0x00;
        P4M0=0x00;
        P5M0=0x00;
        P5M1=0x00;
        P0M1=0x00;
        P0M0=0x00;//对于STC15W4K32S4系列的单片机,对IO的初始化操作必须要有
}

不仅是LCD,如果不配置IO模式,其它的器件也是无法使用的。

网友N:
两个不是同一个单片机,怎么会一样呢?后者是1T型单片机,速读会快得多。改一下延时程序,spi的读写速度也改一下。

网友O:
板子的IO端口不一样吧

网友P:
两个单片机是 1T 和 12T ,程序不能通用

网友Q(2019-07-15):
引用 网友M:
有一点你需要注意一下,STC15W4K32S4整个系列的单片机上电时IO状态是不定的,需要手动配置成准双向口。
配 ...

WOW!!!大神,谢谢你,完美的解决了我的问题,我的天哪,这简直就是天坑,白白浪费我两天的时间。。。。。。。。。。。。。。

网友R:
到网上找资料包,可能是你的使能,读写引脚不对

网友S:
引用 网友M:
有一点你需要注意一下,STC15W4K32S4整个系列的单片机上电时IO状态是不定的,需要手动配置成准双向口。
配 ...
正解。。。。。。

网友T:
每个IO需要配置初始化,,如果延时指令用的就定时器来实现的话,系统主时钟频率需要令CLK_DIV=0x00;//主时钟不对外输出时钟、主时钟频率不分频    还需要对定时器时钟设置AUXR=0x00;//定时器0 1 12分频设置,是否可用扩展RAM

网友U:
时序完全不同,调整时序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V:
相应的寄存器也有不同,还需在主函数对被用到的引脚端口初始化

网友T:
后面找到问题了,是买的那一块12864 PSB接口内部内部电路直接接地了,导致并行方式选择不了

网友W:
stc15的运行速度比起stc51类型芯片简直不要太快,所以相应的延时函数需要调整,否则对不上通信时序。

网友X(2019-09-15):
调LCD背光电阻

网友Y:
端口有没有做对应的调整

网友Z(2020-07-04):
能发下你用STC89C516的程序代码吗?

网友Z:
引用 网友M:
有一点你需要注意一下,STC15W4K32S4整个系列的单片机上电时IO状态是不定的,需要手动配置成准双向口。
配 ...

谢谢大佬

网友AA:
你是不是忘了,STC15是要进行IO初始化的,你直接用肯定不行

网友AB:
管脚不一样,而且代码头文件要改

网友AC:
单片机寄存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