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交通灯仿真

楼主(2018-06-15):
基于51单片机的交通灯

#include <reg51.h>    //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uchar data buf[4];     //秒显示的变量
uchar data sec_dx=20;     //东西数默认
uchar data sec_nb=30;   //南北默认值
uchar data set_timedx=20;  //设置东西方向的时间
uchar data set_timenb=30;  //设置南北方向的时间
int n;
uchar data countt0,countt1;//定时器0中断次数
//定义6组开关
sbit  k4=P3^7;      //切换方向
sbit  k1=P3^5;  //时间加
sbit  k2=P3^6;  //时间减
sbit  k3=P3^4;  //确认
sbit  k5=P3^1;  //禁止
sbit  k6=P1^5;  //夜间模式

sbit Red_nb=P2^6;  //南北红灯标志
sbit Yellow_nb=P2^5; //南北黄灯标志
sbit Green_nb=P2^4;     //南北绿灯标志
sbit Red_dx=P2^3;  //东西红灯标志
sbit Yellow_dx=P2^2; //东西黄灯标志
sbit Green_dx=P2^1;  //东西绿灯标志

bit set=0;    //调时方向切换键标志 =1时,南北,=0时,东西
bit dx_nb=0;   //东西南北控制位
bit shanruo=0;   //闪烁标志位
bit yejian=0;   //夜间黄灯闪烁标志位
uchar code table[11]={ //共阴极字型码
0x3f,  //--0
0x06,  //--1
0x5b,  //--2
0x4f,  //--3
0x66,  //--4
0x6d,  //--5
0x7d,  //--6
0x07,  //--7
0x7f,  //--8
0x6f,  //--9
0x00   //--NULL
};
//函数的声明部分
void delay(int ms);   //延时子程序
void key();     //按键扫描子程序
void key_to1();    //键处理子程序
void key_to2();
void key_to3();
void display();    //显示子程序
void logo();       //开机LOGO
void Buzzer();
//主程序
void main()
{
TMOD=0X11;        //定时器设置
TH1=0X3C;
TL1=0XB0;
TH0=0X3C;     //定时器0置初值 0.05S
TL0=0XB0;
EA=1;      //开总中断
ET0=1;      //定时器0中断开启
ET1=1;        //定时器1中断开启
TR0=1;      //启动定时0
TR1=0;        //关闭定时1
    logo();      //开机初始化
P2=0Xc3;     // 开始默认状态,东西绿灯,南北黄灯
    sec_nb=sec_dx+5;    //默认南北通行时间比东西多5秒
while(1)       //主循环
{
  key();      //调用按键扫描程序
  display();     //调用显示程序
}
}
//函数的定义部分
void key(void) //按键扫描子程序
{
if(k1!=1)       //当K1(时间加)按下时
{
  display();           //调用显示,用于延时消抖
  if(k1!=1)       //如果确定按下
  {
     TR0=0;            //关定时器
   shanruo=0;     //闪烁标志位关
   P2=0x00;     //灭显示
   TR1=0;       //启动定时1
   if(set==0)     //设置键按下
    set_timedx++;     //南北加1S
   else
    set_timenb++;      //东西加1S
   if(set_timenb==100)
    set_timenb=1;
   if( set_timedx==100)
    set_timedx=1;     //加到100置1
   sec_nb=set_timenb ;   //设置的数值赋给东西南北
   sec_dx=set_timedx;
     do
    {
    display();     //调用显示,用于延时
   }
   while(k1!=1);    //等待按键释放
  }
}
if(k2!=1)       //当K2(时间减)按键按下时
{
  display();           //调用显示,用于延时消抖
  if(k2!=1)      //如果确定按下
  {
    TR0=0;             //关定时器0
   shanruo=0;     //闪烁标志位关
   P2=0x00;     //灭显示
   TR1=0;      //关定时器1
   if(set==0)
    set_timedx--;     //南北减1S
   else
    set_timenb--;     //东西减1S
   if(set_timenb==0)
    set_timenb=99;
   if( set_timedx==0 )
    set_timedx=99;     //减到1重置99
   sec_nb=set_timenb ;    //设置的数值赋给东西南北
   sec_dx=set_timedx;
     do
      {
    display();         //调用显示,用于延时
   }
   while(k2!=1);      //等待按键释放
  }
}
if(k3!=1)       //当K3(确认)键按下时
{
  display();           //调用显示,用于延时消抖
  if(k3!=1)      //如果确定按下
  {
   TR0=1;        //启动定时器0
   sec_nb=set_timenb;    //从中断回复,仍显示设置过的数值
   sec_dx=set_timedx;    //显示设置过的时间
   TR1=0;       //关定时器1
   if(set==0)      //时间倒时到0时
   {
    P2=0X00;      //灭显示
    Green_dx=1;      //东西绿灯亮
    Red_nb=1;     //南北红灯亮
    sec_nb=sec_dx+5;    //回到初值
   }
   else
   {
    P2=0x00;     //南北绿灯,东西红灯
    Green_nb=1;
    Red_dx=1;
    sec_dx=sec_nb+5;
   }
  }
}

if(k4!=1)       //当K4(切换)键按下
    {
  display();           //调用显示,用于延时消抖
  if(k4!=1)      //如果确定按下
  {
    TR0=0;      //关定时器0
   set=!set;     //取反set标志位,以切换调节方向
   TR1=0;      //关定时器1
   dx_nb=set;
   do
   {
    display();       //调用显示,用于延时
   }
   while(k4!=1);     //等待按键释放
  }
}
if(k5!=1)       //当K5(禁止)键按下时
{
     display();           //调用显示,用于延时消抖
     if(k5!=1)      //如果确定按下
     {
      TR0=0;      //关定时器
   P2=0x00;     //灭显示
   Red_dx=1;
   Red_nb=1;     //全部置红灯
   TR1=0;
   sec_dx=00;     //四个方向的时间都为00
   sec_nb=00;
   do
   {
    display();     //调用显示,用于延时
   }
   while(k5!=1);   //等待按键释放
     }
}
if(k6!=1)       //当K6(夜间模式)按下
{
     display();           //调用显示,用于延时消抖
     if(k6!=1)      //如果确定按下
     {
      TR0=0;      //关定时器
   P2=0x00;
   TR1=1;
   sec_dx=00;     //四个方向的时间都为00
   sec_nb=00;
   do
   {
    display();      //调用显示,用于延时
   }
   while(k6!=1);   //等待按键释放
     }
}
}
void display(void) //显示子程序
{
buf[1]=sec_nb/10;   //第1位 东西秒十位
buf[2]=sec_nb%10;   //第2位 东西秒个位
buf[3]=sec_dx/10;   //第3位 南北秒十位
buf[0]=sec_dx%10;   //第4位 南北秒个位
P1=0xff;            // 初始灯为灭的
P0=0x00;     ////灭显示
P1=0xfe;             //片选LED1
P0=table[buf[1]];  //送东西时间十位的数码管编码
delay(1);    //延时
P1=0xff;    //关显示
P0=0x00;    //灭显示

P1=0xfd;              //片选LED2
P0=table[buf[2]];   //送东西时间个位的数码管编码
delay(1);     //延时
P1=0xff;    //关显示
P0=0x00;    //关显示
P1=0Xfb;      //片选LED3
P0=table[buf[3]];  //送南北时间十位的数码管编码
delay(1);    //延时
P1=0xff;     //关显示
P0=0x00;     //关显示
P1=0Xf7;     //片选LED4
P0=table[buf[0]];  //送南北时间个位的数码管编码
delay(1);    //延时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定时中断子程序
{
TH0=0X3C;       //重赋初值
TL0=0XB0;       //12m晶振50ms//重赋初值
TR0=1;        //重新启动定时器
countt0++;       //软件计数加1
if(countt0==10)      //加到10也就是半秒
{
  if((sec_nb<=5)&&(dx_nb==0)&&(shanruo==1))    //东西黄灯闪
        {
   Green_dx=0;
   Yellow_dx=0;
  }
     if((sec_dx<=5)&&(dx_nb==1)&&(shanruo==1))    //南北黄灯闪
        {
   Green_nb=0;
   Yellow_nb=0;
  }
}

if(countt0==20)                    // 定时器中断次数=20时(即1秒时)
{ countt0=0;      //清零计数器
  sec_dx--;      //东西时间减1
  sec_nb--;      //南北时间减1
  if((sec_nb<=5)&&(dx_nb==0)&&(shanruo==1))    //东西黄灯闪
        {
   Green_dx=0;
   Yellow_dx=1;
  }
     if((sec_dx<=5)&&(dx_nb==1)&&(shanruo==1))    //南北黄灯闪
        {
   Green_nb=0;
   Yellow_nb=1;
  }
  if(sec_dx==0&&sec_nb==5)   //当东西倒计时到0时,重置5秒,用于黄灯闪烁时间
  {
   sec_dx=5;
   shanruo=1;
  }
  if(sec_nb==0&&sec_dx==5)  //当南北倒计时到0时,重置5秒,用于黄灯闪烁时间
  {
   sec_nb=5;
   shanruo=1;
  }
  if(dx_nb==0&&sec_nb==0)   //当黄灯闪烁时间倒计时到0时,
  {
   P2=0x00;     //重置东西南背方向的红绿灯
   Green_nb=1;
   Red_dx=1;
   dx_nb=!dx_nb;
   shanruo=0;
   sec_nb=set_timenb;   //重赋南北方向的起始值
   sec_dx=set_timenb+5;  //重赋东西方向的起始值
  }
  if(dx_nb==1&&sec_dx==0)   //当黄灯闪烁时间到
  {
   P2=0X00;     //重置东西南北的红绿灯状态
   Green_dx=1;      //东西绿灯亮
   Red_nb=1;      //南北红灯亮
   dx_nb=!dx_nb;     //取反
   shanruo=0;     //闪烁
   sec_dx=set_timedx;   //重赋东西方向的起始值
   sec_nb=set_timedx+5;  //重赋南北方向的起始值
  }
}
}
void time1(void) interrupt 3  //定时中断子程序
{
TH1=0X3C;       //重赋初值
TL1=0XB0;       //12m晶振50ms//重赋初值
countt1++;       //软件计数加1
if(countt1==10)        // 定时器中断次数=10时(即0.5秒)
{
   Yellow_nb=0;    //南北黄灯灭
   Yellow_dx=0;    //东西黄灯灭
}
if(countt1==20)                    // 定时器中断次数=20时(即1秒时)
{ countt1=0;      //清零计数器
   Yellow_nb=1;     //南北黄灯亮
   Yellow_dx=1;      //东西黄灯亮
}
}
void logo()//开机的Logo  "- - - -"
{
for(n=0;n<50;n++) //循环显示----50次
    {
     P0=0x40;  //送形“-”
     P1=0xfe; //第一位显示
  delay(1); //延时
     P1=0xfd; //第二位显示
  delay(1); //延时
  P1=0Xfb; //第三位显示
  delay(1); //延时
  P1=0Xf7; //第四位显示
  delay(1); //延时
     P1 = 0xff; //灭显示
}
}
void delay(int ms)  //延时子程序
{
uint j,k;
for(j=0;j<ms;j++)   //延时ms
    for(k=0;k<124;k++);  //大约1毫秒的延时
}

楼主:
需要仿真图的直接问我就行了

网友A:
有源程序keil的嘛还有仿真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需要仿真图的直接问我就行了

请问你有仿真图吗?怎么联系

网友C:
引用 楼主:
需要仿真图的直接问我就行了

有仿真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