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智能抢答器程序

楼主(2018-06-15):
抢答器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sbit RS = P2^0; //定义端口
sbit RW = P2^1;
sbit EN = P2^2;
sbit s  = P2^7;
sbit s0 = P1^0;
sbit s1 = P1^1;
sbit s2 = P1^2;
sbit s3 = P1^3;
sbit s4 = P1^4;
sbit s5 = P1^5;
sbit s6 = P1^6;
sbit s7 = P1^7;
sbit beep = P3^7;

#define RS_CLR RS=0
#define RS_SET RS=1
#define RW_CLR RW=0
#define RW_SET RW=1
#define EN_CLR EN=0
#define EN_SET EN=1
#define DataPort P0

unsigned char table[10] ={'0','1','2','3','4','5','6','7','8','9'};
unsigned char shu,key,count=0;
unsigned char flag=0;
unsigned char DATA,num;

//uS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mS 延时函数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t)
{
        while(t--)
{
//延时 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判忙函数
bit LCD_Check_Busy(void)
{
        DataPort= 0xFF;
        RS_CLR;
        RW_SET;
        EN_CLR;
        _nop_();
        EN_SET;
        return (bit)(DataPort & 0x80);
}

//写入命令函数
void LCD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
        while(LCD_Check_Busy()); // 忙则等待
        RS_CLR;
        RW_CLR;
        EN_SET;
        DataPort= com;
        _nop_();
        EN_CLR;
}

// 写入数据函数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
        while(LCD_Check_Busy()); // 忙则等待
        RS_SET;
        RW_CLR;
        EN_SET;
        DataPort= Data;
        _nop_();
        EN_CLR;
}

//清屏函数
void LCD_Clear(void)
{
        LCD_Write_Com(0x01);
        DelayMs(5);
}

//写入字符串函数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if (y == 0)
        {
                LCD_Write_Com(0x80 + x); //表示第一行
        }
        else
        {
                LCD_Write_Com(0xC0 + x); //表示第二行
        }
        while (*s)
        {
                LCD_Write_Data( *s);
                s ++;
        }
}

//写入字符函数
void LCD_Write_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a)
{
        if (y == 0)
        {
                LCD_Write_Com(0x80 + x);
        }
        else
        {
                LCD_Write_Com(0xC0 + x);
        }
                LCD_Write_Data( Data);
}

//初始化函数
void LCD_Init(void)
{
        LCD_Write_Com(0x38); //显示模式设置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LCD_Write_Com(0x08); //显示关闭
        LCD_Write_Com(0x01); //显示清屏
        LCD_Write_Com(0x06);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0C);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定时器中断子程序
void Timer0_isr(void)interrupt 1
{
        unsigned char temp,temp1,i,j=2;
        TH0=(65536-50000)/256;// 重新赋值 50ms
        TL0=(65536-50000)%256;
        // beep=~beep;
        // DelayMs(100);
        i++;
        if(i==20)
        {
                i=0;
                DATA--;
                if(DATA>0)
                {
                        DelayMs(50);
                        temp=DATA/10;
                        temp1=DATA%10;
                        LCD_Write_Char(7,1,table[temp]);
                        LCD_Write_Char(8,1,table[temp1]);
                }
                else if(DATA==0)
                {
                        P1=0xFF;
                        ET0=0;
                        DelayMs(50);
                        LCD_Write_Char(7,1,'0');
                        LCD_Write_Char(8,1,'0');
                        for(;j--;j>0)
                        {
                                beep=0;
                                DelayMs(500);
                                beep=1;
                        }
                }
        }
}

void beepon(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0;i<10;i++)
        {
                beep=0;
                DelayMs(50);
                beep=1;
        }
}

unsigned char keyscan(void)
{
        unsigned char scan1;
        scan1=P1;
        if(scan1!=0xff)
        {
                DelayMs(30);
                if(scan1==P1)
                {
                        switch(scan1)
                        {
                                case 0xff:
                                scan1 = 0;
                                break;
                                case 0xfe:
                                scan1 = 1;
                                break;
                                case 0xfd:
                                scan1 = 2;
                                break;
                                case 0xfb:
                                scan1 = 3;
                                break;
                                case 0xf7:
                                scan1 = 4;
                                break;
                                case 0xef:
                                scan1 = 5;
                                break;
                                case 0xdf:
                                scan1 = 6;
                                break;
                                case 0xbf:
                                scan1 = 7;
                                break;
                                case 0x7f:
                                scan1 = 8;
                                break;
                        }
                }
        }
        else
        scan1=0;
        return(scan1);
}

void display(void)
{
        unsigned char a,b;
        key=keyscan();
        if(key!=0 & flag==0 )
        {
                ET0=0;
                count++;
                DelayMs(200);
                LCD_Write_Char(10,0,table[key]);
                flag=1;
                a=(shu-DATA)/10;
                b=(shu-DATA)%10;
                LCD_Write_Char(7,1,table[a]);
                LCD_Write_Char(8,1,table[b]);
        }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k;
        unsigned a,b;
        LCD_Init(); //初始化液晶
        DelayMs(20); //延时有助于稳定
        LCD_Clear(); //清屏
        LCD_Write_String(0,1,"time");
        LCD_Write_String(0,0,"xuanshou");
        //Init_Timer0(); //定时器 0 初始化
        while(count==0)
        {
                if(s0==0)
                {
                        DelayMs(10);
                        if(s0==0)
                        {
                                count++;
                                while(count==1)
                                {
                                        if(s==0)
                                        {
                                                DelayMs(10);
                                                if(s==0)
                                                {
                                                        while(!s);
                                                        count++;
                                                }
                                        }
                        if(s1==0)
                        {
                                DelayMs(10);
                                if(s1==0)
                                {
                                        while(!s1);
                                        {
                                                DATA++;
                                                shu=DATA;
                                                if (DATA==31) {DATA=0;count=0;}
                                                a=DATA/10;
                                                b=DATA%10;
                                                LCD_Write_Char(7,1,table[a]);
                                                LCD_Write_Char(8,1,table[b]);
                                        }
                                }
                        }
}
        while(count==2)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 1,16 位定时器,使用 "|"符号可以在 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65536-50000)/256;// 重新赋值 50ms
TL0=(65536-50000)%256;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

}
        }
}
                }
        }

网友A(2021-10-26):
大佬,有proteus原理图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佬,有proteus原理图吗?

仿真可以参考这个:http://www.51hei.com/bbs/dpj-123579-1.html
或者找其他的 论坛里面有上百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