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延时函数delay()里面最大写多少

楼主(2018-06-15):
/**1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楼主:
delay()的括号里面最大写多少呢,是由z的类型uint 决定么 ,0~65535

楼主:
还有就是可以写多个delay()增加延时么,比如、
void main()
{
delay(1000);
delay(1000);
  .....
delay(1000);
}
这样

网友A:
这要看你Z的定义及后面的定义是多少位的了 U8 254 U16 65535 类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你Z的定义及后面的定义是多少位的了 U8 254 U16 65535 类推

明白了,谢谢

网友B:
2的16次方  因为 uint最该占16位

网友C:
楼主自己的理解都是正解~~

网友D:
如果你的晶振是12M的话,就是执行一条语句是1us,那就是10

网友E:
少用这类延时,最好用定时器计数延时,过去我也是用这种,程序大了不好用.

网友F:
最大是65535。

网友G:
这种延时不是很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