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三极管驱动LED的问题~

楼主(2018-06-15):
想做一块DIY的板子 原理图如下:   用的是stc12c2052的芯片!请问各位大神像这样用一个三极管驱动两个LED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A:
电路有问题。三极管应选用共射级驱动LED加限流电阻。

网友B:
如果是普通发光二极管,直接加限流电阻就能驱动,普通发光二极管电流都在20mA一下,如果较大的二极管,须要定量计算一下工作电流了

网友C:
楼主几个问题要注意,单点亮led没有问题,但是你的电路有几个问题需要注意,第一要在电路中串入限流电阻,最好是一个led一个,这样保证每个led的电流一至但到亮度一至。至于led和三极管上下的问题,只要单片机和led是同电平(同一个电源或者是电压完全相同)是没有问题的,否则推荐三极管在gnd的一端。

网友D:
普通的3mm、5mm led,是可以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普通的3mm、5mm led,是可以的

~~~~~~~~~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E:
需要看你多大功率的LED 三极管的一般封装 可以驱动100毫安多,具体的看型号。一个0805的LED功耗只有8个毫安左右,在这个情况是可以驱动2个以上的

网友F:
采用好一点的单片机设置推挽模式,或者你可以设置成共阳这样只要是低电平他就会亮  很方便的。

网友G:
你要看驱动电流到底够不够,这是关键,还要保证不击穿

网友H:
这样的设计是没有问题!注意一下三极管的电流就可以了

网友H:
要看你用多大的

网友H:
这要看你用的功率有多大
如果只是一般的LED基本都没有问题

网友I:
驱2个LED没问题, 但你每个LED都要串一个470到1K的限流电阻

网友J:
不过你这三极管的发射极接错了

网友K:
就普通的3mm、5mm led

网友L:
小电流,没问题

网友M:
三极管做开关还是采用12楼的电路效果好些

网友N:
没有问题

网友N:
小功率LED没有问题

网友O:
电路有问题,可以驱动2个发光管
1.要加限流电阻,1k-4.7k都行
2.换成PNP三极管驱动

网友P:
一脸懵逼

网友Q:
想要黑币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有问题。三极管应选用共射级驱动LED加限流电阻。

嗯  电路已经改进 非常感谢大家

楼主:
三极管我考虑的是放大作用!

网友R:
只要不是高亮白灯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R:
不是高亮就好

网友S:
你的发光二极管应该接在正极和三极管集电极之间,而不是负极和三极管发射极之间。

网友T:
没有问题的,放心用

网友U:
最好要加上限流电阻。

网友V:
可以,小电流没有问题

网友W:
关键看你LED的过流要求还有三极管的规格,一般普通的LED是可以的,没有问题,可以看器件的datasheet。

网友V:
要加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