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ESP8266做一个天气预报

楼主:
1、硬件
用一个四博智联提供的nodemcu。一个OLED屏,一个USB线,4根杜邦线,可以上网的路由器,电脑。

     3V3---VCC
     GND---GND
     GPIO4(D2)---SDA
     GPIO5(D1)---SCL

2、设置路由器
把路由器账号设置为把路由器账号设置为
账号:xh003
密码:zxd+19901120=
3、烧录程序
打开ESP_TOOLS下载工具,选择8266.

点击START.等待烧录完成。

烧录完成后复位一下nodemcu。等待10s左右。
测试结果如下:

Arduino代码如下: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OLED.h"
static const char logo[] PROGMEM={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7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7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7f,0x80,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7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03,0x00,0xf0,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7f,
...
};
//GPIO4(SDA) GPIO5(SCL)
OLED display(4, 5);

const char* ssid     = "xh003";         // XXXXXX -- 使用时请修改为当前你的 wifi ssid
const char* password = "zxd+19901120=";         // XXXXXX -- 使用时请修改为当前你的 wifi 密码
const char* host = "api.seniverse.com";
const char* APIKEY = "wcmquevztdy1jpca";        //API KEY
const char* city = "shenzhen";
const char* language = "en";//zh-Hans 简体中文  会显示乱码

const unsigned long BAUD_RATE = 115200;                   // serial connection speed
const unsigned long HTTP_TIMEOUT = 5000;               // max respone time from server
const size_t MAX_CONTENT_SIZE = 1000;                   // max size of the HTTP response

// 我们要从此网页中提取的数据的类型
struct UserData {
  char city[16];//城市名称
  char weather[32];//天气介绍(多云...)
  char temp[16];//温度
  char udate[32];//更新时间
};

WiFiClient client;
char response[MAX_CONTENT_SIZE];
char endOfHeaders[] = "";

/**
* @Desc 初始化操作
*/
void setup() {
  WiFi.mode(WIFI_STA);     //设置esp8266 工作模式
  Serial.begin(BAUD_RATE);
  delay(10);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Connecting to ");//写几句提示,哈哈
  Serial.println(ssid);
  WiFi.begin(ssid, password);   //连接wifi
  while (WiFi.status() != WL_CONNECTED) {
    //这个函数是wifi连接状态,返回wifi链接状态
    delay(100);
    Serial.print(".");
  }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ln("WiFi connected");
  delay(100);
  Serial.println("IP address: ");
  Serial.println(WiFi.localIP());//WiFi.localIP()返回8266获得的ip地址
  client.setTimeout(HTTP_TIMEOUT);

}

/**
* @Desc  主函数
*/

void loop() {
   //初始化oled
  display.begin();

  //测试显示信息
  display.print("Hello DOIT",2,3);
  display.print("www.doit.am",4,3);
  delay(2*1000);
  display.clear();

  while (!client.connected()){
     if (!client.connect(host, 80)){
         Serial.println("connection....");
         delay(100);
     }
  }
  if (sendRequest(host, city, APIKEY) && skipResponseHeaders()) {
    clrEsp8266ResponseBuffer();
    readReponseContent(response, sizeof(response));
    UserData userData;
    if (parseUserData(response, &userData)) {
      printUserData(&userData);
    }
  }
  delay(300);//每5s调用一次
}

/**
* @发送请求指令
*/
bool sendRequest(const char* host, const char* cityid, const char* apiKey) {
  // We now create a URI for the request
  //心知天气
  String GetUrl = "/v3/weather/now.json?key=";
  GetUrl += apiKey;
  GetUrl += "&location=";
  GetUrl += city;
  GetUrl += "&language=";
  GetUrl += language;
  // This will send the request to the server
  client.print(String("GET ") + GetUrl + " HTTP/1.1" +
               "Host: " + host + "" +
               "Connection: close");
  Serial.println("create a request:");
  Serial.println(String("GET ") + GetUrl + " HTTP/1.1" +
               "Host: " + host + "" +
               "Connection: close");
  delay(100);
  return true;
}

/**
* @Desc 跳过 HTTP 头,使我们在响应正文的开头
*/
bool skipResponseHeaders() {
  // HTTP headers end with an empty line
  bool ok = client.find(endOfHeaders);
  if (!ok) {
    Serial.println("No response or invalid response!");
  }
  return ok;
}

/**
* @Desc 从HTTP服务器响应中读取正文
*/
void readReponseContent(char* content, size_t maxSize) {
  size_t length = client.peekBytes(content, maxSize);
  delay(100);
  Serial.println("Get the data from Internet!");
  content[length] = 0;
  Serial.println(content);
  Serial.println("Read data Over!");
  client.flush();//这句代码需要加上  不然会发现每隔一次client.find会失败
}

/**
* @Desc 解析数据
* 数据格式如下:
* {
*    "results": [
*        {
*            "location": {
*                "id": "WX4FBXXFKE4F",
*                "name": "北京",
*                "country": "CN",
*                "path": "北京,北京,中国",
*                "timezone": "Asia/Shanghai",
*                "timezone_offset": "+08:00"
*            },
*            "now": {
*                "text": "多云",
*                "code": "4",
*                "temperature": "23"
*            },
*            "last_update": "2017-09-13T09:51:00+08:00"
*        }
*}
*/
bool parseUserData(char* content, struct UserData* userData) {
//    -- 根据我们需要解析的数据来计算JSON缓冲区最佳大小
//   如果你使用StaticJsonBuffer时才需要
//    const size_t BUFFER_SIZE = 1024;
//   在堆栈上分配一个临时内存池
//    StaticJsonBuffer jsonBuffer;
//    -- 如果堆栈的内存池太大,使用 DynamicJsonBuffer jsonBuffer 代替
  DynamicJsonBuffer jsonBuffer;

  JsonObject& root = jsonBuffer.parseObject(content);

  if (!root.success()) {
    Serial.println("JSON parsing failed!");
    return false;
  }

  //复制我们感兴趣的字符串
  strcpy(userData->city, root["results"][0]["location"]["name"]);
  strcpy(userData->weather, root["results"][0]["now"]["text"]);
  strcpy(userData->temp, root["results"][0]["now"]["temperature"]);
  strcpy(userData->udate, root["results"][0]["last_update"]);
  //  -- 这不是强制复制,你可以使用指针,因为他们是指向“内容”缓冲区内,所以你需要确保
  //   当你读取字符串时它仍在内存中
  return true;
}

// 打印从JSON中提取的数据
void printUserData( struct UserData* userData) {
  Serial.println("Print parsed data :");
  display.print("City: ",0,0);
  display.print(userData->city,0,6);
  display.print("Weat: ",2,0);
  display.print(userData->weather,2,6);
  display.print("Temp: ",4,0);
  display.print(userData->temp,4,6);
// display.print("Last Updata : ",7,2);
display.print(userData->udate,6,0);
// display.print("");
delay(4*1000);
}

// 关闭与HTTP服务器连接
void stopConnect() {
  Serial.println("Disconnect");
  client.stop();
}

void clrEsp8266ResponseBuffer(void){
    memset(response, 0, MAX_CONTENT_SIZE);      //清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