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福汇编STC15W204S时,不认P5.5

楼主(2018-06-15):
伟福汇编STC15W204S时,不认P5.5........搞不明白。。。。汇编语言如何处理呢,,,请大师给个小例程赐教一下。。。。谢谢。。。。

网友A:
第一,查一下看宏晶有没有汇编支持的软件
第二,要修改伟福的ini文件

网友B:
/*---------------------------------------------------------------------*/
/* --- STC MCU Limited ------------------------------------------------*/
/* --- STC15W201S 系列 IO测试举例--------------------------------------*/
/* 如果要在程序中使用此代码,请在程序中注明使用了STC的资料及程序        */
/* 如果要在文章中应用此代码,请在文章中注明使用了STC的资料及程序        */
/*---------------------------------------------------------------------*/

//本示例在Keil开发环境下请选择Intel的8058芯片型号进行编译
//若无特别说明,工作频率一般为11.0592MHz

P5  DATA    0C8H

P1M1 DATA   091H
P1M0 DATA   092H
P3M1 DATA   0b1H
P3M0 DATA   0b2H
P5M1 DATA   0C9H
P5M0 DATA   0CAH

;-----------------------------------------

    ORG     0000H
    LJMP    RESET

    ORG     0100H
RESET:
    MOV     P1M0,#00H
    MOV     P1M1,#00H
    MOV     P3M0,#00H
    MOV     P3M1,#00H
    MOV     P5M0,#00H
    MOV     P5M1,#00H

MAIN:
    CLR     P1.0
    CALL    DELAY
    SETB    P1.0
    CLR     P1.1
    CALL    DELAY
    SETB    P1.1
    CLR     P1.2
    CALL    DELAY
    SETB    P1.2
    CLR     P1.3
    CALL    DELAY
    SETB    P1.3
    CLR     P1.4
    CALL    DELAY
    SETB    P1.4
    CLR     P1.5
    CALL    DELAY
    SETB    P1.5

;    CLR     P3.0           ;P3.0/P3.1为仿真口和USB下载口时不可演示
;    CALL    DELAY
;    SETB    P3.0
;    CLR     P3.1
;    CALL    DELAY
;    SETB    P3.1
    CLR     P3.2
    CALL    DELAY
    SETB    P3.2
    CLR     P3.3
    CALL    DELAY
    SETB    P3.3
    CLR     P3.6
    CALL    DELAY
    SETB    P3.6
    CLR     P3.7
    CALL    DELAY
    SETB    P3.7

    CLR     P5.4
    CALL    DELAY
    SETB    P5.4
    CLR     P5.5
    CALL    DELAY
    SETB    P5.5

LOOP:

    MOV     P1,#000H
    CALL    DELAY
    MOV     P1,#0FFH

    MOV     P3,#003H            ;P3.0/P3.1为仿真口和USB下载口时不可演示
    CALL    DELAY
    MOV     P3,#0FFH

    MOV     P5,#000H
    CALL    DELAY
    MOV     P5,#0FFH

    SJMP    LOOP

DELAY:
    MOV     R0,#20
    MOV     R1,#0
    MOV     R2,#0
DELAY1:
    DJNZ    R2,DELAY1
    DJNZ    R1,DELAY1
    DJNZ    R0,DELAY1
    RET

;-----------------------------------------

    END

网友C:
需要定义

网友D:
;需要定义, 示例程序, 存储为ASM文件编译
P5      EQU     0C8H
P5M1    EQU     0C9H
P5M0    EQU     0CAH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23H           ;串口中断
        RETI                    ;不使用

MAIN:
        MOV     P5M1,#00000000B
        MOV     P5M0,#00110000B        ;P5.4 P5.5 推挽输出

PG_LP:
        CPL     P5.5            ;灯取反
        LCALL   DLY             ;延时
        SJMP    PG_LP           ;循环

DLY:
        MOV     R7,#50
        MOV     R6,#40
        MOV     R5,#250
DLY_1:
        DJNZ    R5,$            ;4
        DJNZ    R6,DLY_1
        DJNZ    R7,DLY_1
        RET                     ;4 * 250 * 40 * 50 / 4M = 500 mS
        E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查一下看宏晶有没有汇编支持的软件
第二,要修改伟福的ini文件

谢谢老师。

楼主:
非常感谢老师的指点。。。。。我年纪大了,五十多了,刚学汇编。。。。。

网友E(2020-09-12):
厉害  50多学汇编  精神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