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里的电子元件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8-06-15):
有没有人知道那个圈的是干什么用的

求大佬告知画圈的是干什么的

求大佬告知画圈的是干什么的

网友A:
电磁继电器

网友B:
RL1和RL3是继电器,三极管导通后,继电器线圈就有点了,机械触点就闭合,指示灯就亮了,关断三极管,线圈失电,触点就断开,指示灯就灭了

网友C:
应该是三极管驱动继电器,点亮le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RL1和RL3是继电器,三极管导通后,继电器线圈就有点了,机械触点就闭合,指示灯就亮了,关断三极管,线圈失 ...

什么情况能点亮

网友D:
三极管Q1和Q2的基极为低电平时,继电器动作,指示灯点亮

网友E:
继电器,低电平点亮,高电平熄灭,指示想不明白为什么用继电器,单片机就可以直接输出控制LED灯啊!

网友F:
圈内是2个继电器驱动. 这个驱动是有问题的. 1. 继电器线圈要反向并一个吸能二极管, 否则断电瞬间产生高压会烧元件. 2.一般单片机控继电器控地会简单点, 继电器也好选择, 线圈电压可超过单片机电压. 这电路继电器控正电, 正电会通过三极管直接加到控制脚, 所以线圈电压不能超过单片机电压(超过也控制不了), 电压超过单片机电压驱一路继电器最少要用2个三极管, 这个电路没看到另一个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