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roteus仿真电路运行程序一直显示有两个错误

楼主(2018-06-15):
这是两个错误

这是两个错误

网友A:
好像记得protues最好不要用中文目录和文件名,偶尔会出错,况且楼主用了这么~~长的中文文件夹名称和中文文件名,有必要木?

网友B(2019-12-11):
我这个也出现这种问题,你知道原因可能不能也告诉我下,谢谢

网友B:
我电脑也出现这个问题,如果你知道了解决问题的方法,能不能也告诉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