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Ran#函数制成的猜码游戏机源程序及仿真

楼主(2018-06-15):
学习了随机数的产生
就打算写一个与随机数有关的游戏机
因此。。。。。。

整体电路图

整体电路图

效果图1

效果图1

效果图2

效果图2

效果图3

效果图3

效果图4

效果图4

效果图5

效果图5

main.c如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lib.h> //该文件中包含随机数生成函数包含函数
#include "lcd.c" //显示

//二进制的形象表示方法,从左到右分别位第7 6 5 4 3 2 1 0位
#define bin(_a,_b,_c,_d,_e,_f,_g,_h) ((_a)<<7|(_b)<<6|(_c)<<5|(_d)<<4|(_e)<<3|(_f)<<2|(_g)<<1|(_h))        //二进制的表示

//定义按键
sbit k1=P2^0;
sbit k2=P2^1;
sbit k3=P2^2;
sbit k4=P2^3;
sbit sp=P2^4;

const uchar normal_man[]={ //正常脸CGRAM
bin(0,0,0,0,0,0,0,0),
bin(0,0,0,0,1,0,1,0),
bin(0,0,0,0,1,0,1,0),
bin(0,0,0,0,0,0,0,0),
bin(0,0,0,0,0,0,0,0),
bin(0,0,0,1,1,1,1,1),
bin(0,0,0,0,0,0,0,0),
bin(0,0,0,0,0,0,0,0)
};

const uchar yes_man[]={ //笑脸CGRAM
bin(0,0,0,0,0,0,0,0),
bin(0,0,0,0,1,0,1,0),
bin(0,0,0,0,1,0,1,0),
bin(0,0,0,0,0,0,0,0),
bin(0,0,0,1,0,0,0,1),
bin(0,0,0,0,1,1,1,0),
bin(0,0,0,0,0,1,1,0),
bin(0,0,0,0,0,0,0,0)
};

const uchar no_man[]={ //哭脸CGRAM
bin(0,0,0,0,0,0,0,0),
bin(0,0,0,0,1,0,1,0),
bin(0,0,0,0,1,0,1,0),
bin(0,0,0,0,0,0,0,0),
bin(0,0,0,0,1,1,1,0),
bin(0,0,0,1,0,0,0,1),
bin(0,0,0,0,0,0,0,0),
bin(0,0,0,0,0,0,0,0)
};

const uchar lives[]={ //机会旗CGRAM
bin(0,0,0,1,0,0,0,0),
bin(0,0,0,1,1,0,0,0),
bin(0,0,0,1,1,1,0,0),
bin(0,0,0,1,1,1,1,0),
bin(0,0,0,1,1,1,1,1),
bin(0,0,0,1,0,0,0,0),
bin(0,0,0,1,0,0,0,0),
bin(0,0,0,0,0,0,0,0)
};

const uchar pause[]={ //暂停符号CGRAM
bin(0,0,0,1,1,0,1,1),
bin(0,0,0,1,1,0,1,1),
bin(0,0,0,1,1,0,1,1),
bin(0,0,0,1,1,0,1,1),
bin(0,0,0,1,1,0,1,1),
bin(0,0,0,1,1,0,1,1),
bin(0,0,0,1,1,0,1,1),
bin(0,0,0,0,0,0,0,0)
};

const uchar key[]={ //钥匙CGRAM
bin(0,0,0,0,0,1,1,0),
bin(0,0,0,0,0,1,0,0),
bin(0,0,0,0,0,1,1,0),
bin(0,0,0,0,0,1,0,0),
bin(0,0,0,0,1,1,1,0),
bin(0,0,0,0,1,0,1,0),
bin(0,0,0,0,1,1,1,0),
bin(0,0,0,0,0,0,0,0)
};

void paused()
{
        uchar a,b;
        LcdWriteCom(0x8a); //定义坐标(10,0)
        LcdWriteData(0x04); //写暂停符号
        while(1){
                if(sp==0){ //发现S/P按钮按下
                        for(b=1;b>0;b--) //延时10微秒以实现消抖
                        for(a=2;a>0;a--);
                        if(sp==0){
                                while(!sp); //等待S/P按钮松开
                                LcdWriteCom(0x8a); //定义坐标(10,0)
                                LcdWriteData(0x20); //清除暂停符号
                                return; //返回
                        }
                }
        }
}

void game()
{
        uchar a,b,c,key,rnd,delay,lives=4; //定义数据槽
        uint score=0; //定义得分槽
        LcdWriteCom(0x01); //清屏
        LcdPrintf(" 1  MAN:"); //放上必需字符
        LcdWriteCom(0xc0); //定义坐标(0,1)
        LcdPrintf("324 SCORE:000000"); //放上必需字符
        LcdWriteCom(0x88); //定义坐标(8,0)
        LcdWriteData(0x00); //放置正常脸CGRAM
        LcdWriteCom(0x8c); //定义坐标(12,0)
        LcdWriteData(0x03); //放置机会旗CGRAM
        LcdWriteData(0x03); //放置机会旗CGRAM
        LcdWriteData(0x03); //放置机会旗CGRAM
        LcdWriteData(0x03); //放置机会旗CGRAM
        while(1){
                LcdWriteCom(0xca); //定义坐标(10,1)
                LCDPrintNum(score,4); //显示得分
                if(c==0){
                        rnd=rand()%4; //获取一个小于4的随机数
                        c=1;
                }
                if(k1==0){ //发现1按钮按下
                        delay=1;
                        key=0;
                }
                if(k2==0){ //发现2按钮按下
                        delay=1;
                        key=1;
                }
                if(k3==0){ //发现3按钮按下
                        delay=1;
                        key=2;
                }
                if(k4==0){ //发现4按钮按下
                        delay=1;
                        key=3;
                }
                if(sp==0){ //发现S/P按钮按下
                        for(b=1;b>0;b--) //延时10微秒以实现消抖
                        for(a=2;a>0;a--);
                        if(sp==0){
                                while(!sp); //等待S/P按钮松开
                                paused(); //暂停
                        }
                }
                if(delay==1){
                        if(rnd==0){
                                LcdWriteCom(0x81); //定义坐标(1,0)
                                LcdWriteData(0x05); //放置钥匙CGRAM
                        }
                        if(rnd==1){
                                LcdWriteCom(0xc1); //定义坐标(1,1)
                                LcdWriteData(0x05); //放置钥匙CGRAM
                        }
                        if(rnd==2){
                                LcdWriteCom(0xc0); //定义坐标(0,1)
                                LcdWriteData(0x05); //放置钥匙CGRAM
                        }
                        if(rnd==3){
                                LcdWriteCom(0xc2); //定义坐标(2,1)
                                LcdWriteData(0x05); //放置钥匙CGRAM
                        }
                        if(key==rnd){ //如果这个代码中找到钥匙
                                LcdWriteCom(0x88); //定义坐标(8,0)
                                LcdWriteData(0x01); //放置笑脸CGRAM
                                Lcd1602_Delay1ms(1000);
                                ++score;
                        }
                        else{
                                LcdWriteCom(0x88); //定义坐标(8,0)
                                LcdWriteData(0x02); //放置哭脸CGRAM
                                Lcd1602_Delay1ms(1000);
                                --lives;
                        }
                        c=0;
                        delay=0;
                        //恢复原状
                        LcdWriteCom(0x81);
                        LcdWriteData('1');
                        LcdWriteCom(0xc1);
                        LcdWriteData('2');
                        LcdWriteCom(0xc0);
                        LcdWriteData('3');
                        LcdWriteCom(0xc2);
                        LcdWriteData('4');
                        LcdWriteCom(0x88);
                        LcdWriteData(0x00);

                }
                //减少机会,机会旗消耗
                if(lives==3){
                        LcdWriteCom(0x8f);
                        LcdWriteData(0x20);
                }
                if(lives==2){
                        LcdWriteCom(0x8e);
                        LcdWriteData(0x20);
                }
                if(lives==1){
                        LcdWriteCom(0x8d);
                        LcdWriteData(0x20);
                }
                if(lives==0){
                        LcdWriteCom(0x8c);
                        LcdWriteData(0x20);
                }

                //当没有机会旗时且某个代码中没有找到钥匙,游戏结束
                if(lives==0xff){
                        LcdWriteCom(0x01); //清屏
                        LcdWriteCom(0x80);
                        LcdPrintf("GAME OVER"); //显示字符
                        LcdWriteCom(0xc0); //定义坐标(0,1)
                        LcdPrintf("SCORE:"); //显示字符
                        //显示得分
                        LCDPrintNum(score,4);
                        LcdPrintf("00");

                        return;
                }
        }
}

void main()
{
        uchar a,b;
        LcdInit(); //LCD初始化
        //将所有CGRAM写入LCD
        LcdWriteCGRAM(0x00,normal_man);
        LcdWriteCGRAM(0x01,yes_man);
        LcdWriteCGRAM(0x02,no_man);
        LcdWriteCGRAM(0x03,lives);
        LcdWriteCGRAM(0x04,pause);
        LcdWriteCGRAM(0x05,key);

        LcdPrintf("Code Gamer"); //显示字符
        LcdWriteCom(0xc0); //定义坐标(0,1)
        LcdPrintf("Press S/P Button"); //显示字符
        while(1){
                if(sp==0){ //发现S/P按钮按下
                        for(b=1;b>0;b--) //延时10微秒以实现消抖
                        for(a=2;a>0;a--);
                        if(sp==0){
                                while(!sp); //等待S/P按钮松开
                                game(); //游戏开始
                        }
                }
        }
}

lcd.c如下:

#include "lcd.h"

/*******************************************************************************
* 函 数 名         : Lcd1602_Delay1ms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延时1ms
* 输    入         : c
* 输    出         : 无
* 说    名         : 该函数是在12MHZ晶振下,12分频单片机的延时。
*******************************************************************************/

void Lcd1602_Delay1ms(uint c)   //误差 0us
{
    uchar a,b;
        for (; c>0; c--)
        {
                 for (b=199;b>0;b--)
                 {
                          for(a=1;a>0;a--);
                 }
        }

}

/*******************************************************************************
* 函 数 名         : LcdWriteCom
* 函数功能                   : 向LCD写入一个字节的命令
* 输    入         : com
* 输    出         : 无
*******************************************************************************/
#ifndef         LCD1602_4PINS         //当没有定义这个LCD1602_4PINS时
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写入命令
{
        LCD1602_E = 0;     //使能
        LCD1602_RS = 0;           //选择发送命令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com;     //放入命令
        Lcd1602_Delay1ms(1);                //等待数据稳定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保持时间
        LCD1602_E = 0;
}
#else
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写入命令
{
        LCD1602_E = 0;         //使能清零
        LCD1602_RS = 0;         //选择写入命令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com;        //由于4位的接线是接到P0口的高四位,所以传送高四位不用改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LCD1602_DATAPINS = com << 4; //发送低四位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
#endif
/*******************************************************************************
* 函 数 名         : LcdWriteData
* 函数功能                   : 向LCD写入一个字节的数据
* 输    入         : dat
* 输    出         : 无
*******************************************************************************/
#ifndef         LCD1602_4PINS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写入数据
{
        LCD1602_E = 0;        //使能清零
        LCD1602_RS = 1;        //选择输入数据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dat; //写入数据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保持时间
        LCD1602_E = 0;
}
#else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写入数据
{
        LCD1602_E = 0;          //使能清零
        LCD1602_RS = 1;          //选择写入数据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dat;        //由于4位的接线是接到P0口的高四位,所以传送高四位不用改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LCD1602_DATAPINS = dat << 4; //写入低四位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
#endif
/*******************************************************************************
* 函 数 名       : LcdInit()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LCD屏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ifndef                LCD1602_4PINS
void LcdInit()                                                  //LCD初始化子程序
{
         LcdWriteCom(0x38);  //开显示
        LcdWrite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WriteCom(0x06);  //写一个指针加1
        LcdWriteCom(0x01);  //清屏
        LcdWriteCom(0x80);  //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
#else
void LcdInit()                                                  //LCD初始化子程序
{
        LcdWriteCom(0x32);         //将8位总线转为4位总线
        LcdWriteCom(0x28);         //在四位线下的初始化
        LcdWrite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WriteCom(0x06);  //写一个指针加1
        LcdWriteCom(0x01);  //清屏
        LcdWriteCom(0x80);  //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
#endif
/*******************************************************************************
* 函 数 名       :LcdPrintf()
* 函数功能                 : 向屏幕输出字符
* 输    入       : *s
* 输    出       : 无
*******************************************************************************/
void LcdPrintf(uchar *s){
        while(*s>0)LcdWriteData(*s++);
}
/*******************************************************************************
* 函 数 名       : LcdWriteCGRAM()
* 函数功能                 : 建立一个自定义字符
* 输    入       : index、*p
* 输    出       : 无
*******************************************************************************/
void LcdWriteCGRAM(uchar index,uchar *p)
{
        uchar i;
        index <<=3; //index *= 8
        for(i=0;i<8;++i){
                LcdWriteCom(0x40 | index+i);//写CGRAM地址
                LcdWriteData(*p++);
        }
        LcdWriteCom(0x80);
}

/*******************************************************************************
* 函 数 名       : LcdPrintNum
* 函数功能                 : 显示数字
* 输    入       : num、wei
* 输    出       : 无
*******************************************************************************/
void LcdPrintNum(uint num,uchar wei)//wei 数字占的位数
{
        uchar tempstring[6];
        uchar n[5];
        uchar i,j=0;
        n[0]=num/10000;
        n[1]=num%10000/1000;
        n[2]=num%1000/100;
        n[3]=num%100/10;
        n[4]=num%10;
        i=5-wei;
        for(i;i<5;i++){
                tempstring[j++]=n[i]+'0';
        }
        tempstring[j]='\0';
        LcdPrintf(tempstring);
}

lcd.h如下:
#ifndef __LCD_H_
#define __LCD_H_
/**********************************
当使用的是4位数据传输的时候定义,
使用8位取消这个定义
**********************************/
//#define LCD1602_4PINS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reg52.h>

//---重定义关键词---//
#ifndef uchar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endif

#ifndef uint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endif

/**********************************
PIN口定义
**********************************/
#define LCD1602_DATAPINS P0
sbit LCD1602_E=P2^7;
sbit LCD1602_RW=P2^5;
sbit LCD1602_RS=P2^6;

/**********************************
函数声明
**********************************/
/*在51单片机12MHZ时钟下的延时函数*/
void Lcd1602_Delay1ms(uint c);   //误差 0us
/*LCD1602写入8位命令子函数*/
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LCD1602写入8位数据子函数*/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
/*LCD1602初始化子程序*/
void LcdInit();
/*LCD1602向屏幕输出字符*/
void LcdPrintf(uchar *s);
/*建立一个自定义字符*/
void LcdWriteCGRAM(uchar index,uchar *p);
/*显示数字*/
void LcdPrintNum(uint num,uchar wei);
#endif

程序文件及仿真

楼主(2018-08-06):
紧急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