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PCB图上的元器件 要怎么分布 求大神教教 有偿

楼主:
这个图上的元器件 要怎么分布

网友A(2018-06-16):
就是看你的接线功能放吧。

网友B:
对照你的电路原理图和实际的接口排布来确定关键元件的位置,其他不重要 的我觉得放的整齐就行了

网友C:
我最近也在学这个

网友D:
有序整齐就好

网友E:
按键(SW1--4)开关如果没外壳要求就全排在下面. 这样好按 . J1 J2接插件尽量往边排, 尽量排缺口同向, 这样小板子也好拔插.

网友F:
几条原则:
1、接插件尽量靠PCB的一条边放置,以方便插拔;
2、显示器、按钮、蜂鸣器等人机接口部件的布局,首先需要服从于外壳的设计。如果实验用的电路板不考虑外壳的话,一般是显示器放在上端,按钮放在下端;
3、因CPU连接的外围器件较多,一般放在中心区域,外围器件根据与CPU的连接关系而确定布局位置。原则是连线最短、过孔最少;
4、蜂鸣器工作时,将有电磁辐射,为了防止对CPU、显示器产生干扰,布局时尽量远离它们;
5、滤波电容靠近所属器件的引脚布置。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几条原则:
1、接插件尽量靠PCB的一条边放置,以方便插拔;
2、显示器、按钮、蜂鸣器等人机接口部件的布 ...

你会排吗,能否帮帮忙 有偿

网友H:
排列整齐就好

网友I:
先主要后次,先大后小。电流方向布置。

网友J:
上面大神该说都说了,我觉得你要是刚学的话,完全自己可以考虑玩玩怎么摆,怎么布线。部分相同元器件一般可以考虑放一起,按键一般放在外围

网友K:
因CPU连接的外围器件较多,一般放在中心区域,外围器件根据与CPU的连接关系而确定布局位置。原则是连线最短、过孔最少

网友L:
顶层横着走线,底层则竖着走线。

网友M:
越整齐越好

网友N:
按键尽量放在一起并靠边

网友O:
1.显示 按键 接口等人机交换部分需要根据外壳位置来定,如果外壳还没做,显示部分应在上方或左方,按键在下方或右方,这样比较符合人体工程学.

网友P:
你把元器件都分开放好,把最重要的放在中间,然后小的放在周围,记住千万别把元器件和线混在一起

网友Q:
、接插件尽量靠PCB的一条边放置,以方便插拔; 2、显示器、按钮、蜂鸣器等人机接口部件的布局,首先需要服从于外壳的设计。如果实验用的电路板不考虑外壳的话,一般是显示器放在上端,按钮放在下端; 3、因CPU连接的外围器件较多,一般放在中心区域,外围器件根据与CPU的连接关系而确定布局位置。原则是连线最短、过孔最少; 4、蜂鸣器工作时,将有电磁辐射,为了防止对CPU、显示器产生干扰,布局时尽量远离它们; 5、滤波电容靠近所属器件的引脚布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