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控制小车寻迹

楼主(2018-06-15):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zkb1=0;       //左边电机的占空比//
unsigned char zkb2=0;       //右边电机的占空比//
unsigned char t=0;         //定时器中断计数器   //
sbit LSEN1=P3^0;
sbit RSEN1=P3^1;   //传感//

sbit ENA=P0^5;
sbit IN1=P0^4;
sbit IN2=P0^3;
sbit IN3=P0^2;
sbit IN4=P0^1;
sbit ENB=P0^0;

sbit led1=P2^0;
sbit led2=P2^1;
sbit led3=P2^2;

void init()                   //初始化
{
        EA=1;
  TMOD |=0x01;
  TH0=(65536-100)/256;                   //执行一次xms
  TL0=(65536-100)%256;

  ET0=1;
  TR0=1;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TH0=(65536-100)/256;
  TL0=(65536-100)%256;

  if(t<zkb1)
  {
    ENA=1;                                   //左电机转
   }
  else
  {
    ENA=0;                                        //左电机停
   }

          if(t<zkb2)
          {
            ENB=1;                                        //右电机转
                }
          else
          {
            ENB=0;                                         //         右电机停
                }
           ++t;
          if(t>=50)                                     //50一周
           {
                     t=0;
           }
}

void qianjin()                  //直行//
{
  zkb1=12;                     //50 ,14%         7
  zkb2=12;                         //50                 7

}

void turn_left1()            //左转//
{
  zkb1=3;                                  //                                  //左电机
  zkb2=18;                                                                                                    ;                           //50         16%  8

}

void turn_right1()          //右转函数//
{
zkb1=18;                           //50        8                                 //左电机
zkb2=3;

}
void xunji()
{
  uchar flag;
  if((RSEN1==0)&&(LSEN1==0))                   //直/走/,未检测到
       { flag=0;}

  else if((RSEN1==1)&&(LSEN1==0))                //右拐//
       { flag=1;}

       else if((RSEN1==0)&&(LSEN1==1))                //左拐//
       { flag=2; }

switch (flag)
       {
    case 0:qianjin();led1=0;
            break;
    case 1:turn_right1();led2=0;
            break;
        case 2:turn_left1();led3=0;
            break;
default://qianjin();
                        break;

       }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N1=0;
       IN2=1;
       IN3=0;                                                                                                    //电机加电启动//
       IN4=1;

    while(1)
   {
      xunji();
   }
}
}//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