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路如何设计实验探究74ls138芯片的功能 求帮助

楼主(2018-06-16):
数字电路如何设计实验探究74ls138芯片的功能

网友A:
先读懂138功能表

网友B:
看数据手册

网友C:
74LS138, 3-8线译码, 有3个输入A0 A1 A2 和三个片选(E1高有效, /E2 /E3低有效), 还有8个输出端(低电平有效, 2^3 = 8), 加上电源脚2个共16脚. 实验电路可这样搭, 电源5V, 3个输入和3个片选接开关(6位拔码开关), 3个输入和3个片选接3K3电阻到5V(上拉), 开关另一端接地, 这样引脚在开关ON就为低, OFF就为高. 输出低有效, 则在8个输出脚通过1K电阻接发光管负极, 发光管正极接5V.

网友D:
138右边连8个LED灯(不与单片机相连的那端接正极),左端ABC 接开关,使能端等该接啥就接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