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驱动安装问题,USB插上后电脑显示有连接,但提示说驱动程序没有安装

楼主(2018-06-16):
硬件没问题,USB插上后电脑显示有连接,但提示说驱动程序没有安装,请教一下各位大佬该怎么弄啊!

网友A:
51单片机下载程序步骤

网友B:
在网上搜stc的驱动,然后下载了安装,再插上去就可以识别了!

网友C:
重装驱动

网友D:
就这个运行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