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ISD4004的单片机录音笔程序源码与实物设计

楼主(2018-06-16):
制作出来实物图如下:

实物

实物

实物

实物

实物

实物

实物

实物

实物

实物

// 以ISD4004-8录音时间为8分钟,即8*60=480S根据4004的资料,480秒可分为2400段,也就是1S的段数为
//  5段,即从,0000-0005H的内容为1秒。0X0000-0X012C ;0X012D-0X0258;0X259-0X0384;0X0385-0X04B0.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1602.c"
#include"eeprom.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bit playbit,recbit;        //定义两个位变量,放音和录音位

////////定义放音命令,定义常量//////
#define ISDPOWERUP      0X20           //ISD4004上电
#define ISDSTOP         0X10           //ISD4004下电
#define OPERSTOP        0X30           //ISD4004停止当前操作
#define PLAYSET         0XE0           //ISD4004从指定地址开始放音
#define PLAYCUR         0XF0           //ISD4004从当前地址开始放音
#define RECSET          0XA0                 //ISD4004从指定地址开始录音
#define RECCUR          0XB0                   //ISD4004从当前地址开始录音

sbit   SCLK=P3^7;
sbit   SS=P3^6;            //LOW IS ACTIVELY
sbit   MOSI=P3^5;
//sbit   MISO=P3^4;

sbit   K1=P1^2;
sbit   K2=P1^3;
sbit   K3=P1^4;                  //按键输入

sbit   LED1=P1^0;
sbit   LED2=P1^1;          //指示灯

uchar aa,bb,cc,dd,ee;
uchar num_rec=0;
void  delayms(uchar ms);
uchar playcout,reccout;         //放音和录音次数。
////////////////放音部分子程序,放音地址由ADDR决定////
void play(uint addr)
{         uint y;
        SS=0;
        MOSI=0;//发送开始
        SCLK=0;
        for(y=0;y<8;y++)
        {
                SCLK=0;
                if((0x20>>y)&0x01)MOSI=1;
                else MOSI=0;
                _nop_();
                _nop_();
                _nop_();
                SCLK=1;
                _nop_();
                _nop_();
                _nop_();
        }//发送结束
        SS=1;//上电结束
        delayms(50);
        SS=0;
        MOSI=0;//发送地址
        SCLK=0;
        for(y=0;y<16;y++)
        {
                SCLK=0;
                if((addr>>y)&0x01)MOSI=1;
                else MOSI=0;
                _nop_();
                _nop_();
                _nop_();
                 SCLK=1;
                _nop_();
                _nop_();
                _nop_();
        }//发送地址结束
        MOSI=0;//放音
        SCLK=0;
        for(y=0;y<8;y++)
        {
                SCLK=0;
                if((0xe0>>y)&0x01)MOSI=1;
                else MOSI=0;
                _nop_();
                _nop_();
                _nop_();
                SCLK=1;
                _nop_();
                _nop_();
                _nop_();
        }
        SS=1;
        SS=0;
        MOSI=0;//放音
        SCLK=0;
        for(y=0;y<8;y++)
        {
                SCLK=0;
                if((0xf0>>y)&0x01)MOSI=1;
                else MOSI=0;
                _nop_();
                _nop_();
                _nop_();
                SCLK=1;
                _nop_();
                _nop_();
                _nop_();
        }
        SS=1;          }
//////////////////////////lu音部分子程序,地址由ADDR决定/////////////////////////
void rec(addr)
{         uint y;
        SS=0;
        MOSI=0;//发送开始
        SCLK=0;
        for(y=0;y<8;y++)
        {
                SCLK=0;
                if((0x20>>y)&0x01)MOSI=1;
                else MOSI=0;
                _nop_();
                _nop_();
                _nop_();
                SCLK=1;
                _nop_();
                _nop_();
                _nop_();
        }//发送结束
        SS=1;//上电结束
        delayms(50);
        SS=0;
        MOSI=0;//发送开始
        SCLK=0;
        for(y=0;y<8;y++)
        {
                SCLK=0;
                if((0x20>>y)&0x01)MOSI=1;
                else MOSI=0;
                _nop_();
                _nop_();
                _nop_();
                SCLK=1;
                _nop_();
                _nop_();
                _nop_();
        }//发送结束
        SS=1;//上电结束
        delayms(50);
        delayms(50);
        SS=0;
        MOSI=0;//发送地址
        SCLK=0;
        for(y=0;y<16;y++)
        {
                SCLK=0;
                if((addr>>y)&0x01)MOSI=1;
                else MOSI=0;
                _nop_();
                _nop_();
                _nop_();
                SCLK=1;
                _nop_();
                _nop_();
                _nop_();
        }//发送地址结束
        MOSI=0;
        SCLK=0;
        for(y=0;y<8;y++)
        {
                SCLK=0;
                if((0xa0>>y)&0x01)MOSI=1;
                else MOSI=0;
                _nop_();
                _nop_();
                _nop_();
                SCLK=1;
                _nop_();
                _nop_();
                _nop_();
        }
        SS=1;
        SS=0;
        MOSI=0;
        SCLK=0;
        for(y=0;y<8;y++)
        {
                SCLK=0;
                if((0xb0>>y)&0x01)MOSI=1;
                else MOSI=0;
                _nop_();
                _nop_();
                _nop_();
                SCLK=1;
                _nop_();
                _nop_();
                _nop_();
        }
        SS=1;          }

////////////////////////////////////
////////////////////////////////
void stop()
{
    uchar y;
        SS=1;
        SS=0;
        MOSI=0;//放音
        SCLK=0;
        for(y=0;y<8;y++)
        {
                SCLK=0;
                if((0x30>>y)&0x01)MOSI=1;
                else MOSI=0;
                _nop_();
                _nop_();
                _nop_();
                SCLK=1;
                _nop_();
                _nop_();
                _nop_();
        }
        SS=1;
}
////////////////////////////////////
////////////////////////////////////
void delayms(uchar ms)
// 延时子程序
{
        uchar j;
        while(ms--)
        {
                for(j = 0; j < 120; j++);
        }
}
////////////////////////////////
void playsound()        ///录放音子函数
{
  if(playbit)
  {
     playbit=0;
     switch(playcout)
    {                         ///////////====每段60S=====////////////////
         case 0x01:{play(0x0000);LCD_write_str(0,0,"NUM:1 Playing  ");}break;        //此处第一段音乐的开始地址为0X00,到0X012d地址结束,约为60秒。
     case 0x02:{play(0x012d);LCD_write_str(0,0,"NUM:2 Playing  ");}break;
     case 0x03:{play(0x0259);LCD_write_str(0,0,"NUM:3 Playing  ");}break;
     case 0x04:{play(0x0385);LCD_write_str(0,0,"NUM:4 Playing  ");}break;
    }
   }
  if(recbit)
   {
    recbit=0;
    switch(reccout)
        {
             case 0x01:{rec(0x0000); LCD_write_str(0,0,"NUM:1 Recording");aa=1;}break;
             case 0x02:{rec(0x012d);LCD_write_str(0,0,"NUM:2 Recording");aa=1;}break;
             case 0x03:{rec(0x0259);LCD_write_str(0,0,"NUM:3 Recording");aa=1;}break;
             case 0x04:{rec(0x0385);LCD_write_str(0,0,"NUM:4 Recording");aa=1;}break;
     }
    }
}
bit key_bit1=0,key_bit2=0;
uchar num11;
uchar  play_count=4,rec_count=4;
////////////////////////////////////
void keyscan()  //直控键盘扫描子程序。
{

                   if(K1==0)
              {
                    while(K1==0);
                        key_bit1=1;
                    recbit=1;
                    reccout++;
                         LED2=0;LED1=1;
                    if(reccout>rec_count)          //
                    reccout=1;
                  }
                  if(K2==0&&key_bit2==0)
                    {
                           while(K2==0);
                           key_bit1=1;
                           playbit=1;
                       playcout++;
                           LED1=0;LED2=1;
                           if(playcout>play_count)
                           playcout=1;
                //           reccout=num_rec;
                   }
                 if(K3==0&&key_bit1==1)
                    {
                          while(K3==0);
                          stop();
                          LED2=1;
                          LED1=1;
                          if(aa==1){
                          num_rec++;
                          aa=0;
                          if(num_rec>4){
                                 num_rec=1;
                                key_bit1=0;
                          }
                          }
                          ISP_ERASE(0x2c00);                //注意:字节编程时必须要先要擦除整个扇区
                          ISP_PROGRAM(0x2c00, num_rec);        //写入eeprom 掉电保存
                          ISP_PROGRAM(0x2c01, reccout);
                          play_count=num_rec;                //保存播放的段数
                      reccout=num_rec;                //从第几段录起
                          LCD_write_str(0,0,"                ");
                          key_bit1=0;
                  }
////////////////////////////////////////////////////////////////////////////////////////////////
                 if(K3==0&&key_bit1==0)                                        //选择播放哪段
                    {
                           while(K3==0&&key_bit1==0);
                                key_bit2=1;
                            num11++;
                           if(num11>play_count)
                           {
                                   num11=0;
                                   bb=0;cc=0;dd=0;
                                   key_bit2=0;
                                   LCD_write_str(0,0,"                ");
                           }
                                switch(num11)
                          {
                                     case 1:{LCD_write_str(0,0,"NUM:1 Rec    ");bb=1;cc=0;dd=0;ee=0;}break;
                                     case 2:{LCD_write_str(0,0,"NUM:2 Rec    ");bb=0;cc=1;dd=0;ee=0;}break;
                                     case 3:{LCD_write_str(0,0,"NUM:3 Rec    ");cc=0;bb=0;dd=1;ee=0;}break;
                                     case 4:{LCD_write_str(0,0,"NUM:4 Rec    ");cc=0;bb=0;dd=0;ee=1;}break;
                      }
                        }
                        if(bb==1){

                                  if(K2==0&&key_bit2==1)
                          {
                                    while(K2==0);
                                        key_bit1=1;
                                        play(0x0000);
                                        LCD_write_str(0,0,"NUM:1 Playing  ");

                                  }
                         }
                         if(cc==1){

                                  if(K2==0&&key_bit2==1)
                          {
                                    while(K2==0);
                                        key_bit1=1;
                                        play(0x012d);
                                        LCD_write_str(0,0,"NUM:2 Playing  ");
                                  }
                         }
                         if(dd==1){

                                  if(K2==0&&key_bit2==1)
                          {
                                    while(K2==0);
                                        key_bit1=1;
                                        play(0x0259);
                                        LCD_write_str(0,0,"NUM:3 Playing  ");

                                  }
                         }
                     if(ee==1){

                                  if(K2==0&&key_bit2==1)
                          {
                                    while(K2==0);
                                        key_bit1=1;
                                        play(0x0385);
                                        LCD_write_str(0,0,"NUM:4 Playing  ");
                                  }
                         }

}
////////////////////////////////////////////////
/////////以下部分为主程序///////////////////
void main()
{
   num_rec = ISP_READ(0x2c00);  //保存数值回读
   reccout = ISP_READ(0x2c01);
   play_count=num_rec;                //保存条数
   init1602();                                 //液晶初始化
   LCD_write_str(0,1,"N:");
   stop();
        while(1)
           {
              keyscan();           //按键扫描
              playsound();           //录播放

                  Write_num(0xC2,num_rec);        //显示条数

                   }

}

网友A(2018-08-02):
图纸没有对应引脚号怎么接?

网友B(2018-12-03):
引用 网友A:
图纸没有对应引脚号怎么接?

兄弟在么。能不能把里面的东西共享一下。

网友C(2020-02-23):
有仿真吗

网友D:
请问有讲解视频吗?

楼主(2020-08-06):
引用 网友A:
图纸没有对应引脚号怎么接?

你可以根据那个程序的引脚定义来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有讲解视频吗?

没有讲解视频

网友E(2020-12-05):
我已经下载了你的程序,请问一下,第一张图片上面蓝色的那个小板子是什么啊?是AM1117吗?

网友E:
另外,4004好像没有擦除录音的指令啊?

网友F(2021-02-03):
建议贴一下引脚方便对照代码看。

网友G(2021-03-20):
请问录好的音是存在语音芯片里面,还是单片机里面?

网友H:
你好,想问一下能具体实现什么功能呢

网友I(2021-07-06):
引用 网友D:
请问有讲解视频吗?

图纸没有对应引脚号怎么接?

网友J(2025-08-26):
额,这个最长可以录多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