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张志良,74HC164串入并出如何实现控制64灯?

楼主(2018-06-16):
各位大神大家好,
我在51黑版主张志良主编的《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这本书里找到74HC164扩展实现16灯的方法,
可是如果类比书上的程序编写64灯的时候,模拟电路里只能亮到第32个灯,后面的灯要不不亮,要不就是闪烁,
这是我编写的程序和画的电路图,请大神不吝赐教,帮忙解疑答惑,谢谢

74HC164串行输出 64位流水灯.zip

网友A:
你的循环变量定义有问题:unsigned char i

网友B:
没程序,怎么看?发到我email:zzlls@126.com

网友A:
循环变量定义有问题unsigned char i; 这样定义,i最大只有255,你的(i<512)循环永远在走前面的一半。

网友C:
你这程序好象是用串口驱动164吧. 没有设波特率和协议部分的吗? 如果不行你还是用传统方式吧. 传统驱动164都是用通用IO用模拟的. 8个164级联成64位, 取8次数组数据, 调用8次164模拟驱动函数就驱动完64位了, 延时再下一个花样.

网友D(2019-08-22):
unsigned char i   改成unsigned int   i  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