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单片机DS1302时钟,和数模转换的程序

楼主(2018-06-16):
上个月刚做的关于Ds1302时钟和数模转换的设计,
检测电池电压,自我供电的 包含源码和工程。

/*
*******************************************************************************
*
* 文件名:main.c
用DS1302实现简易电子钟
*         用液晶显示日期时间,并可通过按键校时
*******************************************************************************
*/

#include <reg52.h>

struct sTime {  //日期时间结构体定义
    unsigned int  year;
    unsigned char mon;
    unsigned char day;
    unsigned char hour;
    unsigned char min;
    unsigned char sec;
    unsigned char week;
};

bit flag300ms = 1;       //300ms定时标志
bit flag200ms = 1;  //200ms定时标志
unsigned char T0RH = 0;  //T0重载值的高字节
unsigned char T0RL = 0;  //T0重载值的低字节
struct sTime bufTime;  //日期时间缓冲区
unsigned char setIndex = 0;  //时间设置索引

void ConfigTimer0(unsigned int ms);
unsigned char GetADCValue(unsigned char chn);
void ValueToString(unsigned char *str, unsigned char val);
extern void I2CStart();
extern void I2CStop();
extern unsigned char I2CReadACK();
extern unsigned char I2CReadNAK();
extern bit I2CWrite(unsigned char dat);
extern void InitLcd1602();
extern void LcdShowSt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str);
void ConfigTimer0(unsigned int ms);
void RefreshTimeShow();
extern void InitDS1302();
extern void GetRealTime(struct sTime *time);
extern void SetRealTime(struct sTime *time);
extern void KeyScan();
extern void KeyDriver();
extern void InitLcd1602();
extern void LcdShowSt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str);
extern void LcdSetCurso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extern void LcdOpenCursor();
extern void LcdCloseCursor();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psec=0xAA;  //秒备份,初值AA确保首次读取时间后会刷新显示
        unsigned char val;
    unsigned char str[10];

    EA = 1;           //开总中断
    ConfigTimer0(1);  //T0定时1ms
    InitDS1302();     //初始化实时时钟
    InitLcd1602();    //初始化液晶

    //初始化屏幕上固定不变的内容
    LcdShowStr(0, 0, "20  -  -  ");
    LcdShowStr(1, 1, "  :  :  ");
        LcdShowStr(11, 0, "Vol");  //显示通道指示

    while (1)
    {
        KeyDriver();  //调用按键驱动
        if (flag200ms && (setIndex == 0))
        {                             //每隔200ms且未处于设置状态时,
            flag200ms = 0;
            GetRealTime(&bufTime);    //获取当前时间
            if (psec != bufTime.sec)  //检测到时间有变化时刷新显示
            {
                RefreshTimeShow();
                psec = bufTime.sec;   //用当前值更新上次秒数
            }
        }
                if (flag300ms)
        {
            flag300ms = 0;
            //显示通道0的电压
            val = GetADCValue(0);     //获取ADC通道0的转换值
            ValueToString(str, val);  //转为字符串格式的电压值
            LcdShowStr(11, 1, str);    //显示到液晶上
            //显示通道1的电压
            /*val = GetADCValue(1);
            ValueToString(str, val);
            LcdShowStr(6, 1, str);
            //显示通道3的电压
            val = GetADCValue(3);
            ValueToString(str, val);
            LcdShowStr(12, 1, str);           */
        }
    }
}
/* 将一个BCD码字节显示到屏幕上,(x,y)-屏幕起始坐标,bcd-待显示BCD码 */
void ShowBcdByte(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bcd)
{
    unsigned char str[4];

    str[0] = (bcd >> 4) + '0';
    str[1] = (bcd&0x0F) + '0';
    str[2] = '\0';
    LcdShowStr(x, y, str);
}
/* 刷新日期时间的显示 */
void RefreshTimeShow()
{
    ShowBcdByte(2,  0, bufTime.year);
    ShowBcdByte(5,  0, bufTime.mon);
    ShowBcdByte(8, 0, bufTime.day);
    ShowBcdByte(1,  1, bufTime.hour);
    ShowBcdByte(4,  1, bufTime.min);
    ShowBcdByte(7, 1, bufTime.sec);
}
/* 刷新当前设置位的光标指示 */
void RefreshSetShow()
{
    switch (setIndex)
    {
        case 1:  LcdSetCursor(2,  0); break;
        case 2:  LcdSetCursor(3,  0); break;
        case 3:  LcdSetCursor(5,  0); break;
        case 4:  LcdSetCursor(6,  0); break;
        case 5:  LcdSetCursor(8, 0); break;
        case 6:  LcdSetCursor(9, 0); break;
        case 7:  LcdSetCursor(1,  1); break;
        case 8:  LcdSetCursor(2,  1); break;
        case 9:  LcdSetCursor(4,  1); break;
        case 10: LcdSetCursor(5,  1); break;
        case 11: LcdSetCursor(7, 1); break;
        case 12: LcdSetCursor(8, 1); break;
        default:  break;
    }
}
/* 递增一个BCD码的高位 */
unsigned char IncBcdHigh(unsigned char bcd)
{
    if ((bcd&0xF0) < 0x90)
        bcd += 0x10;
    else
        bcd &= 0x0F;

    return bcd;
}
/* 递增一个BCD码的低位 */
unsigned char IncBcdLow(unsigned char bcd)
{
    if ((bcd&0x0F) < 0x09)
        bcd += 0x01;
    else
        bcd &= 0xF0;

    return bcd;
}
/* 递减一个BCD码的高位 */
unsigned char DecBcdHigh(unsigned char bcd)
{
    if ((bcd&0xF0) > 0x00)
        bcd -= 0x10;
    else
        bcd |= 0x90;

    return bcd;
}
/* 递减一个BCD码的低位 */
unsigned char DecBcdLow(unsigned char bcd)
{
    if ((bcd&0x0F) > 0x00)
        bcd -= 0x01;
    else
        bcd |= 0x09;

    return bcd;
}
/* 递增时间当前设置位的值 */
void IncSetTime()
{
    switch (setIndex)
    {
        case 1:  bufTime.year = IncBcdHigh(bufTime.year); break;
        case 2:  bufTime.year = IncBcdLow(bufTime.year);  break;
        case 3:  bufTime.mon  = IncBcdHigh(bufTime.mon);  break;
        case 4:  bufTime.mon  = IncBcdLow(bufTime.mon);   break;
        case 5:  bufTime.day  = IncBcdHigh(bufTime.day);  break;
        case 6:  bufTime.day  = IncBcdLow(bufTime.day);   break;
        case 7:  bufTime.hour = IncBcdHigh(bufTime.hour); break;
        case 8:  bufTime.hour = IncBcdLow(bufTime.hour);  break;
        case 9:  bufTime.min  = IncBcdHigh(bufTime.min);  break;
        case 10: bufTime.min  = IncBcdLow(bufTime.min);   break;
        case 11: bufTime.sec  = IncBcdHigh(bufTime.sec);  break;
        case 12: bufTime.sec  = IncBcdLow(bufTime.sec);   break;
        default:  break;
    }
    RefreshTimeShow();
    RefreshSetShow();
}
/* 递减时间当前设置位的值 */
void DecSetTime()
{
    switch (setIndex)
    {
        case 1:  bufTime.year = DecBcdHigh(bufTime.year); break;
        case 2:  bufTime.year = DecBcdLow(bufTime.year);  break;
        case 3:  bufTime.mon  = DecBcdHigh(bufTime.mon);  break;
        case 4:  bufTime.mon  = DecBcdLow(bufTime.mon);   break;
        case 5:  bufTime.day  = DecBcdHigh(bufTime.day);  break;
        case 6:  bufTime.day  = DecBcdLow(bufTime.day);   break;
        case 7:  bufTime.hour = DecBcdHigh(bufTime.hour); break;
        case 8:  bufTime.hour = DecBcdLow(bufTime.hour);  break;
        case 9:  bufTime.min  = DecBcdHigh(bufTime.min);  break;
        case 10: bufTime.min  = DecBcdLow(bufTime.min);   break;
        case 11: bufTime.sec  = DecBcdHigh(bufTime.sec);  break;
        case 12: bufTime.sec  = DecBcdLow(bufTime.sec);   break;
        default:  break;
    }
    RefreshTimeShow();
    RefreshSetShow();
}
/* 右移时间设置位 */
void RightShiftTimeSet()
{
    if (setIndex != 0)
    {
        if (setIndex < 12)
            setIndex++;
        else
            setIndex = 1;
        RefreshSetShow();
    }
}
/* 左移时间设置位 */
void LeftShiftTimeSet()
{
    if (setIndex != 0)
    {
        if (setIndex > 1)
            setIndex--;
        else
            setIndex = 12;
        RefreshSetShow();
    }
}
/* 进入时间设置状态 */
void EnterTimeSet()
{
    setIndex = 2;       //把设置索引设置为2,即可进入设置状态
    LeftShiftTimeSet(); //再利用现成的左移操作移到位置1并完成显示刷新
    LcdOpenCursor();    //打开光标闪烁效果
}
/* 退出时间设置状态,save-是否保存当前设置的时间值 */
void ExitTimeSet(bit save)
{
    setIndex = 0;     //把设置索引设置为0,即可退出设置状态
    if (save)         //需保存时即把当前设置时间写入DS1302
    {
        SetRealTime(&bufTime);
    }
    LcdCloseCursor(); //关闭光标显示
}
/* 按键动作函数,根据键码执行相应的操作,keycode-按键键码 */
void KeyAction(unsigned char keycode)
{
    if  ((keycode>='0') && (keycode<='9'))  //本例中不响应字符键
    {
    }
    else if (keycode == 0x26)  //向上键,递增当前设置位的值
    {
        IncSetTime();
    }
    else if (keycode == 0x28)  //向下键,递减当前设置位的值
    {
        DecSetTime();
    }
    else if (keycode == 0x25)  //向左键,向左切换设置位
    {
        LeftShiftTimeSet();
    }
    else if (keycode == 0x27)  //向右键,向右切换设置位
    {
        RightShiftTimeSet();
    }
    else if (keycode == 0x0D)  //回车键,进入设置模式/启用当前设置值
    {
        if (setIndex == 0)  //不处于设置状态时,进入设置状态
        {
            EnterTimeSet();
        }
        else                //已处于设置状态时,保存时间并退出设置状态
        {
            ExitTimeSet(1);
        }
    }
    else if (keycode == 0x1B)  //Esc键,取消当前设置
    {
        ExitTimeSet(0);
    }
}
/* 读取当前的ADC转换值,chn-ADC通道号0~3 */
unsigned char GetADCValue(unsigned char chn)
{
    unsigned char val;

    I2CStart();
    if (!I2CWrite(0x48<<1))  //寻址PCF8591,如未应答,则停止操作并返回0
    {
        I2CStop();
        return 0;
    }
    I2CWrite(0x40|chn);        //写入控制字节,选择转换通道
    I2CStart();
    I2CWrite((0x48<<1)|0x01);  //寻址PCF8591,指定后续为读操作
    I2CReadACK();              //先空读一个字节,提供采样转换时间
    val = I2CReadNAK();        //读取刚刚转换完的值
    I2CStop();

    return val;
}
/* ADC转换值转为实际电压值的字符串形式,str-字符串指针,val-AD转换值 */
void ValueToString(unsigned char *str, unsigned char val)
{
    //电压值=转换结果*2.5V/255,式中的25隐含了一位十进制小数
    val = (val*50) / 255;
    str[0] = (val/10) + '0';  //整数位字符
    str[1] = '.';             //小数点
    str[2] = (val%10) + '0';  //小数位字符
    str[3] = 'V';             //电压单位
    str[4] = '\0';            //结束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