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和ADC0808的电压表设计

楼主(2018-06-16):
信号源参数设置(U2)
(程序)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oe=P2^0;
sbiteoc=P2^1;
sbitst=P2^2;
sbitale=P2^6;
sbitrs=P2^4;

sbitre=P2^5;
uchar tab[]={0,'.',0,0};
uintgetdata;
voiddelay(uint x)
{   uint a,b;
       for(a=x;a>0;a--)
             for(b=110;b>0;b--); }
void wzhiling(uchar zhiling)
{
       rs=0;
       re=0;
       delay(1);
  P0=zhiling;
  delay(2);
  re=1;
  delay(2);
  re=0;
}
void wshuju(uchar shuju)
{ rs=1;
  re=0;
  delay(2);
  P0=shuju;
  delay(2);
  re=1;
  delay(2);
  re=0;
}
void INIT()
{
  wzhiling(0x38);
  delay(1);
  wzhiling(0x0c);
  delay(1);
  wzhiling(0x06);
  delay(1);
  wzhiling(0x01);
  delay(1);
}
void main()
{
  uchar num=0;

  INIT();
  while(1)
   { P3=0x00;
       ale=1;
            st=0; //此三条为启动程序
            st=1;
            st=0;
             while(!eoc); // 等待转换完毕的信号,eoc=1是转换完毕;

            oe=1; //输出三态门打开,将转换的结果输出到数据总线上
            getdata=P1;
            oe=0;

           getdata=getdata*100/51;
            tab[0]=0x30+getdata/100;
              tab[2]=0x30+getdata%100/10;
           tab[3]=0x30+getdata%10;

            for(num=0;num<4;num++)
      {
                   wzhiling(0x80+0x00+num);
                   wshuju(tab[num]);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