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C12C5A60S2的电磁循迹小车源码

楼主(2018-06-16):
采用STC12C5A60S2采集AD信号小车循迹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Common.h"         //通用宏定义
#include "delay.h"         //通用延时程序
#include "PWM_TIME.h" //模拟PWM
#include "ADC.H"

#define k1 0.1
#define k2 0.1

void AD_send();

fp32 AD_chuli(uchar *s1, uchar *s2);

fp32 Engine_PWM = Engine_Left;
uchar a1 = 100, a2 = 100;
int error;
uchar flag;
uchar flag1 = 0;
uchar flag2;
extern INT32 kk;

void Init0_Init()
{

    IT0 = 1;                        //set INT0 int type (1:Falling 0:Low level)
    EX0 = 1;                        //enable INT0 interrupt
    EA = 1;                         //open global interrupt switch
}
void main(void)
{
        InitADC();
        InitUart();
        Init_PWM_TIME();
        Init0_Init();
        while(1)
        {

                        if(flag == 1)
                        {
                                a1 = 0, a2 = 0;
                                Engine_PWM = Engine_Mid;
                                error = -150;
                        }

                Engine_PWM = AD_chuli(&a1, &a2);
                //AD_send();
            change_Motor(a1,a2);
            change_Engine(Engine_PWM);

        }
}

void AD_send()
{
        ShowResult(1); //show ChabneP10
        ShowResult(2); //P11
        ShowResult(3); //P12
        //ShowResult(4);
        //ShowResult(7);
        //ShowResult(6);
        Delay(30);

}

fp32 AD_chuli(uchar *s1, uchar *s2)
{
        fp32 temp;
        error = GetADCResult(2) - GetADCResult(1);
        if(flag != 1)
        {
                if(GetADCResult(1) > GetADCResult(2))
                {

                                Engine_PWM = k2 * error + Engine_Mid;
                                *s1 = 100, *s2 = 100;
                                flag2 = 1;
                        if(error < -60)
                        {
                                //Engine_PWM = k2 * error + Engine_Mid;
                                flag1 = 1;
                                temp = Engine_PWM;
                                *s1 = 100, *s2 = 100;
                        }

                }

                else if(GetADCResult(2) > GetADCResult(1))
                {

                                Engine_PWM = k2 * error + Engine_Mid;
                                *s1 = 100, *s2 = 100;
                                flag2 = 2;
                        if(error > 60)
                        {
                                //Engine_PWM = k2 * error + Engine_Mid;
                                flag1 = 2;
                                temp = Engine_PWM;
                                *s1 = 100, *s2 = 100;
                        }

                }
        }
        if(GetADCResult(2) == 0  && GetADCResult(1) == 0 && GetADCResult(3) == 0)
        {
                if(flag != 1)
                {

                        if(flag2 != 2)
                        {
                                if(flag1 == 1)
                                {
                                                Engine_PWM = temp;*s1 = 100, *s2 = 100;
                                }
                                else
                                {
                                                Engine_PWM = Engine_Left;
                                }
                        }
                        else if(flag2 != 1)
                        {
                                if(flag1 == 2)
                                {
                                                Engine_PWM = temp;*s1 = 100, *s2 = 100;
                                }
                                else
                                {
                                        Engine_PWM = Engine_Right;
                                }
                        }

                }
        }

        if(Engine_PWM <= Engine_Left)
        {
                        Engine_PWM = Engine_Left;
        }
        else if(Engine_PWM >= Engine_Right)
        {
                        Engine_PWM = Engine_Right;
        }

        return Engine_PWM;

}

void Int0_Routine(void) interrupt 0
{

        if(kk >= 100000)
        {
                flag = 1;
        }
        else
        {
                flag = 2;
        }

}

/* 中断服务程序的编号
void Int0_Routine(void)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INT0)
void Timer0_Rountine(void)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
void Int1_Routine(void) interrupt 2;                  外部中断1(INT1)
void Timer1_Rountine(void) interrupt 3;                   定时器1中断
void UART_Routine(void) interrupt 4;                   串口1(UART1)中断
void ADC_Routine(void) interrupt 5;                          A/D转换中断
void LVD_Routine(void) interrupt 6;                        低压检测(LVD)中断
void PCA_Routine(void) interrupt 7;                        PCA中断
void UART2_Routine(void) interrupt 8;                串口2中断
void SPI_Routine(void) interrupt 9                         SPI中断
*/

网友A(2019-04-13):
借鉴一下

网友B(2021-03-18):
问下楼主电磁传感器使用的是什么传感器呢?有没有芯片的中文资料呀?

网友C(2022-08-17):
求分享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