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AT89c2051单片机下载程序碰到的问题!

楼主(2018-06-16):
作为初学者大家肯定都会学习51,有空时会做一些小东西,有时会发现管脚多多少少会浪费,所以我就买了一个at89c2051做一些小东西,然后我就发现下载程序的一些问题,首先,不是stc的所以无法用isp软件下载,然后我找到其他的软件通过ch340模块下载,发现还是不好用,结果我在网上搜一下,需要用下载器去下载,然后借了一个at下载器,下载hex,下载软件显示一切正常,成功下载,然后我试的一下没反应,又测了晶振有压差,也没有使用p0.0p0.1管脚(使用时需要接上拉),程序也没有冒出,复位管脚为高电平。不是硬件上的问题,我问了很多人,结果是keil的问题!!!!,现在学51估计大家用的是keil4,别人说得用keil3才可以,然后我就用keil3发现2051可以运行了。!!!注意(电脑里keil3keil4keil5不能同时安装在电脑里,否则会出现各种意想不到的bug,所以把keil4卸载了,才能运行的),还要注意其他问题,USB驱动位数;串口无法显示,有一部分原因是外接模块过多,部分电脑USB口驱动能力不够导致无法识别串口,以上是我碰见的问题,本人新手如果有哪里不对,希望多多指教

网友A:
谢谢你的分享学习交流。

网友B:
你这都是下载器软件的问题呀. 这个问题归厂家解决. 还有新手入门51最好选STC系列芯片, 这样只管学习单片机程序编程技巧就好, 程序下载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就不用费心了. 如STC15W204S, 0外围元件, 1T芯片速度快, 接上5V就能跑, 不象AT89C2051, 要接复位, 最少2个元件, 晶体和电容, 又3个元件, 12T片子速度慢.

网友C:
谢谢你的分享学习交流

网友D(2022-04-15):
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有时间试一试你的办法能不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