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通信为什么发出的字节最后会自带0XFF

楼主(2018-06-16):
单片机串口通信 为什么单片机发出的字节最后会自带0XFF
程序代码如下: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a,flag,i;
uchar code table[]={0xff,0x01,0x00,0x00,0x02,0x00,0x00,0x03,0x00,0x00,0x04,0x00,0x00,0xee};
void main()
{
        TMOD=0x20;//定时器工作方式,8位数据自动重装
        TH1=0xFD;//高8位,低8位装入的初值一样
        TL1=0xFD;//串口通信方式为1,波特率为9600bps,装入初值;
                 //SMOD所在的PCON寄存器中的值默认为0,所以SMOD为0;
        TR1=1;//打开定时器
        REN=1;//打开串口允许接收位
        SM0=0;//串口通信方式为1
        SM1=1;
        EA=1;//打开总中断
        ES=1;//串口中断允许位
        while(1)
        {
                if(flag==1)//中断函数开始
                {
                        ES=0;//关闭中断允许位,防止出错
                        for(i=0;i<14;i++)//传送固定字符位
                        {
                                SBUF=table[i];
                                while(!TI);//判断有无中断申请
                                TI=0;//传输数据后清零
                        }
                        SBUF=a;//将期望字符送给传送SBUF缓冲寄存器
                        while(!TI);//传输申请中断
                        TI=0;//清零
                        ES=1;//串口中断允许位
                        flag=0;//标志位清零
                }

        }

}
void ser() interrupt 4
{

        RI=0;//将要接收数据中断申请,RI清零
        P1=SBUF;
        a=SBUF;//SBUF中为接收的数据
        flag=1;//标志位置1
}

网友A:
中断程序有问题, 串口中断是接收和发送共用一个中断. 你主程序有发送, 发送完成后也进中断, 中断处理你又当接收中断处理了.
void ser() interrupt 4
{
    if (RI) {  //接收中断
        RI=0;//将要接收数据中断申请,RI清零
        P1=SBUF;
        a=SBUF;//SBUF中为接收的数据
        flag=1;//标志位置1
    }
    else TI = 0;   //发送中断不处理
}

网友B:
你如何证明“单片机发出的字节最后会自带0XFF”呢?

网友C(2019-12-27):
楼主的程序是单片机串口收到一个字节数据并保存在变量a,主程序if(flag==1)开始回传数组中14个字节,最后回传收到的一个字节,一共回传15个字节。如果上位机发送0xff,那么收到的15个字节最后一定是0xff。